在IAR中,如何实现程序的绝对定位。

楼主(2005-10-31):
如题,比如我想把MAIN程序定位在0x1000,该怎么个写法。

如果是常量呢。要怎样才能实现绝对定位?

楼主:
是不是做不到啊。

网友(2011-02-09):
// xcl中定义:
-D_..X_BOOT_BASE_ADD=1000
-D_..X_BOOT_END_ADD=1FFF
-Z(CODE)MY_SECTION=_..X_BOOT_BASE_ADD-_..X_BOOT_END_ADD

C文件中增加连接定位指示:
void MACDeviceInit(void)  @ "MY_SECTION"
或:
#Pragma location = " MY_SECTION "
void MACDeviceInit(void)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