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GG,请帮忙!老师让小妹做一CPU--CPLD--光纤--FPGA--CPU的通信,帮我!

楼主(2005-10-31):
具体方案如下:CPU出来的数据经过CPLD,再经过光纤收发模块,在到FPGA3取1出来到另一个CPU,我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CPLD到光纤的通信方式,和光纤到FPGA  的通信方式,要速率高,我很迷茫!还请各位帮忙指点一下,小妹在线等!谢谢!

网友:
买光纤收发一体的模块,就几个脚. CPLD用VHDL慢慢写吧

楼主:
就是用很多的光纤收发一体的模块,但是和CPLD和FPGA之间怎么通信,是串口吗还是怎么样,要求的速率还要相当高,要不然用光纤就白用了!

网友:
你这个实验功能很简单嘛,只不过找一个光纤的使用方法就行了,到网上找一个光纤的资料看看不就行了,到于CPU及CPLD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吧。

楼主:
CPLD主要起的作用是不是就是逻辑作用,与通信没有关系,通信主要是CPU和光纤的通信,是吗

网友:
你应该做老师说,根本不需要用CPLD.只用MCU行了.

网友:
我靠~!

女生都比我厉害的多~~!  看来我该去 炼葵花宝典了

楼主:
fsclub:

是这样:

他是CPU出来时候要通8路光纤到下边的FPGA,这样的话在从FPGA上传数据的时候为防止冲突才加的CPLD,这样有道理吧

网友:
我看老师的本意是学生掌握CPU、CPLD、FPGA他们之间的通讯和这三方面的知识,不然为什么用了CPLD还要用FPGA呢?我想应该是用CPLD和FPGA做传口或者SPI。

网友:
不同的地方多了

网友:
光纤通讯的速度多高?

网友:
请问一般光电类器件的价钱是多少?如光纤收发一体。我曾听老师说光学类的器件一般比较贵,不知真否?如果价钱合适,我也想买些来搞一下。

网友:
我看楼主不是女孩子吧??问问题就问嘛,说的那么肉麻什么小妹在线等!!!

网友(2008-01-26):
现在的高速光模块通信一般是SERDES接口,FPGA相当于要实现一个SERDES IC的功能,比较有难度。

网友:
编码
解串器吗
不算复杂

网友(2008-05-24):
我看楼主不是女孩子吧??问问题就问嘛,说的那么肉麻什么小妹在线等!!!

赞同13楼

网友:
13楼所言极是

网友:
小mm求gg帮忙就不少人回帖,有不少小dd求毕业设计解决方案就挨砖头

网友:
赞同19楼

小DD来求毕业设计。百分百会被打成猪头。

先包装一下再来比较安全
也比较有效率

网友:
我觉得只是想要成品的设计方案,肯定会被搞。因为大家觉得你是来拿东西的,拿了就走了。以后再也不来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解决毕业设计种的各种疑问,肯定还是有人愿意解答的!

网友(2009-12-15):
用光模块的话,用什么协议呢,高速实时数据传输?

网友:
T+,T-,R+,R-。光纤收发器这几个脚。进CPLD前先进行串并转换。

网友:
lz你得把裸照和你用的器件的datasheet,型号贴上来大家才好讨论人和物的问题。

网友:
大家不要这样,应该是一个真的小妹妹吧。。。。。。。。。。。。你们翻翻她的旧贴就是了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用现成的光电转换器吧

网友:
上传个图,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2010-02-25):
回复 网友A:
上传个图,大家一起讨论。

引用图片

楼上这是什么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1*9光模块

网友:
MC100ELT28D是pecl电平驱动

网友:
很多人都起哄,小妹妹,你们就欺负啊 、、、

网友(2010-03-28):
我觉得光纤和FPGA之间通信,如果使用series,那就使用PCIe协议吧,FPGA中有专门的IPcore,至于用CPLD来控制逻辑,我就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