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mega16L能产生50Hz的PWM波吗?系统时钟是8MHz的

楼主(2005-11-01):
mcu:Atmega16L,系统时钟是8MHz的,我想产生50Hz的PWM波,请大家给我指点一下,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产生频率这么低的,我想大概1Mhz的频率就足够了

利用16位的计数器,datasheet上有个公式:f=fclk_io/N*(1+top),变量N 代表分频因子 (1、 8、 64、256 或1024)

然后计算出top的值就可以得到你要的频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