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AVR抗干扰比PIC还好,大家斧正一下

楼主(2005-11-01):
我用TINY13V做了一个项目,感觉比PIC的抗干扰还好

但是好像PIC的抗干扰口碑比较好

不知道大家有否这样的尝试?

网友:
PIC没有用过

关注中....顶一下,

网友:
AVR与PIC在抗干扰方面相比就要差远了,如果比资源和价格倒是有得一比。

网友:
AVR(ATtiny26L)抗干扰还可以,供电电压为5V时,和PIC(16C712)比稍微差一点点,但3V时就比16C712差远了;和PIC的FLASH相比就强多了.

网友:
还行,就是ADC不太好...需要软件排除...

楼主:
"还行,就是ADC不太好...需要软件排除... "

具体说一下好吗?或者介绍一下链接,我自己去看。

这个问题比较痛苦的。

网友:
PIC的确不错,PIC16F676的表现极大的超过了我的预料,但是675吧好象就不想676那么表现好了,其他的OTP型的更是厉害,和AVR比起ROM和RAM来的确差了一大截,但是PIC代码效率高确实是不容忽视的,加上他的庞大的产品线应该可以很好的弥补这一劣势了。

网友:
"还行,就是ADC不太好...需要软件排除...  "

有點故弄玄虛!!!!

网友:
听朋友说PIC220的电串个电阻就可以用

还说有人用一种水果做电极使PIC跑起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的话那PIC可真强

网友:
我用过PIC16C57和PIC16F73(63),当时是做电表的,打电磁兼容一电没有问题,换成摩托罗拉就很难说了。

网友(2007-02-06):
一直在用PIC 他的优点是毋庸置疑的。 要不也不会买那么贵啊!

网友:
我们这边还是以 PIC 为主, 只不过以前用惯了 AVR, 所以整个公司就我一人用 AVR,整体感觉,还是 PIC 的抗干扰较强.

网友:
使用经验告诉我.....

OTP的PIC...一个字....好....没的说....

Flash 的PIC 说真的,不怎么样....

网友:
在汽车仪表上用过,先是pic,后来改avr惨了!!PIC的确不错。

网友:
一直用PIC的OTP的,控制200W直流电机驱动器,PCB连铺铜都不需要,线圈电感一个没用,看门狗不要,连续10几个小时工作,从不出错。太相信PIC的抗干扰性能了,再换FLASH的,惨了,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差太多了。

网友:
学习了。看来FLASH型的PIC还是慎用。

现在个人还是比较看好AVR。

网友:
学习。

没用过PIC,习惯AVR,还行

网友:
OTP的调试大家是怎么做的啊,如果买仿真器好像比较贵哦

网友:
Flash的pic还好吧! 没遇到过,太夸张的情况!

可能它的厂家也在改进吧!

网友:
我用过PIC16C57和PIC16F73(63),当时是做电表的,打电磁兼容一电没有问题,换成摩托罗拉就很难说了。

---------------

打电磁兼容主要是打电源...

而且与电路设计,PCB Layout有比较大的关系,不能简单说芯片...

网友:
用PIC的内部EEPROM比AVR的要稳定,从没试过数据丢失,相比之下AVR就差远了,必须打开BOD才行。

网友:
能说一下如何测试抗干扰性能吗?

网友:
我用VAR有几年时间了,还没有遇到因干扰跑飞的情况。

网友:
反正我用两样都没问题啊。

另外用FLASH大家是不是要考虑一个问题,PIC的编程电压是12V的,而AVR的是低压的啊。另外谁见过PIC可以在运行的时候更改自己的FLASH的?可能主要原因就在于AVR太容易使用了吧,尤其是对FLASH编程的电压太低了,容易被干扰影响。

网友:
PIC的FALSH也是可以当EPROM用的

网友:
没做过EMC测试,更没使用过PIC。不过,用AVR做的产品再钢铁厂和水电站使用尚未发现干扰问题。

网友:
不知大伙有没有用过合泰的呢???见很多的东西都是用它,真想用一用!!

网友:
合泰的在台货中算不错的

网友:
现在出了一种带flash存储器,不知性能如何呢??不知哪里有比较好的论坛??

网友(2007-09-22):
反正我用两样都没问题啊。
另外用FLASH大家是不是要考虑一个问题,PIC的编程电压是12V的,而AVR的是低压的啊。另外谁见过PIC可以在运行的时候更改自己的FLASH的?可能主要原因就在于AVR太容易使用了吧,尤其是对FLASH编程的电压太低了,容易被干扰影响。

-----------怎么会没有,多了去了.PIC官方还提供一个免费的程序源代码,直接放到项目中就可以使用了.Flash中的程序想怎么改都行.想作成BootLoad都没问题.

网友:
看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都讲PIC比AVR的抗干扰要好
但至好在那里?为什么好?
大部分的答案都只是讲经验结果,而个中原因却始终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

网友:
本来就没有答案的东西,自然也就没有答案了,很正常了。我只能说AVR整体来说,比台湾合泰的好。MOTO比传统的51单片机好。

网友:
这是FLASH ROM的通病吧,易受干扰,大家都改成OTP的才公平比较哦

网友:
楼主在讨论抗干扰是有什么理论和实际的证据说AVR和PIC哪一个抗干扰好
我只知道AVR比较好用,资源比较丰富!
PIC又贵功能又少!

网友:
PIC的我不会用啊,没法比了。
可是我用AVR做480W风机遥控+3档调速(斩波+单面板),使用普通彩电的遥控器,CPU用18K电阻降压,电源没有使用滤波器,将5000V直流脉冲(就是用来测电动机绝缘的设备最高档)直接用电弧的方式引入220V电源端,没有任何问题。哈哈,测试时那电弧打的我心都在颤,靠,真厉害!以前的那个专用的叫做什么715还是什么的遥控风扇的芯片,要用一个大电容好象是1.5uf的降压供电,结果是到500V就复位,1500V干脆就坏掉了。

网友:
AVR的eeprom实在太不稳定了,老丢数据

网友:
楼上掉电检测开了吗?

网友:
哈哈我不开BOD也没有发现不稳定啊

网友:
不过我给大家个经验吧。

我做了群脉冲干扰试验(按照欧美系标准作的):

日本的群脉冲试验标准是不停的加上(传导 或者 耦合)20nS左右上千伏的脉冲电压
而欧美的试验标准每次20个脉冲。
因此日系单片机普遍抗干扰能力强很多。

MEGA8 过了1800 V
PIC18FXXX 过了 4000 V (改了两次PCB)

而我司常用的富士通单片机,或者ARM7 LPCXXXX 等普遍是可以过4000 V的

网友:
强调一下,2000V的群脉冲试验已经是工业级标准了,不是特殊领域,不要过分强调抗干扰。

网友(2007-10-27):
pic我认为还是很不错的。HT的程序写法有点和PIC的类同很快可以上手。HT的稳定性也不错。我用HT的48R06在电源端只用一个104。布线时注意一下,用来驱动MOS带DC24V电机很稳定。出货几个W了。

网友(2008-02-23):
pic用在三表,汽车小电子等领域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网友(2009-03-14):
我也是用的合泰的单片机,感觉抗干扰还可以,用来控制单相交流电机,在干扰很大的场合(大型冲压机)很少复位什么的。

网友:
每一枚PIC单片机都能在4KV电压下通过IEC61000-4-4测试。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2147&param=en023557

某些AVR的fans就不要瞎吹了

网友:
pic比AVR 抗干扰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