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步数问题

楼主(2005-11-02):
两相六线制,如果按下表转动,则变化一个值转一步{0101 0110 1010 1001},如果在某个时刻停下来后再给值0000,它会不会再转动一步呢?应该不会吧?

呵呵,别砸我:)

网友:
恐怕不行,按照我的经验若想某个时候想让他停下来可以真接把I/O置高或低让它停下来,但不可将查表数清零重新开始,每次都须走完至表格最后一个数值后重新开始,否则就会出现“失步”现象。

不知道是否误解了楼主的意思,我到现在也是弄不明白“失步”如何产生及如何有效地防止和解除失步,还望高手指点啊

楼主:
如果按这样的顺序0101 0000 0110 0000 1010 0000 1001 0000 步进电机会转吗?我是想让电机停下来的时候处于0000这样线圈不通电,省电啊!

我也不知道如果停在0101这样的点,再给0000,转不转?如果转,就是所谓的失步?

明天测验一下:)

网友:
我玩过“四相八拍”的,没听说过“两相六线制”的,敢问楼主如何解释?可以的话请附接线图!

网友:
不转,

其实如果产生失步,

会看到电机要反转一下又继续转,

(可以在正常转动的时候用手制造点阻力,就看的到);

楼主:
0101 0000 0110 0000 1010 0000 1001 0000 这个顺序我刚才尝试了一下,可以转的,不过跟0101 0110 1010 1001没有零的这种比,后者转动的时候显得有点卡。

to landem_2004:你说的不转是说如果某时刻停在后者的四种情况之一,再给0000值,它不会再转一步吗?

to steven 独钓一江秋:两相六线是有的,两相四线肯定有吧,每相中间多一个抽头就是六线了,当然也可以当四相用。你可能误解了我的意思,线,拍,不一样,呵呵!

网友:
是的,

应该说每步走完之后,再给0000值,不会再转一步吗?

转动的时候显得有点卡也是因为有0000值没转。

楼主:
那就是说从0000到后者的四者之一步进电机会转一步?
-----此内容被xipu于2005-11-03,09:50:23编辑过

网友(2006-11-28):
给一个脉冲,电机就转动一步

网友:
两相六线制就应该是在2组线圈中间多一个抽头吧,这种电机很多啊

网友:
为什么不用脉冲驱动呢,所谓的“失步”就是当电机的控制频率变化大于步进电机的响应频率变化,步进电机就会失步,失步会导致步进电机停转,经常会影响系统的正常工作。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
0000的时候电机轴未制动,会随便转动吧。

网友:
失步不一定都是频率过高引起的,也有力矩不够造成的。

设计时应选择合适的启动频率/工作频率,以及合适的输出力矩

具体可以查看步进电机的参数表,有个频率/力矩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