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帖子庆贺一下,ATmega8和ATmega16的熔丝位随便乱整都行!!![RSTDISBL除外]

楼主(2005-11-04):
我使用的是本网站邮购的STK500套件,含一台STK500下载器和一个并口ISP下载线,因为项目中只要用到Mega8和Mega16单片机,Mega8我可以用万用编程器解锁,但是我的万用编程器不支持Mega16的并行编程(就是高压编程)模式,所以只好自己做了一块小板子,没有高压编程部分,只是电源、有源晶振、无源晶振以及一些开关,用于选择有源晶振,这样方便一点。

我采用的是PI封装的(PDIP的那种),试验是先使Mega16锁定(呵呵冒险啦),然后用4M有源晶振直接接入Mega16的XTAL1脚,加电后立即可以进入编程模式,试过了100多次了,每次都能很好的进入,不论STK500还是并口ISP,至少对于Mega8和Mega16时肯定可以恢复的,包括Mega8/8L、16/16L均可以,屡试不爽!!!!

所以在此,我比较推荐用有源晶振解锁,至少可以使芯片的理论擦除次数多一点(但是我没经过完全的擦除次数测试,只能根据芯片编程特点猜测了),4M的有源晶振armok站长推荐的确实很优秀,其实国产的CHN牌子的或者LAMBODA或者小日本西铁城的有源晶振都比较好使,至少在成都城隍庙电子市场还算好买的。

现在已经把STK500和并口ISP下载线分别做成了AVR专用编程器了,而且价格比较低,原来也自制了几条并口ISP下载线,使用倒还没什么问题,就是样子太难看了,不如armok站长提供的漂亮和结实。

还没试验Mega32如何,以后再说吧!

楼主:
然后试验胡乱编程,因为ISPEN位不可修改,所以无法改动,其余的任何一个熔丝组合我都试过了,甚至连ATMEL公司手册上的保留位我都一一试过,中间锁死了80几回,全部用有源晶振恢复成功,所以在我的编程适配小板上,我增加了有源晶振和DIP开关,方便恢复和使用。

网友:
里面的程序还在吗?能读出来吗?

如果能读出来不是很惨

网友:
用stk500,可以把写入时钟频率降低到4k,写成128kHz/8也能正常编程

网友:
你这个标题起的不好,这样容易误导新手。我刚看到,还以为容丝可以随便设,avr都能工作呢。

楼主:
M48 我没用过,不值得,不如M8好用,况且为了仅仅一元钱的差价(在我的系统里可以完全忽略不计)选用容易锁死(象2楼说的那样的情况的话)的芯片,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我现在只用到M8、M16,以后估计最多用到M32,不会再往上走了,如果实在要用M128,那我肯定会买一个河洛ALL-11的,其实我的朋友试验的结果,M128也可以任意修改熔丝位,反正在ISP方式下不能修改SPIEN,所以也可以用有源晶振恢复,他就是借了我的STK500恢复的。

所以,根据现在和以后几年的情况,我采用STK500+4M有源晶振就足够了,等咱钱钱多到买飞机了,再添一台高级编程器不迟,这样,开发费用可以降到最低点!!!

楼主:
回3楼的:

程序完全可以读出来!!!

网友:
To: 【6楼】 JAMESKING

现在:M8 是什么价位啦?

先谢谢啦!

楼主:
回baplmqj 菜菜:

在成都城隍庙电子市场,昨天的价格,Mega8-16PI——10元,遍地有捡;Mega8L-8PI,8.5元,全部是零售价。

一般我一次只用那么几片,根本不用批发。

楼主:
回【2楼】 kokoro 沈洁:

今天试过了M48/88,也可以象我说的那样乱整熔丝位,但是最关键的有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把RSTDESBL位设置成为打勾,否则将使RST脚变成普通的I/O口,而使程序无法进入ISP下载模式。

只要RSTDESBL位不打勾,SPIEN打勾(这一位无法用ISP修改),就随便乱整熔丝位都可以,锁死了,就用4M有源晶振恢复即可。

我用的是TLG1.3bata版和STK500以及AVRSTUDIO4.09版实验的结果。

网友(2006-03-09):
楼主原来在成都啊?以后希望你能多发好贴!城隍庙我去过俩次,因为我没在成都,我知道一家商家的东西特别便宜!呵呵

网友(2006-06-13):
有没有那位大哥把M16的熔丝位的设置给整理一下啊

我搞了一个星期了

还是不太明白

刚刚才把片子给弄得能烧程序

我头都大了

网友:
ME16的熔丝可以用双龙的ISP软件修改

网友(2006-09-13):
急,请教下哪位大侠,我是用SPI编程的当我把MEGA8设置成外部晶振时即在工厂设置的前提下只把CKSEL3/0设置成"1111"后便不能再编程了,只提示说进入编程模式失败!加了外晶振还是不行!

网友:
我用M48主要是用他的PCINT,不过还是不小心锁了一个解不开,用有源也不行.

网友(2006-10-13):
用4M有源晶振接在XTAL1上,通电恢复熔丝位。

好好.我顶.刚刚弄好一个M16

网友:
回 JAMESKING: 你的价格怎么那么高..

  我买的才0.48$/片

   还是ATMEL 的代理..

真的.

网友:
TO stoneee 哪家代理的?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吗?

我的邮箱dellric@tom.com

对了,我是成都的,如果你在成都,约个时间出来我请你喝茶!
-----此内容被dellric于2006-10-13,20:56:57编辑过

网友:
回 JAMESKING: 你的价格怎么那么高..

  我买的才0.48$/片

   还是ATMEL 的代理..

真的.

我也想知道你在什么买的?

网友(2007-11-26):
我用河洛的烧M8,什么位都勾过了。没事。

网友(2011-12-04):
回复 楼主:

网友(2013-06-26):
弱弱问一下:用有源晶振解锁,为什么看到大家都说用4MHz呢,其它频率的不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