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同时驱动几十个超亮度的LED,用什么芯片驱动比较好啊?

楼主(2005-11-04):
(无正文)

网友:
74HC595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想AVR单片机已足够驱动高亮度LED,如果电流太大的话,就用三极管驱动吧。

网友:
几十个啊!AVR肯定不行。

网友:
74164+2003

网友:
都没对!几十个超高亮LED驱动电流很大,你需要使用大功率三极管或功率场效应管来驱动;用功率场效应管来驱动可以串联一个10K电阻直接与单片机IO端口;

网友:
PCF8574+ULN2003

8574是IIC转8个IO口的,2003驱动七个大电流设备。

所以20个LED的话:3*8574 + 3*2003

网友:
用74HC595,我刚做一个显示16位的数码管,效果还行,用动态扫描方式,没有用驱动

网友:
你接一个试一下,你的AVR会发热,接多了肯定受不料。

你的驱动电流多少?

网友:
呵呵,这是我的本行,用MBI5168,MBI5026吧,外置电阻设置电流,一片可以驱动16路LED,最大电压17V,点晶的也行,控制也很方便,别说几十个,几千个都可以。呵呵。如果是大功率的LED的话,那就用4001或者7135,7150等等。

网友:
用专用的集成电路.美信有不少.

网友:
没必要用MAXIM,LINEAR那些带升压之类的贵族产品。

日本TOSHIBA TB系列,台湾点晶DM系列,台湾(??)MBI系列 才是专业的恒流LED推动,价格反而便宜。

网友:
chenbin0011:可以控制电流呀!我在段选端加330欧电阻,AVR不会发热的,我当然试了

网友(2007-01-29):
HL0502

HL16035

可以驱动35个LED  20mA

可以程控SPI接口

这个芯片目前还没有上市

需要的朋友  和我 预约

我是芯片设计者

样片目前还很少

网友:
hm5b595

http://www.hopefind.com/pdf/HM5B595.pdf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fc71155956b09bd5fa21c2423ac64800.jhtml

网友(2009-06-29):
没必要用MAXIM,LINEAR那些带升压之类的贵族产品。

日本TOSHIBA TB系列,台湾点晶DM系列,台湾(??)MBI系列 才是专业的恒流LED推动,价格反而便宜。

........................................................................................................

支持

网友:
又见挖坟的

网友:
+端电源,负端用MC1413

网友(2010-05-23):
6b595

网友:
直接恒流电源,算算中间的分压电阻

网友:
回复了才知道,是N年前的帖子,这种回复精神,是在这个论坛上练出来的

网友(2013-11-07):
可以看看这里 www.chipse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