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uPD6121/LC7461M/HT6222/AS6122等红外编码芯片的解码程序(ATmega16)

楼主(2005-11-05):
/*----------基于uPD6121/LC7461M/HT6222/AS6122等红外编码芯片的解码程序------------

            作者:Benny

            Blog:http://bennylo.mcublog.com/

            Email:89S53@163.com

            MCU: ATmega16

            Crystal: 6.0000Mhz

*/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显示-----------------------------------*/

#define LED_DATA PORTB

const uchar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void delay(void){

    uint i;

    for(i=0;i<2000;i++);

}

void dis_int(uint dis_data)

{    //四位共阴数码管,十六进制显示

     LED_DATA=tab[(uchar)((dis_data&0xf000)>>12)];   //显示千位

     PORTD=0xf7;

     delay();                                       //延时

     LED_DATA=tab[(uchar)((dis_data&0x0f00)>>8)];   //显示百位

     PORTD=0xfb;

     delay();                                       //延时

     LED_DATA=tab[(uchar)(dis_data&0x00f0)>>4];     //显示十位

     PORTD=0xfd;

     delay();                                        //延时

     LED_DATA=tab[(uchar)dis_data&0x000f];           //显示个位

     PORTD=0xfe;

     delay();                                      //延时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FF;

DDRA  = 0x00;

PORTB = 0xFF;

DDRB  = 0xFF;

PORTC = 0xFF;

DDRC  = 0xFF;

PORTD = 0xFF;

DDRD  = 0x0F;

}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00; //setup

TCNT1L = 0x00;

ICR1H  = 0x00;

ICR1L  = 0x08;

TCCR1A = 0x00;

/*一体化接收头的DATA引脚接到ATmega16的PD6(ICP1)引脚,采用上升沿捕捉的方法解码*/

/*晶振为6M,无分频,用8M太大(分频则太小)*/

TCCR1B = 0x41; //start Timer

}

uint arr[16];//保存捕捉值

uchar times;//记录捕捉次数

uchar index;//数组索引

uchar ir_code;//红外遥控键码

uchar OK_flag;//解码完毕标志

/*------------------------------------------------------------------------------

模块名称:PD6(ICP1)引脚上升沿捕捉中断程序

影响:    将捕捉值保存在arr[16]中

    ___           ___

   |   |         |   |

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t----->|

                   DEC                  HEX

t=9ms          计数值=54000          0xD2F0

t=4.5ms        计数值=27000          0x6978

t=2.25ms       计数值=13500          0x34BC

t=1.125ms      计数值=6750           0x1A5E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capt_isr:6

void timer1_capt_isr(void)

{

    uint value;

    value=ICR1L;

    //CLI();

    value|=(uint)(ICR1H << 8);

    TCNT1H = 0x00;

    TCNT1L = 0x00;

    times++;

    if(times>18&&times<35){

      //从第19个上升沿开始保存,直到第34个,短按时共有36个上升沿

      arr[index]=value;

      index++;

    }

    else if(times>=35){

        //第35个上升沿到来时,解码完毕

       times=0;

       index=0;

       OK_flag=1;

    }

    //SEI();

}

/*------------------------------解码程序----------------------------------------

结果:得到uchar型的键码ir_code,如果解码出错,则ir_code=0xff

-----------------------------------------------------------------------------*/

void get_code(void){

        uchar i,dat,/*键码*/_dat;/*键码反码*/

        uint temp=0;

        for(i=0;i<16;i++){

           if(arr<7000){

             //“0”

             temp<<=1;

           }

           if(arr>13000){

             //“1”

             temp<<=1;

             temp|=1;

           }

        }

        _dat=(uchar)(temp&0x00ff);/*键码*/

        dat=(uchar)((temp>>8)&0x00ff);/*键码反码*/

           /*“键码”与“键码反码相与,如果为0则解码正确*/

        if((dat&_dat)==0){

           ir_code=dat;

            }

        else{

           TCNT1H = 0x00;

           TCNT1L = 0x00;

           ir_code=0xff;//解码出错

            }

        times=0;

        index=0;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CLI();

port_init();

timer1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20;

SEI();

}

void main(void){

uchar i;

init_devices();

while(1){

            if (OK_flag){

               get_code();//解码

               OK_flag=0;

                    }

            for(i=0;i<200;i++){

              dis_int(ir_code);//显示键码

            }

      }

}

网友:
验证过的吗?

楼主:
不废话吗!!不通过能放上来??

网友(2005-12-13):
你这个是用ICC写的吗?我想用GCC把它移植到ATmega8上。

现在我有三个问题:

1、为什么是从第19个上升沿开始保存,我看了HT6221/HT6222的datasheet,不是应该从第17个上升沿开始保存的吗?(header code 9ms 有一个上升沿, off code 4.5ms没有上升沿,接着16个地址码有16个上升沿,所以总共17个上升沿。不知道我这种算法对不对)

2、对连_发的应该怎样处理?

3、最后就是关于所谓的double-key该怎样处理?

网友(2006-07-03):
我有一个是uPD6600 743

的不知道它的解码和uPD6121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是不是一样的

请指教!

谢谢了

我找不资料!

网友:
我的摇控上的

苡片一写有!

NEC JAPAN

D6600 743

9309A3004

哪位有它的资料请说给我谢谢了

不知道它和uPD6121的解码方式一样不!

网友(2006-08-23):
楼主程序今测试了下:

  主要有两点改动

用M64,T3,晶体7.3728 ,GCC 20040214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3B = 0x00; //stop

TCNT3H = 0x00; //setup

TCNT3L = 0x00;

ICR3H  = 0x00;

ICR3L  = 0x08;

TCCR3A = 0x00;

/*一体化接收头的DATA引脚接到ATmega64的PE7(ICP3)引脚,采用上升沿捕捉的方法解码*/

/*晶振为7.3728M,8分频*/

TCCR1B = 0xC2; //start Timer @@@@@@@@@@@@@@@@@@@@@@@@@@@改动

}

SING(XXXXXXXXXXXXXXX)

{

    uint value;

    value=ICR3L;

    value|=(uint)(ICR3H << 8);

    TCNT3H = 0x00;

    TCNT3L = 0x00;

    times++;

    if(times>18)&&(times<35){

      //从第19个上升沿开始保存,直到第34个,短按时共有36个上升沿

      arr[index]=value;

      index++;

    }

@@@@@@@@@@@@@@@@@@@@@@@@@@@@@@@@@@@@改动

  else if(times>35)@@@@@@@@@@@@@@@@@@@@@@@@@@@@@改动

//else if(times>=35) //用此语句时第二个键值的第一位被上一键值的第36个脉冲复用,

{

        //第35个上升沿到来时,解码完毕

       times=0;

       index=0;

       OK_flag=1;

    }

}

-----此内容被9810956于2006-08-23,18:42:57编辑过

网友(2008-05-29):
找的就是这一个,好辛苦啊,太感谢了

网友(2008-09-07):
哈哈!太感谢楼主了!开始试验了很多次都不成功!后来网上说并一个4.7uf到10uf左右的电解电容并完后果真就好了!http://blog.ednchina.com/zl0801/13754/message.aspx

网友(2012-01-31):
红外解码,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