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知道震动检测是怎样做的?

楼主(2005-11-06):
我想实现检测到震动就把硬盘挂起的功能,一般是怎样检测的?有没有一些便宜的器件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本来想用ADI的重力加速度传感器,又怕会大材小用。

网友:
汽车防盗器中振动传感器采用压电陶瓷片+运放来实现的;也可用个振动传感器(里面是个弹簧开关)

网友:
汽车摩托车上的震动传感器精度太差了

一般还是要加速度传感器的吧

ad的比较贵你可以看看freescale的很便宜性能也不错

网友(2008-04-04):
振动传感器,我接触过的是防盗贴在玻璃上的。一旦打碎玻璃就报警。

----------------------------------
以下为转载
-----------------------------------
    常用振动传感器有以下几种:

    ①、压电片谐振式:使用压电片接收振动信号,压电片的谐振频率较高,为了降低谐振频率,使用加大压电片振动体的质量来实现,并使用弹簧球代替附加物,降低两谐振频率,增强了振动效果。其优点是灵敏度较高,结构简单。但是需要信号放大后送到TTL电路或者单片机电路中,不过使用一个三极管单级放大即可。

    ②、机械振动式:传统的振动检测方式,受到振动以后,弹簧球在较长的时间内进行减幅振动,这种振动便于被检测电路检测到。振动输出开关信号,输出阻抗与配合输出的电阻阻值所决定,根据检测电路的输入阻抗,可以做成高阻抗输出方式。

③、微型振动传感器:将机械式振动传感器微型化,将振动体碳化并进行密封处理,其工作性能更可靠。输出开关信号直接与TTL电路和或者单片机输入电路相连接,电路结构简单。输出阻抗高,静态工作电流小。

右图是说用MOST非门电路组成的震动检测电路,其输出的波形是幅度相同的震动脉冲信号。该信号送到单片机,有单片机软件检测震动信号的真伪,通过脉冲宽度、脉冲数量判断震动的类型。如果使用端口可编程的单片机,端口编程为输入状态时,可以直接检测震动信号,省去整形放大电路。

========================
以下仍为转载
========================
SV系列振动传感器适用于安全防范和振动源检测,器件采用环氧树脂封装,具有耐潮、抗冲击的良好性能,检测全方位,能采集到0.1g物体落体所产生的微弱振动信号。在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安全防范的应用方面,显示出十分优良的性能。当车体受到触碰或移动时,振动传感器能快速作出响应,同时具有良好的抗干扰特性。SV系列振动传感器性能优异,价格低廉,完全取代对环境噪音敏感的压电式振动传感器,使振动传感器性能更加稳定、可靠。
  一.SV805与TC8022的应用
      在实际振动测控应用中,SV805振动传感器与TC8022振动信号处理器的组合,显示出十分优异的性能。当被监测物体产生移动、振动、晃动,电路都能作出响应,并能抑制喇叭、雷电等环境噪音对检测信号的干扰,广泛应用在车辆、库房、保险箱等方面的安全防范。
        TC8022功能接口与SV805、遥控解码PT2272的连接方法见下图。

  二.SV803振动传感器模块的应用
       按下AN1键后,电路进入双监检测状态。如果在设定时间内无振动信号,YD1发出警告声,LED1/R闪光,遥控电路工作,呼救控制中心实施救援。该电路应用于消防员自动呼救系统。SV803工作电流仅为100uA(SV802为500uA)其它灵敏度、工作电压与SV802一样。

    三.遥控学习码电路
        电路适用于各种车辆安全防范,采用单片机进行遥控学习码和解码,可提高生产效率,并降低制作成本

网友:
这是不是你想要的
http://www.xie-gang.com/zhendong.htm

种类繁多的振动位移传感器

    高灵敏振动位移传感器,是一种集振动和位移测于一身的全方信固态控制器件,是目前作为报警和状态检测的最佳选择,传感部分采用目前最先进固态加速度检测器件,既对振动有很高的检测灵敏度,又对周围环境的声音信号抑制,具有很强的搞干扰能力,可广泛应用于机动车,保险柜,库房门窗等场合的防盗装置中,器件的内部均含有专用的控制芯片,应用非常方便,可直接带动小功率负载,用一只三极管进行电流放大后,即可驱动继电器或报警。

产品1:振动传感器A 13元一个

    由于传感器工作在固态检测方式,故不存在机械疲劳,灵敏度降低,误触发和受环境湿度温度影响等不良现象,具有很好的一致性。

    高灵敏震动位移传感器的外形及引脚见上左图,脚距:2.54mm,引脚功能见表下,内部示意图见上右图。在器件检测到振动信号时,能够输出直流电压信号,经外部元件电流放大后,即可驱动报警一段时间后自动复位功能.

引脚功能:
1、地
2、灵敏度调节
3、信号输出
4、输出延时设定
5、电源

高灵敏震动位移传感器的技术指标及参数见下表:

工作电压 3V-12V
静态电流 3V时500微安
灵敏度 0.1g
检测方向 全向
位移检测依据 加速度
工作温度 -30℃~65℃
体积 12×22×32mm

高灵敏震动位移传感器的开发应用:

    由于器件内部集成度很高,外围电路相当简单,图中的C是延时控制电容,取值越大,延时就越长,反之则反,一般取值为0. 1UF~10UF高灵敏震动位移传感器制作的人体运动检测器,见图6,当人体在不断运动时,ND-1输出为高电平,并通过内部电路延时,当人体停止运动时,ND-1的输出转为低电平,C8550导通,报警电路B开始工作,发出警报声,此电路可开发成老人救护报警器,军人战地救护器,如将报警电路换成无线发射机,可用于被盗物体跟踪器或跟踪观察动物的仪器及其它电子报警和检测装置。之间. R是外接灵敏度设定电阻,取值在51K~100K之间,阻值越大,灵敏度就越高.此电阻可以不接,这时传感器灵敏度最高.当晃动或振动(敲击)传感器时LED点亮(3脚输出由低电平转为高电平),延时过后自动熄灭。

    由于音乐IC耗电很小,故可用模块直接驱动,见下图。也可通过三极管电流放大后驱动继电器或大功率负载。

  用

    用高灵敏震动位移传感器输出脉冲信号的应用,见图7,这是一则可设置在门上的音乐门铃(或报警)电路,当客人敲门时,传感器可输出一串脉冲触发音乐ICKD9300工作,起到门铃的作用,如果有人在撬锁或擅自开门闯入时,电路也会动作,起到防盗作用,整个电路的耗电为UA_级,用示波器可看P2脚输出波形。

产品2:振动传感器B 10元一个

    这款产品是国内知名车辆防盗厂家的专用振动传感器,质量稳定、性能可靠,当检测到振动大于一定幅度时,动作指示灯点亮,并报警输出,振动检测的灵敏度可以通过灵敏度调节旋钮调节,顺时针灵敏度增加,逆时针灵敏度降低。

引脚定义:

1。蓝线:信号输出,检测到一次振动输出1秒的下拉信号,可以和单片机接口。
2。黑线:地
3。红线:正电源5~15伏直流

    上图是模块的输出部分,输出端出于端口保护需要加入了一个100欧姆的电阻,如果希望驱动500米无外壳A315MHZ发射模块(12元一个)或者高响度喇叭(14元一个)时,可以将R13短路即可。

  这是一种目前被广泛应用的报警检测传感器,它内部用压电陶瓷片加弹簧重锤结构检测振动信号,并通过LM358等运放放大并输出控制信号。具有成本低、灵敏度高、工作稳定可靠,振动检测可调节范围大的优点,被大量应用到汽、摩托车车防盗系统上,目前80%的车辆报警器都用这类传感器,缺点是大的声音信号会引起误报,例如打雷等。

    传感器内部采用SMT贴片工艺,进口元件装配而成。

产品3:振动传感器C 12元一个

     体积:35X50X20 毫米

    这是振动传感器C,当检测到振动大于一定幅度时,动作指示灯点亮,并发出报警,振动检测的灵敏度可以通过灵敏度调节旋钮调节,顺时针灵敏度增加,逆时针灵敏度降低。

引脚定义:

1。白线:信号输出,检测到一次振动输出1秒的下拉信号,可以和单片机接口。
2。黑线:地
3。红线:正电源5~12伏直流

产品4:两级振动传感器D 12元一个

    这款产品是国内知名车辆防盗厂家的专用振动传感器,质量稳定、性能可靠,它可以检测两个级别的振动信号,当振动比较弱时黄线输出低电平信号,红灯点亮可以用于预警信号,当振动比较强时橙线输出低电平信号,蓝灯点亮可以用于报警信号,振动检测的灵敏度可以通过灵敏度调节旋钮调节,顺时针灵敏度增加,逆时针灵敏度降低。

引脚定义:

1。红线:正电源5~15伏直流
2。黑线:地
3。黄线:弱振动信号输出端,检测到一次弱振动输出1秒的下拉信号,可以和单片机接口。
4。橙线:强振动信号输出端,检测到一次强振动输出1秒的下拉信号,可以和单片机接口。

    上图是模块的输出部分,输出端出于端口保护需要加入了一个47欧姆的电阻,如果希望驱动500米无外壳A315MHZ发射模块(12元一个)或者高响度喇叭(14元一个)时,可以将R8或者R13短路即可。

产品7:振动传感元件F 1元一个 量大价格优惠

    微型振动传感元件F是一种采用新型高灵敏度振动传感器,具有全向检测、灵敏度可调、高抗干扰能力、产品一致性和互换性好、体积小、可靠性高、价格低、全密封式封裝可防水防尘等特点。

   微型振动传感元件的内部结构,有一根金属棒架在两个电极中间,当无振动或倾斜时,传感器的导通电阻稳定,当检测到振动时碳棒发生振动,引起电极间导电电阻迅速增大并振动信号幅度成正比,从而触发电路。输出开关信号可直接与TTL电路和或者单片机电路接口,具有电路结构简单、输出阻抗高、静态工作电流小的优点。

典型应用:

    1、传感器上接电路如图2所示。输出波形如图4所示,静态输出状态不定。R1是电路的偏置电阻,阻值取值范围为200K-2M欧姆,OUT是经过阻抗变换的输出端,如果负载电路输入阻抗很高,也可直接从传感器与偏置电阻的连接点输出。

性能参数:

1、最大工作电压:48V
2、最大工作电流:40毫安
3、工作温度:不超过100度
4、体积:直径5毫米长10毫米

适用范围:

    已经被大批量用于电动车报警器和防盗报警器及保险柜等产品中,可替代昂贵的振动传感器。

产品8:振动传感元件GA 高灵敏非密封型 0.7元一个 量大价格优惠

产品9:振动传感元件GB 标准全密封型 0.7元一个 量大价格优惠

产品10:振动传感元件GC 低灵敏全密封型 0.7元一个 量大价格优惠

      这是它的内部结构

    振动传感元件G是一种弹簧型无方向性振动感应器件,它可以任意角度触发。本产品在静止时为开路OFF状态,当受到外力碰撞或者大力晃动时,弹簧变形和中心电极接触导通使电路瞬间导通为ON状态,当外力消失时,电路恢复为开路OFF状态。本产品为全密封式封裝,可防水、防尘,本产品适合小电流振动检测电路,已经被广泛用于:玩具、鞋灯、防盗报警器、电子秤、霹雳旱冰鞋、闪光舞鞋、烽火轮、闪光球等产品。销量很大,一些大的客户订量每月有300K以上。

性能参数:

1、最大工作电压:12V
2、最大工作电流:5毫安
3、导通时间:0.1毫秒
4、开路电阻:大于10兆欧
5、工作温度:不超过100度
6、焊接温度:300℃
7、焊接时间:不超过2~2.5秒。
8、体积:直径5毫米长12毫米

产品11:双滚珠型单方向倾斜振动感应元件H 1元一个 量大价格优惠

    本产品为全密封式封裝可防水防尘,封装材料为环保型热收缩材料,可以用于倾斜检测触发电路等应用场合,例如:玩具、防盗报警器等,可替代传统的水银开关并且无水银开关的环保问题。

主要性能参数:

1、最大工作电压:12V
2、最大工作电流:50毫安
3、检测角度:小于10度
4、工作温度:小于100℃
5、开路OFF电阻:大于10兆欧
6、导通ON电阻:小于3欧姆
7、焊接温度:320℃,2~2.5秒
8、体积:直径5毫米长15毫米

    本产品采用双滚珠结构,镀银滚珠和镀银导电套筒均镀银确保良好的导电性能,其中一侧白色的引脚镀银,和导电套筒金属连接,另一侧引脚镀金和导电套筒绝缘,当产品当向镀银引脚端倾斜角度大于10度时为开路OFF状态,当产品向镀金引脚端倾斜角大于10度时,两个滚珠立即滚向镀金引脚的金属触点,立即变成闭路ON状态。

产品12:振动型现场报警器W 13元一个

    本产品采用优秀集成电路控制。遇到振动时发出响亮的报警声。可以用强力双面胶贴在被保护的物体上,如门窗等当有人撬门时产生振动会立即发出刺耳的报警声,从而吓跑小偷或者让您有所防备!让小偷还没有入室即起到防范作用。

技术性能:

1、报警方式:振动触发,鸣笛报警。
2、报警音量:≤120分贝。
3、鸣笛时间:每次触发后鸣笛约25秒钟。
4、工作电压:DC9V,使用1节GF22型电池。
5、开机延时:≥15秒,便于主人开机后离开。

使用方法:

1、移开电池板,判别电池正负极性,放入9V叠层电池,移入电池盖板;
2、把开关打到“ON”,指示灯一闪,15秒进入警戒状态;
3、当报警器受到震动、冲击、移动时,即发出大于100分贝的警报声,报警时间约25秒;
4、当报警声明显减轻时,请更换电池,长期不用请取出电池.

灵敏度调节:

    本品外壳上有一个小孔,您可以把绳子穿在里面,然后挂在你要监测的地方,轻轻一动就会响,这种方式十分灵敏,但如果在室外,风吹动本品也会响的。另一种方便就是利用强力双面胶粘在您要监测的地方,遇到振动就会响,这种方式灵敏度低一些,但误报率也低。您可以根据您的需要选择适合您的使用方式。

网友(2010-09-12):
正好用的上,学习了,多谢给位了

网友(2011-05-15):
我给你推荐一个两毛钱的:买一个无源塑料封装的1M陶瓷晶振,把他拆开取出里面的压电陶瓷,把两极焊到稍微重一点的铜片上。当有振动时,两个铜片会有电压。然后用运放开环放大就可以了。
不一定行,自己想的;-)

网友:
汽车防盗器上就用的压电片啊。和5L的图一样!

网友(2014-06-25):
#在这里快速回复#RT1325

网友(2016-01-26):
解决了吗?我也在找类似的传感器

网友:
这传感器种类多了,最简单便宜的就是现在电动车单车用的,就一个套管里面一个圆柱导体,两端金属帽,这种灵敏度很高,轻轻晃动也会有信号。还有的是里面的导体装在弹簧上的,要一定的冲击才会有信号。还有那种分离电感和弹簧磁铁的,高大上但是安装麻烦,电路复杂

网友:
自行搜某淘"震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