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AR环境下:如何在EEPROM和FLASH中定义变量 我的困惑

楼主(2005-11-06):
__eeprom

Controls the storage of data objects in eeprom memory space.

The __eeprom memory attribute allows you to place initialized and non-initialized variables in the built-in EEPROM of the AVR microcontroller. These variables can be used like any other variable and provide a convenient way to access the built-in EEPROM.

以上摘自IAR帮助文件,但是照上面所说,用__eeprom修饰变量,可将变量存放在EEPROM中,但是编译遇到以下错误,不知何故,望高手指点一二,谢谢!我这样用的:

__eeprom unsigned char i;

编译结果:

Error[Be009]: memory attributes not allowed on auto variables or parameters D:\科研相关\传感器网络\工具箱\IAR4.10a\程序\main.c 41

同时向诸位大侠请教在flash中定义变量的方法,非常困惑,因为如果help文件有误的话,我只好用其他编译器了,痛苦ing

网友:
/*===================数据结构定义=========================*/

        typedef struct _eeprom_struct

          {

                union

                {

                            struct

                              {

                                uchar a[4];       //放大倍数

                                     uint e_addr;      //站址

                                     uint e_crc;       //crc

                        } eeprom;

                               uchar eep_data[8];

               }e_u;

         }eeprom_struct;

/*====================变量定义============================*/

        #pragma location=0x00

                __no_init __eeprom eeprom_struct a1;

        #pragma location=0x28

                __no_init __eeprom eeprom_struct a2;

        #pragma location=0x50

                __no_init __eeprom eeprom_struct a3;

        #pragma location=0x78

                __no_init __eeprom eeprom_struct a4;

//====================flash中定义的变量==================//

         __flash uchar serial[4]={0x05,0x11,0x03,0x01};     //序列号

        __flash float default_zoom=2.5000;                 //放大系数

        __flash uchar head[6]={0xbb,0xbb,0xbb,0xff,0x55,0x00};

在flash中定义的变量好象不能定位到绝对地址,不过可以从.map文件中查看到,当然也可以从hex文件中仔细的查看。

网友:
另外这位兄弟用的是什么版本的IAR呢?我用过IAR V2.31E,IAR V3.20b/c/d以及4.0的版本都可以的。3.20以上可以产生map文件和ICCAVR的.mp文件差不多,可以查看具体的编译结果信息。所有的AVR C编译工具中,IAR的效率和友好程度还是不错的,兄弟还是用这个好!

楼主:
多谢Houseivan大哥,我用的是4.0,感觉还不错

就是一开始入门,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多谢大哥指点。

多谢

楼主:
对了,不知Houseivan对 *.xcl文件有没有研究,我看上面说如果外接RAM的话,要修改以下内容,不知如何修改?谢谢!

  .xcl部分内容:

/*

* Modify these lines if you have an external SRAM connected to the system.

*

* Note: Remember to turn on the external data and address busses in

*       __low_level_init if external memory is used.

*/

-D_..X_EXT_SRAM_BASE=_..X_SRAM_BASE

-D_..X_EXT_SRAM_END=_..X_SRAM_END

/*

我用的芯片是mega128l,外接了32k RAM,不知以上如何修改。还有 __low_level_init 在什么地方?感谢!

网友(2013-07-29):
好像是得加上 __no_init  __eeprom  如果不加__no_init编译器不认识,有资料是这么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