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完整的 Usb ISP 的下载线制做过程和资料!!!!

楼主(2005-11-06):
经过一下午的摆弄,我的下载器终于可以为我所用了,兴奋之余将整个过程记录下来做个范例提供给那些想做但又因制做过程不清晰不敢下手的AVR友人们。使大家都能用上这个廉价又方便的下载器。

在做之前希望各位将下载的文件中的PDF通读一遍以免有些重要的地方没注意!!!

愿有自做意图的朋友都能成功!!!

楼主:
我本来还拍了好多照片,但我积分不够,都不能上传,遗憾啊,但我觉得下载文件里的讲述应该很清楚了.等明天,我把照片打包传给大家看看我的实验板和下载器.

网友:
我积分不够,都不能上传?

我们这里的所有功能,均没有积分限制的啊。

网友:
没想到那个下载软件还是我汉化的那个

网友:
还不完整啊老大!K1口跟目标板怎么接啊???????

网友:
楼主你好人做到底,把改好的HEX文件也放上去

楼主:
是吧,那强人应该是你啊,崇拜!!!

下面这些是我的Dev tools

大家看看.有一点一点焊起来的,也有直接做PCB的.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新的试验板,但工作忙,还没来得急去贴,贴了一部份,先给大家看看效果.

还有经过我改装的串口12864LCD

楼主:
下面这些就是平时用的工具了.

示波器,电子负载,万用表啊,逻辑分析仪之类的东西,烙表用了一把差不多三百块的恒温烙表,上不得台面献丑,没敢拍

楼主:
K1口和目标板其实就是两个SPI接口对接嘛,

网友:
K1口和目标板对接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问题是1,2,17脚接目标IC的那几个脚啊?

楼主:
下面这个是改过的HEX文件

其实我觉得上面的那位应该试着自已用Winavr编译一下.阿莫的范例写的跟学校教材一样.很容易操作嘛!

网友:
好贴,推荐自制,但可靠性不知道怎样。

现在还是觉得用STK500比较放心。

网友:
benladn911兄你什么时候也出个绝对完整的STK500的下载线制做过程和资料那就好了,呵呵

楼主:
这个能用,但都说不是很稳定,但我不停地用,反复地烧写同一芯片,到也没出什么问题,就是拔掉目标板再插上的时候要插拔一下USB线.

网友:
回xtlgyd

最近太忙了,公司新产品改进、文档的编写,教程的编写,都快爆了,呵呵。

一有时间一定整理个STK500的制作教程。

网友:
有没有线路图和PCB文件?

网友:
请问楼主,USBAVRISP/software/main.c文件是干什么的?

网友:
运行程序出现这个问题!!!

不能下载!!

楼主:
仔细检查一下你的目标板与下载器有没有连接正确

14楼的图

楼主:
USBAVRISP/software/下面没有main.c这个文件啊.

网友:
to :【22楼】 freemanw 应是usb驱动没有装好

网友:
我的下载线可以读出FLASH和EEPROM,读取速度也还行,但是烧写FLASH速度奇慢,而且最后还校验出错,是怎么回事呢?(J1、J2、J3都拔掉了)
-----此内容被Jacky于2005-11-08,12:35:35编辑过

网友:
我的提示无法识别的USB硬件,,,驱动也装不上

网友:
回27楼:你的情况如果板子没有焊错多数是熔丝没有正确

网友:
好, 大公无私 ~!

网友:
我用的是 tudio烧写的,需要设置那些容丝位呢?>>外部晶振 还有^^^^??

谢谢【28楼】 xtlgyd

网友:
需要设置这些容丝位看下图

网友:
有钱人家,唉,

网友:
freemanw,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毛病,请问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
我的做好了,用的是楼主改过的HEX,但是写的速度比较慢,为什么?读倒是比较快。另外,J2要拔走的,不然就会有22楼的现象。有请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
按資料做了個,安裝驅動正常,但在用的時候顯示和22樓的一樣,顯示:

Unable to load libusb0.dll

由於手上沒有跳線,直接將JP2短路的。像是和38樓的情況差不多。

网友:
断开J2就下载正常了,就是慢。

网友:
昨晚試了一下,JP2斷開或接地均可使用,但寫入速度相當慢,15K左右的數據寫入M16要1分多鐘,有知道為何。

楼主:
短路JP2是用软件模拟的SPI,断开JP2就是用M8的硬件SPI接口,当目标板工作时钟频率在1.5MHz以下时,用高速SPI有时会出错,常常是读不了,且进入死写状态.所以就设置了这个短路片了

建议目标板工作频率低于1.5M时,短路JP2用软件模拟SPI

高于1.5M时就开路JP2

网友:
將程序中的SPI-SCK程度做調整,Fosc/62-->Fosc/8,寫入後測試,JP2斷開,發現速度沒什麼差別,jtag4.12的監控程序寫入M16(只寫)要1分06秒,加上校驗差不多2分鐘。

慢啊,也不智峰改了哪,能達到2秒,不可思意啊!

网友:
原因请看此处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47303&bbs_page_no=1&bbs_id=1000

网友:
做了一个

只有几台式机好用,其它10多台计算机找到新硬件不能识别

网友:
如果手工焊接的万用板可能稳定性不太好(布局与布线不合理)。我焊接的第一块板子(万用板)也是这样,后来制作了线路板,就非常稳定了我测试的机器全部可用,目前为止一些网友买了我的板子均没有反馈不稳定的问题(配合我改进的程序)。一些网友认为其写熔丝出错可能是采用avrdude操作的结果,采用我的progisp未出现此问题,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在网上也能浏览到。

网友:
to:【43楼】 rainbow 金鹰.写mega16,2秒不用质疑,如果有问题买了我改进的板子的网友还不将我砍了

网友(2005-12-21):
正想找一个下载线的电路呢,不知道这个怎么样。我打算这周末要做一个试试了,因为刚学AVR,手上还欠这个东东

网友:
如果不是電腦接口限制,不建議用這個USB的,因為太慢了。一般用並口ISP或AVR910串行ISP就行了,或接做個HV的就足夠用了。

网友:
我用progisp1.3出现错误: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

网友:
楼主你上传的文件里面的USBAVRISP文件夹里,firmware和software文件夹分别是什么原文件啊?

网友:
这个USB ISP能够在AVR STUDIO中使用吗?

网友:
楼主,你绝对搞错了.这个东西的名字叫USBasp,不叫USBISP,USBISP是那个用FT245BM转并行接口的项目.

网友:
这个只能用 智峰的软件 ,不能用stdio

网友(2006-02-28):
能改用M16做吗?要怎样改软件?

网友:
顶楼下载的电路图上的R3(270)是悬空的, 好像没有起什么作用

网友:
一群大牛啊

网友:
请教: USB驱动程序装不上去

我先用编程器(XELTEK)把main.hex文件写到M8里, 把手工焊板上的3个短路片全部插上, 再插上USB连接线连到电脑的USB接口, 提示如下:

-----此内容被quben于2006-03-09,15:43:00编辑过

网友:
用了 usb 延长线没?用了就去掉。

还不行就 换 那两个小电阻;

还不行就 换台电脑试试。

还不行就放弃,作个stk500,速度不比usbasp 差多少。

网友:
好啊, 来了一个大侠

我没有用usb延长线, 前面的步骤应该基本正确, 因为小灯已经亮了, 说明程序已经在运行了

请问换哪两个小电阻, 是68欧姆的吗, 是往高还是往低走
-----此内容被quben于2006-03-09,23:01:14编辑过

网友:
羡慕啊,tds1012示波器,电子负载,zlg的逻辑分析仪,每样都是让人流口水的,是自己买的吗?一套下来也要近万啊!厉害!!!

网友:
谢谢楼主和sflfw大侠们

换了两个51欧的电阻, 现在OK了

-----此内容被quben于2006-03-10,00:06:33编辑过

网友:
深夜00:02 分还不睡,有前途!

网友:
呵呵, 又遇到问题了   (已解决)

--> 问题:

熔丝位设置为外部晶振时烧录出现出现故障提示: "Cann't Start Communication"

--> 问题解决:

在万能板上加焊接一个晶振和两个电容, 该故障提示没有出现了, 就是速度较慢

-----此内容被quben于2006-03-12,00:10:45编辑过

网友:
ATMEGA8L在datasheet中说明只能到8MHz的,能用12MHz的晶振吗?

网友:
做好了   但就是特别的慢

这是USB吗??????

网友(2006-04-15):
我现在也正想利用周未时间来做一个usbasp.

看了13楼的提问和14楼的回答,似乎14楼没有很清楚地回答13楼的提问

现在我也想再问一下M8上的1,2,17脚应该跟目标板怎样接?如果只按14楼的回答所接的话,那么M8上1,2,17脚的电路岂不是没用???

网友:
除了上面的问题外,我还遇到了下面的问题,请高人快来救我啊!!

网友:
晕,可能是我见的少,把xxx.bin下载单片机也可以吗?

网友:
以前通用的都是支持BIN/HEX格式的下载的!

网友:
呵呵,我也是用小马下载的main.bin,可以的

网友:
程序是用什么写的 怎么找不到prj文件

网友:
还不错,就是慢了点。 改进的过的程序也很慢。

网友:
不会呀,我一直用这个的,我把ISP.C里的SPI速度提到极限,速度很快.1K的话也就0.08S,10K的话要2.8S,用起来很爽呀.

网友:
我刚用C,不太明白。程序里用到很多头文件(software)可文件夹里只有usbasp一个头文件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可以把你pcb板共享出来嘛??

另外大家我用的编程器是gf1500(革新科技)

我没有成功!!

熔丝设置如下对嘛??

网友(2006-05-24):
请问D+与PB1,PD2相连,D-与PB0相连是为什么呢,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各位老大:

    我自制了一个,怎么驱动安装不了阿,而且插到usb口时,绿灯又是亮的,有谁知道怎么解决阿??

网友:
用了最新usbasp.2005-11-14版本后的好像有问题:

下载mega128时,当程序量超过64K时就烧写出错了,程序小于64K时还可以正常

网友:
这是因为USBASP固件里面

写FLASH时的地址最大为0XFFFF,限定了在64K之内。

if (data[1] == USBASP_FUNC_WRITEFLASH) {

    prog_address = (data[3] << 8) | data[2];

    prog_pagesize = data[4];

    prog_blockflags = data[5];

prog_address是由data[2]、data[3]组成16位数。

网友:
请问,能够实现编程具体是什么原理,USB的D+D-接PB0.PB1,BPD2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
谢谢!!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现在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请大家帮帮忙看看.向M8下载后HEX文件,插上USB,亮一个LED,但是安装驱动程序时提示:

  安装设备时,出现了一个错误

操作无法运行,因为文件队列己被锁定

网友:
我做好一个,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但速度不是很快,写10K的程序要2分钟,你有多快啊 ?

网友:
下载软件好像有问题,不像介绍的那样16k程序读2秒写2秒那样激动人心,写了一个7k的程序,花了老半天

网友:
作为对比,提供以下的两种速度:

HC244并口下载器16k写与校验是14秒。

双龙的USB ISP 速度是13秒。

网友:
请问并口HC244上位机软件是什么.谢谢!!

网友:
双龙、TLG、小马、zhifeng..... 除了官方外,几乎都行。

网友(2006-06-23):
根具网站资料,做USBASP和STK500不行,why,谁能解释.555!

网友:
咦,很多人做成功了啊。

网友:
谢谢楼主和以上各位的宝贵经验.

网友:
花了4天时间做了一个. 在老主板 815的两台机子上(两主板不同)工作良好.但在 845 主板3台机子上(3台机子主板相同)出现不能识别的USB设备,装不上驱动.

    说明:万用板搭的电路.两个68 ohm 的电阻省了. 0.1uf电容、10uf电容省了.USB线大约有30多cm.

    想焊块板子.解决一下它的兼容问题.

    设想了几个方案,不知可行否:

    1)加上两个68 ohm电阻.

    2)加上两个电容.

    3)USB插头直接焊在板子上,缩短距离.

    4)改变一下ATmega8L的熔丝.设为电平检测4.0V ,SUT1,SUT0设为 11启动时间为16CK+65ms.

-----此内容被zhb2000于2006-06-25,23:59:52编辑过

网友:
呵呵!今天兼容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经验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来谈一下感受和经验.

   昨天出现的问题是在老的815主板上一切正常,可到845主板上全都出的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今天一早7:00起来就开始搞,从设容丝开始,把电平检测和SUT1,SUT0的组合设了个便,故障依旧.由于还没有68 ohm的电阻就先上网查查原因. http://www.mcuzone.com/bbs/printpage.asp?BoardID=15&ID=172 这个网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它说了不同机器的兼容性问题主要是调那两个68 ohm的电阻.范围从33 ohm ~ 510 ohm,我想即然这样我就搞两个5K的可变电位器. 先调为68 ohm一测试.哈哈.原来不行的机子OK了.真的很高兴.可见软件模拟USB对硬件的要求比较高.

   希望出现和我问题一样的朋友.(有的机子装的上驱动,有的机子出无法识别的设备)试着改一下那两个68 ohm的小电阻,但愿大家都能成功.

   Show一下我搭的一个很烂的USBAsp

网友:
楼上大哥,你用的是什么上位机软件啊 !?

我找不到好的下载软件。

网友:
to stud1:

   我用的是 AVRdude.exe 字符方式.

   我看也有图形方式的avrdude-gui Win.

   你看一下 andy 红日 朋友的贴子吧.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4398&bbs_page_no=1&sub_kind_id=2065&bbs_id=1000

网友:
你用的还习惯吗?我看了,比较烦琐。对于新手来说,还是有难度。我比较喜欢zhifeng的软件,不知道你用了没有!就是有点微小的bug。我也来看看你用的avrdude,但要改它的设置,很是讨厌,你用了很多的芯片测试过吗?我用的是m64。

在这提醒大家:

    在使用usbaspUSB接口的ISP在线编程,目标芯片很容易熔丝位锁上,不能再应用在线编程,要注意。

这是 红日 在讲台上说的,有点怕怕。
-----此内容被stud1于2006-06-27,16:54:07编辑过

网友:
to 101楼 stud1:

    用了还好,我测的芯片不多.只有ATmega8L 和 ATmega16L .

网友:
TO zhb2000:

    我想请教一下zhb2000,装驱动程序时要连接目标板吗?即不连接目标芯片能否装得上驱动。

网友:
按下读出键出现这个对话框,不知出现什么问题,希望大侠指点指点。j1闭合j2 j3断开

网友:
to 【103楼】 hchkfh:

    装驱动时要连接USBASP板子.要不装不上.

网友:
这个是什么问题呀,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为什么万用板上没有晶振?是用的内部晶振吗?

网友:
USBAVRISP文件夹下的SOFTWARE中的文件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
无法选折低速写,新的m16默认工作频率为1MHZ,所以无法对新的M16进行下载程序,能告诉在什么地方修改可以选折的工作在高速和低速.软件介绍说有自动选折下载速度,为什么不行!

网友:
成功了 m8 m162 都可以烧 但是为什么89s52不行呢?

网友(2006-08-02):
我也做了一个,但感觉好慢,15K要用50秒的时间!

网友:
我的是不稳定时好时坏,来回换电阻,还是不稳定!!!

网友:
在做avrdude的时候,它的编程插座的4、6两个脚是接到M8的PD0、PD1的,有什么作用?在做用户目标板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这个连接?

附件是原电路,我把这两个脚标出来了。

网友:
好象无用.

网友:
我焊的 好不容易弄好了 还是在网吧写上去的 因为没有并口 串口 所以做了一个usb的 不过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2006-09-01):
【58楼】 quben 去笨

我也和你出现相同的情况,就是电脑无法识别,找不到USB接口硬件,但是有时候又好了,但大多数是又出现 找不到硬件,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看来不错,下回做一个试试看!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啊?

我在其它机上可以出现USBASP硬件,

但在我的本本上,就是绿灯亮的,其它没反应哦!怎么回事啊?

在硬件管理器里面,插上硬件时,会闪一下,但很快就没了。

网友:
很多强人啊

网友:
我怎么就不行了,用STK500写了main.hex,插上USB口,灯亮了,什么提示也没有。没有要求装驱动软件,哪位有没有碰到一样的问题啊?

查了板子和原理图没有问题啊。

网友:
可看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669989&bbs_page_no=1&bbs_id=1000

网友:
我的本本怎么就装不进驱动呢?请楼主指教!

网友:
把68欧姆的电阻换了,还是一直提示无法识别的硬件。

网友:
10.1长假做一个试试,先谢过楼主了

网友(2006-10-04):
这个能不能用与atmel 89c51等串口编程器上

高手们有没有USB转并口的制做实例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就是不成功。能检测到USB设备,也提示说能够使用,但很快usb图标

消失,不起作用了。不能够连到上位软件,Unable to load libusb0.dll.

    各位前辈,请指点一,二啊!多谢了!

网友:
好样的!1!!!我也做一个看看!

网友:
谢谢了,我可以试一下了.

网友:
建议大家别做了!

我也作了一个,偶尔不行,毕竟是模拟的usb,不稳定!

网友(2006-11-11):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pgmspace.h>

#include <avr/wdt.h>

请问这样的头文件,要什么样改为我现在所用的Mega8上用呢?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就是不成功。能检测到USB设备,也提示说能够使用,下载数据报错"Unable to load libusb0.dll".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
【1楼】 eudemon 守护使:

  请问你做的这个都能下载些什么芯片啊? 51单片能下吗?哪位老师能告诉我下吗?我也想做一个,我是新手,些各位能帮帮我,谢谢,谢谢大家

网友:
下载软件是哪,我是新手,上面有的是用AT902313做的,和这个有区别吗?请各位高手指教啊,我是新手,帮帮我行吗,谢谢了,做完硬件之后怎么做,能说清楚一些吗?谢谢

网友:
我曾经做了一个,

但是这个东西不稳定的,毕竟是模拟的usb口。

在我电脑上直接用不行,接一段延长线,唉,好了。

各个电脑各不相同啊,我用我买的一个hub接,怎么接怎行。

我觉得做着玩玩,消遣消遣可以,下载还是用其它的下载线吧,如stk500直接可以在AVRStudio下工作,并且AVRStudio现在支持了WinAVR,用起来更方便。再做个JTAG,这套开发工具不要太完美哦。

网友:
那个K1的4、6两脚是悬空的吗?要是悬空的话啊不就不起作用了吗?

网友(2006-12-11):
我做了一个,加上了自动检测目标板有没有电,没有电的话自动供电.下载mega8和mega16很正常,不过下载128时就会校验出错,程序没有大于64k,怀疑是zhifeng软件的问题.1.5版本的下载速度很快,大约是小马软件的3倍.

网友:
楼主,我是个AVR初学者,我照做了一个没成功,可否给个SCH啊。

网友(2007-01-25):
都是有钱人,数码相机效果不错。

网友:
成功了!

稳定,速度也快,换几台机器试了试,运行都正常。

网友:
首先说一下,我不是专门跑来卖东西的

我也学着做了个,成功了,正好碰到作板子,就把它也塞到里面一起做了,嘿嘿!

有谁需要,10块卖(这么小的板子好像有点高了,但是5块是不是连挂号钱都不够呢?这年代不知道邮局涨到那个价格了)最好是自己有什么好板子,不需要的和我换,互相学习嘛

先说明一下,这个usb封装做得不好,有点大,需要把固定脚掰一下才可以装进去(不影响使用和外观的)。

联系方式qq:76548769

图片今晚上

网友:
好像还不会上图片哦,郁闷,需要的qq看吧

网友(2007-03-01):
ywwgff: "加上了自动检测目标板有没有电,没有电的话自动供电",能说说怎么做的吗

网友:
AVRISPPro这个软件使用是出现问题,

说无法加载libusb0.dll

为什么?

网友:
想做一款USBISP下载线,明天就按此制作!

网友:
一直用并口的ISP下载线,决定最近一定要做一个,因为现在的程序越来越大,下载的时间不爽了,谢谢大家的贡献,收藏了。

网友:
xiaoke

ywwgff: "加上了自动检测目标板有没有电,没有电的话自动供电",能说说怎么做的吗

不好意思刚看见你的留言,用2个口线,一个口检测目标板有无电,另外一个根据检测结果控制mos管从usb口给目标板提供电源

网友:
我也做了个,但是驱动装不上;不知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我的M8中的程序已下载成功,LED也亮了;只是M8上的2,3两个脚本人自认为没什么用就没接;可是无论如何驱动就装不上。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我的也做好了——设备管理器上也显示了“USBasp”,是否可以说我的机子上正确无误的安装好了驱动?目标板也正确连接好了,可就是出现问题:“Unable to load libusb0.dll”总也找不到原因,请高人指点!

网友:
用双龙下载器则总是显示“没有找到USB”设备——请高人救命!

网友:
这个和双龙下载器不兼容

网友:
用 zhifeng 的progisp也不行呀

网友:
终于搞定了——必须把J2断路才可以

网友(2007-04-15):
今晚一次成功,要想速度快,请用智峰的最新版本:progisp165,速度简直太爽了,M16的14K代码不用2秒.谢谢"eudemon 守护使"的制作说明.

网友:
呵呵,做成功了,用1.65版很快,感谢zhifeng,感谢LZ哈~~

这是我三天来的一点心得。常玩51,AVR还是菜菜

1.MEAG8L-8PI虽然官方PDF说只能工作在最高8M的频率,估计是由于要考虑到2.7V VCC的状态,如果在4.5V的话,实验证明可以使用12M的外部晶振。

2.制作USBASP时要注意主控芯片的熔丝位的配置

3.接USB的D+和D-的电阻一定要注意,47欧姆到510欧姆之间,如果计算机能发现USBasp的硬件说明阻值合适,我实际使用的是47欧姆,100欧姆也试过,不同电脑而异,这是由于USB是3.3V的通信标准。

4.HEX文件一定要和上位机软件兼容啊!USBASP的主控HEX修改者多版本很多要注意。WINDOWS驱动也要注意。

呵呵,最后有些疑问,虽然1.65版提供了AT89S52的烧写选项,可是不能烧写啊,对吗??这是烧写AT89S52的错误框

网友:
刚刚成功了!用下载文件夹内的 main.bin 烧录不成功。自己建一个project编译烧录后就可以找到usbasp了。 再继续做下去看看怎样。

网友:
我也出现 unable to load libusb0.dll. 请问为什么?

网友:
先下下来,以后有时间做,不过我感觉用并口的也没什么不好啊!!!

还是谢谢楼住分享!!!

网友:
楼主:

我昨天下做了一个,在台式机上能装驱程,为什么在我的本本上没法装呢

网友:
楼主;

      我做了在笔记本上装不上驱动程序

      是怎么回是,是不是笔记本就用不

      了啊?还有我想知道一下那10PIN的

       管脚定义

         谢谢了

网友:
站长:

    我怎么上传我的图片啊?

    我想把我出错的问题上传

    问一下---------

    麻烦站长给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
没有看我的问题/

网友:
我用楼主的 firmware mega8 程序 改成 mega16 成功, 想仿真一下,看看程序是如何运行的。但 那个 makefile 却不能生成 .cof 调试文件. 请问怎样修改才能生成 调试文件, 在avrstudio 上调试?

网友:
幸运,呵呵,要不你试一下改成M88行不行,呵呵。现在这个我已经可以自己修改了,我用了个M48来工作,呵呵,不浪费。自己加了指示灯闪烁功能。也增加了自动调速功能。工作效果不错,这段时间太忙,过了这段时间想以此为基础增加点别的功能。

网友:
回 ssyniuej

M88 不可以用 Jtag 仿真。如何用GCC同时编译C和汇编文件?

自动调速功能怎么改,请指教。

网友:
说白了,自动调整就是在进入编程模式的时候检测返回的值,如果不是希望的值则进行降速,关键是要自己重新做个函数。这些东西都在源代码里面有。现在我是尽量不用仿真,因为仿真我已经损坏了三个片子了。另外M88有单线仿真。在我以前的贴子里面有完整的资料,可惜没人理,可惜里面包含了较为详细的中文说明,都没人感兴趣那我也 不再更新了。

网友(2007-05-26):
还经常用到S5X,但很可惜Progisp不能支持,真想此工具能支持它,这样就很方便了.

网友:
能不能下载AT89S52或者其他的51单片机

网友:
借问一下,是否可以使用 M8L +6Mhz晶振 ?  我用的是这个搭配,好象不行

看到一个图,用的是M8L + 12MHz晶振,这样可以吗?

网友:
我的在别人电脑上有反应

在我电脑上没反应

就只有灯亮了

求救啊。。。。

网友(2007-08-09):
那个bin文件大于m8的空间,不知道是怎样运行的?m8-8可以运行在12mhz?

网友:
我所制作的下载线也出现了

这样我干怎么办?我作两个下载器,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请各位高手或站长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顶!先下来做看看

网友:
我下了但解压不了,楼主好人做到底给我传一份嘛,谢谢了  xingyusky111@163.com

网友:
我下了但解压不了,楼主好人做到底给我传一份嘛,谢谢了  xingyusky111@163.com

谢谢各路大侠给我发一个嘛,万分感谢!!xingyusky111@163.com

网友:
急切等待中,看到好动西真心痒啊:xingyusky111@163.com

网友:
amoke 或楼主:

    这个资料下载后解压会有错误提示啊,请你们检查检查啊!!!谢谢!!!

网友:
解压失败 zhu-fengyu@sohu.com

网友(2007-09-11):
上次做了g 用不了,就一直放在那了,我们刚比赛完,想学AVR。
请问主楼这个下载器能用别的下载软件吗?我还没用过AVR呢

网友:
哈哈---
终于搞定了,过程中出了不少问题啊,真是好啊,可以学
AVR了,谢谢主楼资料啊,第一次做时,加了延长线,还为
这样不行,取了也不行,差点就想放弃了,今天又买了一
些元件重做了一次,这次用的是贴片的,这次加了延长
线也行了,哈哈,耐心的做
刚刚搞定,真高兴-------
一直没有接处过AVR,连容丝怎么设不知道,问别人----
哎-----
只是和你随便说说而-----或是不理,搞技术的真是----
说说我在做时遇到的问题:

   (只是真对我们初学这类的,如果有说错的地方请指正,谢谢)

(1)元件能用贴片的还是尽用贴片,省钱省空间,就是做时
   麻烦点;
(2)两根信号线上加3.6V的稳压管,这样更稳定;
(3)USB线不能太长,否则没法识别,或是装不上驱动
(4)如果是没用过AVR最好是能找个用过的人帮你下程序,
   因为还要设置容丝什么的,我的是设成(1111),不知对
   不对(自己乱弄的,也能用)
(5)用是时把J2拿开
如果新手朋友出现类是的问题可以交流,下了打不开的可以问我要:
lgl_5923@163.com

网友:
请问eudemon 守护使
解压文件时为甚circuit.pdf解压失败啊!!!
急切期待前辈们的指导!!!
ye.tercel@163.com

网友(2007-10-19):
eudemon 守护使,你好,干嘛,我做的一USB它下载的时候很不稳定.能不能给个电路图,我那个下载十次,大概有一次,而且我用的是M16.多谢了.

网友(2007-11-29):
我也做了一个,在台式机上正常使用,在笔记本上却无法识别,请问如何解决呢?

网友:
USB D+/D-加3v6的稳压管

网友:
资料中的电路图为什么解压错误呢?
我下载了好几次,都是出现解压错误

网友:
电路图中的RXD*TXD在ISP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
注意因为是模拟USB接口,速度只能达到USB1.1的速度
和USB2.0的USB口不兼容,这是我制作时的经验,只能
用一个1.1的HUB了

网友(2008-04-03):
支持一下,我也将你的作品亲自制作一下,试一试。谢谢共享。

网友(2008-05-11):
mark一下留用

网友:
呵呵,谢谢!不知支持51否?

网友:
怎么都要顶一下!

网友:
楼主   压缩包解压出错,哪位有完整资料的能帮忙发我一份吗?万分感谢。。。。      alex_tricolor@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