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PWM输出可调电压0.5/0.8/1.2/2/2.5/3/3.5的电压值

楼主(2005-11-07):
请问如何跟据占空比来计算出输出来的电压值。谢谢

网友:
用单片机的电源电压乘以占空比,比如5V×0.5=2.5v

网友(2006-02-28):
单片机PWM输出如何转化为模拟量呢?

网友:
我刚做完了用ATmega128的8位时钟T2产生PWM信号,然后经过简单的RC滤波产生要求不高的直流信号,我用在某种液晶的对比度控制上,效果很好,不过纹波较大。只要控制送不同的OCR2寄存器的值就可以控制输出电压范围在0到5V之间。

网友:
只要控制送不同的OCR2寄存器的值就可以控制输出电压范围在0到5V之间。

×××××××××××××××××××××××××××××××××××××

   请问能否超过5伏?若要超过5伏应该怎样做?

网友:
可以,加入比例放大器

网友:
不会吧,超过5V也不会?用放大器啊,同向或者反向比例放大器。

网友(2006-05-25):
请问放大到0-30V,该怎么做呢?

放大器好象放大不到那么多。

网友:
我也是通过改变OCR中的值来控制占空比的,

输出PWM波形很好,

但是加了一个6N137隔离以后,

波形有了一点改变,

电压下降不到0,

有大约0.6V,

电压最高达不到5V,

有大约4.6V。

是不是因为光藕不好啊?

网友:
其实要放大电压,

隔离的时候,

将PWM波形的电压调高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2007-06-09):
能实现步进电压输出吗,那位兄台有现实方案,可以给我发一个吗

liushusong2004@163.com

网友:
不能。。我不能用OCR 来产生2。5V

OCRA=0x59      //3.04V

OCRA= 0x60      // 3.1V

OCRA=0x61      //1.05V

OCRA=0x62     //1.03V

3。1。。。。1。1之间跳了!!

网友:
OCRA是什么寄存器?

网友:
PWM信号经过RC滤波就可以变成模拟电压了

网友(2009-05-06):
回6楼的,

6n137是数字光耦,E脚一定要接地,而且EN和VCC一定要接+5V,不存在上不到5V... 6n137性能超强,因该你是使用不当。

另外回楼主:
它OC输出后,用电阻上拉到5V,最高可上拉到7点几伏或更高,如果要把电压放大到30V那么高,加一个NPN放大到30V.
单片机输出PWM,经自己的电路将PWM放大到30V,再实现推挽输出到RC,可以两级RC,这样电压很稳定,再经高倍射级跟随器放大电流

网友:
D类放大器。

网友:
PWM输出经二极管单向整流。电容滤波。如果没有负载的话就算是1%的占空比也会出现5V的电压。所以必须用AD测试输出电压高了就减PWM。小了就加PWM,这样才稳压。输出的纹波与AD的采样和输出的驱动能力有关。同时PWM的频率和滤波电容有关

网友:
楼上说的类似峰值保持器。不过一般的PWM只要高电平到5V、低电平到0V,那么RC滤波之后就是5×Duty了,精度应该都不成问题的,只是不能带负载(带载电压会掉),可以运放跟随后带负载。

网友:
超过5V要放到到0~30V的到底该怎样实现,谁有电路图,给个参考参考。

网友(2012-05-06):
同样的问题呢

网友A(2012-06-22):
我也是用PWM调节占空比产生0~5V可调电压的,输出电压用一个RC滤波(R=2K,C为1uF),如果觉得电压不够平稳,可加一电解电容,然后358作电压跟随器输出来着。看波形还是有0.1V上下的波动,晚点再调调。

网友(2012-11-13):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PWM调节占空比产生0~5V可调电压的,输出电压用一个RC滤波(R=2K,C为1uF),如果觉得电压不够平稳 ...

RC滤波 经典
最近试过,效果还是不错的,挺适合用于没有DA输出的单片机而需要 模拟量信号输出的电路

网友(2012-12-28):
PWM转0-5V是不能完全到达0V和5V的,不知道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