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VR时钟周期是不是这样计算?

楼主(2005-11-08):
我用MGEA8的内部RC震荡时钟,8M

因为MEGA8不会对其进行倍频和分频

所以我认为起时钟周期为1/(8*10^6)=0.125us

请问是这样计算吗?

网友(2005-12-13):
沒錯!! m48, m88之類的就帶有内部的主頻分頻器了...

网友:
M48用双龙ISP,其默认设置为:内部8M RC振荡,CKSEL熔丝位配置成8分频,故其工作主频应为:1MHz,其时钟周期应为1us.

不知以上理解对否?菜鸟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