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能否提供DS12C887时钟芯片的motorola格式的C语言程序参考一下呢?

楼主(2005-11-09):
谁能提供DS12C887时钟芯片的motorola格式的C语言程序?谢谢!

楼主:
下面是DS12C887 C程序motorola读写时序,有问题的?芯片感觉不工作?

/***************************************

  函数功能:用来写

***************************************/

void WriteAddrData(uint8_t dsaddress,uint8_t dsdata)

{

    DS_READ;

    PORTA = dsaddress;          //RAM地址

    DS_CS0;                     //选中时钟芯片

    DS_AS1;                     //1 地址有效

    NOP();

    NOP();

    DS_AS0;                     //0 地址失效

    DS_WRITE;                   //写

    PORTA = dsdata;             //data

    DS_DS1;

    NOP();

    DS_DS0;

    NOP();

    DS_CS1;                     //关闭时钟芯片

    DS_READ;

}

/***************************************

  函数功能:用来读

***************************************/

uint8_t ReadAddrData(uint8_t dsaddress)

{

    uint8_t dsdata;

    DS_READ;                    //读

    PORTA = dsaddress;          //RAM地址

    DS_CS0;                     //选中时钟芯片

    DS_AS1;                     //1 地址有效

    NOP();

    NOP();

    DS_AS0;                     //0 地址失效

    DS_DS1;

    NOP();

    DS_DS0;

    NOP();

    dsdata = PINA;              //data

    NOP();

    DS_CS1;                     //关闭时钟芯片

    return dsdata;

}

网友:
楼主,

    可以把你的程序 贴 完整 吗 ?  我也正在 弄 这个 rtc 。

楼主:
终于调试成功了,下面把moto时序和模拟intel时序贴上来了:

//===== DS12C887 moto时序======

/***************************************

  函数功能:用来写

***************************************/

void WriteAddrData(uint8_t dsaddress,uint8_t dsdata)

{

    DS_AS0;

    DS_DS1;

    DS_READ;

    DS_CS0;                     //选中时钟芯片

    //

    DS_DS0;

    DS_AS1;                     //1 地址有效

    PORTA = dsaddress;          //RAM地址

    NOP();

    NOP();

    DS_AS0;                     //0 地址失效

    //

    DS_WRITE;

    DS_DS1;

    PORTA = dsdata;             //data

    NOP();

    NOP();

    DS_DS0;

    //

    DS_CS1;                     //关闭时钟芯片

    DS_READ;

}

/***************************************

  函数功能:用来读

***************************************/

uint8_t ReadAddrData(uint8_t dsaddress)

{

    uint8_t dsdata;

    DS_AS0;

    DS_DS1;

    DS_READ;

    DS_CS0;                     //选中时钟芯片

    //

    DS_DS0;

    DS_AS1;                     //1 地址有效

    PORTA = dsaddress;          //RAM地址

    NOP();

    NOP();

    DS_AS0;                     //0 地址失效

    //

    DDRA=0x00;  // PORTA in

    DS_DS1;

    NOP();

    NOP();

    DS_DS0;

    dsdata = PINA;              //data

    //

    DS_CS1;                     //关闭时钟芯片

    DDRA=0xff;  // PORTA out

    return dsdata;

}

//===== DS12C887 intel时序 ======

/***************************************

  函数功能:用来写

***************************************/

void WriteAddrData(uint8_t dsaddress,uint8_t dsdata)

{

    DS_ALE0;

    DS_RD1;

    DS_WR1;

    DS_CS0;                     //选中时钟芯片

    NOP();

    //

    DS_ALE1;

    PORTA = dsaddress;          //RAM地址

    NOP();

    NOP();

    DS_ALE0;

    NOP();

    NOP();

    //

    PORTA = dsdata;             //data

    NOP();

    DS_WR0;

    NOP();

    NOP();

    NOP();

    DS_ALE1;

    DS_WR1;

    DS_CS1;                     //关闭时钟芯片

}

/***************************************

  函数功能:用来读

***************************************/

uint8_t ReadAddrData(uint8_t dsaddress)

{

    uint8_t dsdata;

    DS_ALE0;

    DS_RD1;

    DS_WR1;

    DS_CS0;                     //选中时钟芯片

    NOP();

    //

    DS_ALE1;

    PORTA = dsaddress;          //RAM地址

    NOP();

    NOP();

    DS_ALE0;

    NOP();

    NOP();

    //

    DDRA=0x00;  // PORTA in

    DS_RD0;

    NOP();

    dsdata = PINA;             //data

    DS_ALE1;

    DS_RD1;

    DS_CS1;                     //关闭时钟芯片

    DDRA=0xff;  // PORTA out

    return dsdata;

}

网友:
好人啊, 我刚刚在做这个, 看了半天的 data sheet   都没有搞懂

网友:
DS_ALE0;

    DS_RD1;

    DS_WR1;

    DS_CS0;

能不能把这个宏定义 拿来看看 啊,  我英文太差 看不懂 手册 啊

楼主:
// 控制引脚定义moto

DS_CS             -----  /CS

DS_AS             -----  AS

DS_READ(DS_WRITE) -----  R//W

DS_DS             -----  DS

#define DS_CS0      cbi(PORTC,PC0)

#define DS_CS1      sbi(PORTC,PC0)

#define DS_AS0      cbi(PORTC,PC1)

#define DS_AS1      sbi(PORTC,PC1)

#define DS_READ     sbi(PORTC,PC2)

#define DS_WRITE    cbi(PORTC,PC2)

#define DS_DS0      cbi(PORTC,PC3)

#define DS_DS1      sbi(PORTC,PC3)

// 控制引脚定义intel

DS_CS             -----  /CS

DS_ALE            -----  AS

DS_WR             -----  R//W

DS_RD             -----  DS

#define DS_CS0      cbi(PORTC,PC0)

#define DS_CS1      sbi(PORTC,PC0)

#define DS_ALE0     cbi(PORTC,PC1)

#define DS_ALE1     sbi(PORTC,PC1)

#define DS_WR1      sbi(PORTC,PC2)

#define DS_WR0      cbi(PORTC,PC2)

#define DS_RD0      cbi(PORTC,PC3)

#define DS_RD1      sbi(PORTC,PC3)

贴好了!

楼主:
TO:jackiezeng 剑客曾

      谢谢提建议!你用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
我用 mega 16   。  我只是做实验而已~!

想问问, moto  和 intel    有什么区别呢 ?

网友:
晕哦, 大哥你可以给我讲讲, 怎么初始化, 怎么使用这个东西啊,

我去读00 单元的 秒信号,出来的全是 0

楼主:
Intel和Motorola是芯片能正常工作两种时序!

初始化时,首先应禁止芯片内部的更新周期操作,所以先将DS12C887状态寄存器B中的SET位置“1”,然后初始化00H~09H时标参数寄存器和状态寄存器A,此后再通过读状态寄存器C,清除寄存器C中的周期中断标志位PF,报警中断标志位AF,更新周期结束中断标志位UF。通过读寄存器口D中的VRT位,读状态寄存器口后VRT位将自动置“1”,最后将状态寄存器B中的SET位置“0”,芯片开始计时工作。

DS12887实时时钟芯片中文资料:

网友:
楼主, 你的单片机 工作 的 晶振  是多少兆 的?

网友:
o my god ~!

how can i do ~!

我还是没搞定, 郁闷中~!

网友(2006-01-07):
#define M818_PORT          PORTB

#define M818_DDR           DDRB

#define M818_PIN           PINB

#define M818_CONTROL_PORT        PORTD

#define AS                       PD5

#define WD                       PD6

#define RD                       PD7

#define AS_ON()   ( M818_CONTROL_PORT |=  (1<<AS) )

#define AS_OFF()  ( M818_CONTROL_PORT &= ~(1<<AS) )

#define WD_ON()   ( M818_CONTROL_PORT &= ~(1<<WD) )

#define WD_OFF()  ( M818_CONTROL_PORT |=  (1<<WD) )

#define RD_ON()   ( M818_CONTROL_PORT &= ~(1<<RD) )

#define RD_OFF()  ( M818_CONTROL_PORT |=  (1<<RD) )

unsigned char get_clock_data(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data=0;

        M818_DDR = 0xFF;

        M818_PORT = 0x00;

        RD_OFF();

        WD_OFF();

        AS_OFF();

        M818_PORT = address;

        _delay_us(5);

        AS_ON();

        _delay_us(5);

        AS_OFF();

        _delay_us(5);

        M818_DDR = 0x00;

        M818_PORT = 0x00;

        M818_PIN = 0x00;

        _delay_us(5);

        RD_ON();

        _delay_us(5);

        data = M818_PIN;

        _delay_us(5);

        RD_OFF();

        return data;

}

void set_clock_data(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

{

        M818_DDR = 0xFF;

        M818_PORT = 0x00;

        RD_OFF();

        WD_OFF();

        AS_OFF();

        M818_PORT = address;

        _delay_us(5);

        AS_ON();

        _delay_us(5);

        AS_OFF();

        _delay_us(5);

        M818_PORT = data;

        _delay_us(5);

        WD_ON();

        _delay_us(5);

        WD_OFF();

}

我寫的Intel總線的, 已經在使用了
-----此内容被avrboy于2006-01-07,18:42:41编辑过

楼主:
笼统标题我试了改不了吗?

网友(2009-10-30):
什么东西嘛,我都看了一个星期了,读出来的都是时间的地址,都不知道什么东西

现在都无奈了,开始以为是时序问题,后来我试了哥便,最后读出来确实数据所在的地址,烦死了!

网友:
TO:【17楼】 kangkang
可以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66714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lzf713&bbs_id=1006

网友:
谢谢十八楼啦

网友(2014-09-19):
请问怎么把它做在数码管上显示,怎么转换那些BCD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