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写的热电阻查表类1.0(原创) zjqzm 我的BK地址: zjcsharp.gkbk.com

楼主(2005-11-11):
注:下面是我在C#写的一个查表类,思路是:

1、用工具软件(如EXCE)或自已画一个(以前我是这样子做的)温度/输入电压曲线表。然后对曲线进行线性化(可以在纸上用手画,也可以用EXCE跟据相应的数据自动生成,并且EXCE能对曲线自动进行线性化)。

2、写代码

所用到的数据结构:

先建立两个一维数组,分别对应温度- double  linesT[14] ; 输入电压 - double linesV[14]。

注意:这两个数组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 linesT[3] 对应linesV[3] 的值;为什么数组的大小为15呢,是因为我选用的热电阻的 温/压曲线(是由温/阻曲线变换而来)线性化成14段直线。

然后建立一个用于判断查表的值所在那个区间的 结构体

public struct CompareResult

{

  public SearchResult search_result;

  public int  Position;  // 找到 输入 “数”在数组中的序号。

}

和用于表示查找结果的 enum

public enum SearchResult { Less_Than_linesV0, Equation, Less_Than_linesVi, ComeUpTo_limesV14 };

主要代码:

//  用一个for 循环来遍历 linesV数组,找到输入电压Vi所在 温/压曲线的区间,然后把反映 Vi 的位置的数据存放在 一个 CompareResult 结构体中。

//然后用一个电压转换温度的方法把电压转为温度值。

全部的类代码如下;已经过验证,可以精确到0.1度.由于选用的热电阻的范围是0至100度 和 在10位A/D下只有 698.368的分辨率.所以ADC的每个计数点有大约“0.14c”的分辨率.  减去其它的影响,实际可以达 0.2c 的分辨率.

using System;

namespace ROC

{

public enum SearchResult { Less_Than_linesV0, Equation, Less_Than_linesVi, ComeUpTo_limesV14 };  //

public struct CompareResult

{

  public SearchResult search_result;

  public int  Position;  // 找到 输入 “数”在数组中的序号。

}

/// <summary>

/// NTC10K 的摘要说明。

/// 4.27V - 0c ; 0.86V - 100c

/// MCU/AD为10位AD,所以AD的分辨率为2的10次方 = 1024;范围 = 0V(0) - 5V(1024)

/// 如下公式可计算出用该MCU和该热电阻测试温度的分辨率 = (4.27V - 0.86V)/5V * 1024 = 698.368

/// 这意味着在ADC的每个计数点有大约“0.14c”的分辨率。 // (|0 - 100|) / 698.368

///

/// </summary>

public class NTC10K

{

  double[] linesV;

  double[] linesT;

  public NTC10K()

  {

   //

   // TODO: 在此处添加构造函数逻辑

   //

   linesV = new double[15]{ 0.86d ,1.00d ,1.15d ,1.33d ,1.57d ,1.81d ,2.06d ,2.34d ,2.64d ,2.93d ,3.23d ,3.56d ,3.83d ,4.07d ,4.27d };

   linesT = new double[15]{ 100d  ,93d   ,86d   ,79d   ,71d   ,64d   ,57d   ,50d   ,43d   ,36d   ,29d   ,21d   ,14d   ,7d    ,0d    };

  }

  /// <summary>

  /// 返回值 = -1 表示没找到 ; = i(0 至 14), 表示   i < 输入的数 <= V[i+1]

  /// </summary>

  /// <param name="Vi"></param>

  /// <returns></returns>

  void  Search_LinesV(double Vi,ref CompareResult cr)

  {

   for(int i=0;i<15;i++)

   {

    if ( Vi < linesV)

    {

     if (i == 0)

     {

      cr.search_result = SearchResult.Less_Than_linesV0;

      break;

     }

     else

     {

      cr.search_result = SearchResult.Less_Than_linesVi;

      cr.Position = i;

      break;

     }

    }

    else if (Vi == linesV)

    {

     cr.search_result = ROC.SearchResult.Equation;

     cr.Position = i;

     break;

    }

    else if (Vi > linesV)

    {

     if (i == 14)

     {

      cr.search_result = ROC.SearchResult.ComeUpTo_limesV14;

      break;

     }

    }

   }

  }

  public double Convert_V_To_T(double Vi)

  {

   double T = -1;

   CompareResult cr = new CompareResult();

   Search_LinesV(Vi,ref cr);

   switch(cr.search_result)

   {

    case ROC.SearchResult.Less_Than_linesV0:

     T = linesT[0];

     break;

    case ROC.SearchResult.Equation:

     T = linesT[cr.Position];

     break;

    case ROC.SearchResult.Less_Than_linesVi:

     int i = cr.Position;

     T = linesT[i-1] + (linesT - linesT[i-1]) * (Vi - linesV[i-1])/(linesV - linesV[i-1]) ;

     break;

    case ROC.SearchResult.ComeUpTo_limesV14:

     T = linesT[14];

     break;

   }

   return T;

  }

  /// <summary>

  /// 热水压力

  /// </summary>

  /// <param name="V"></param>

  /// <returns></returns>

  public double Convert_V_To_KPa_HotWater(double V)

  {

   return 0;

  }

  /// <summary>

  /// 燃气压力

  /// </summary>

  /// <param name="V"></param>

  /// <returns></returns>

  public double Convert_V_To_KPa_GasFired(double V)

  {

   return 0;

  }

}

}

网友:
这c#看着像c++啊

网友(2005-12-11):
我还没有搞清楚C#与c++相比优势在哪里?楼主能说说吗?

网友(2018-05-24):
不错,先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