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把电脑的"地"传过来的干扰滤掉?

楼主(2005-11-12):
我做AD转换时,数值跳动大,找到了原因:  是电脑的"地"传过到的干扰.

现在原因找到了,但是没有解决的办法,不知道怎样才能把电脑的"地"传过来的干扰滤掉.

(附:我的电路板的"地"一定要跟电脑的"地"相联接,因为我要用串口往电脑发数据.)

网友:
电脑接地线良好接大地。

网友:
用光偶隔离

网友:
回楼主,可以用隔离的串口电路,光电隔离就可以了,建议看看北航版51接口电路的书,很多的。

楼主:
能不能简单的画一个光电隔离电路?

网友:
我也想问同样的问题。我做的数据采集板上的地线干扰也比较大(用USB接口与电脑连接,USB供电)。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尽量消除?

网友:
PCB布板时,将数字地与模拟地分开,单点相连

网友:
右边是隔离的5V,不跟印制板地相连。
-----此内容被wsdzj于2005-11-22,12:00:17编辑过

网友:
请看此贴《串口线长讨论(群号码:6568782)》

我给了完整的485解决方案。。232换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
单片机和电脑通讯用光藕,模拟数字电路的电源用DC-DC电路隔离。

楼主:
to : onorg 自由之神

你能不能发一个从单片机到电脑串口的,完整的电路图上来?

网友:
啥也不要,不知道你ad采集的是什么,假如ad采集的信号与串口是隔离的,那就很容易了,把整个控制地浮起来就ok!!!

就如ad信号有相对地电位,必须将串口隔离!!用dcdc加光藕。

网友:
如果我是用USB接口传输数据那怎么消除干扰呢?

布局时已经将数字区和模拟区分开,数字地、模拟地用电感单点连接这些功夫已经做足。但16位的AD仍然有2-3位有跳动,虽然这已经符合我的精度要求,但我想做得更好一些。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
用光藕隔离之后是不是就不要RS232芯片了?

楼主:
to:wsdzj

你那个光藕是用的那个型号的?

那些电阻的阻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