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0和78L05的贴片封装在protel99中的那个库里面?

楼主(2005-11-12):
实在是找不到,恳请指点!

网友:
自己做一个三, 应该没有78l05 哦~!

网友:
直接用8050的封装就可以了嘛.是一样的.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judy58 于:2005-12-07,11:38:28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00]“我们的AVR”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1026]Protel/PCB 设计论坛
移动执行时间:自本贴发表24小时后

网友:
用基本封装里的TO-92就可以了。两个都是一样的。

网友(2011-07-16):
楼主要注意!78L05贴片的封装跟贴片三极管的极性是相反的我就给这个害惨了请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