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时钟的选择

楼主(2005-11-12):
ADC采样时钟

    在默认条件下,AVR的ADC逐次比较电路要达到最大精度,需要一个50k~200kHz的采样时钟。

    一次正常的AD转换过程需要13个采样时钟。因此假定ADC采样时钟为200Khz,那么最高的采样速率为200K/13=15.384K。

    因此根据采样定理,理论上被测模拟信号的最高频率为7.7K!

    尽管你可以设置ADC采样时钟到1M,但并不能提高ADC转换精度,反而会降低转换精度(受逐次比较硬件电路的限制)。因此AVR的ADC不能完成高速ADC的任务。

    如果所需的转换精度低于10位,那么采样时钟可以高于200kHz,以达到更高的采样频率。

ADC采样时钟的选择

    给出或估计被测模拟信号的最高频率fs,取采样频率大于4fs,再乘上13为ADC采样时钟频率,该频率应在50k~200kHz之间。

    如果大于200Khz,则ADC的10位精度不能保证。

    如果小于50Khz,则可选择50k~200kHz之间的数值。

网友:
受教育了.

在实战中确实和马老师教导的一致.

网友:
一般我取的采样频率为信号频率的10倍。。。。。。。

网友:
不错。不过实际AVR自带的ADC使用得机会较少,可惜了要是有十六位...

网友:
我一般取十几倍,目前还没有碰到上面所说的问题,谢谢马老师提醒

网友(2013-10-07):
马老师V5!!!

网友(2013-11-07):
可以到这里看看 www.chipse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