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910的Firmware更新3.8了,增加了对Mega48/88/168等新芯片的支持

楼主(2005-11-12):
AVR910的Firmware更新3.8了,增加了对Mega48/88/168等新芯片的支持,见如下其主页

http://www.klaus-leidinger.de/mp/Mikrocontroller/AVR-Prog/AVR-Programmer.html#AVRCodevision

网友:
我怎么没有在支持芯片列表中找到Mega48/88????

我的只有Mega8和Mega8 boot

究竟是怎么回事?

楼主:
答zx962032火狐狸:

这是Firmware的更新,还要相应的上位机软件才能下栽M48等,支持AVR910的有很多的如双龙的、avrdude5、AvrDudeGui、CodeVisionAVR等。

用CodeVisionAVR我觉得很方便编译完直接下载,但只支持19200波特率,要重新编译一下:

........

;**** Constant declarations Data Rate ****

;******** Chrystals for maximum Baudrates

.equ        XTAL = 7373                        ; XTAL frequency, Khz (7.3728 Mhz)

;********

;.equ        BAUD = 115200                ; Data rate, bauds

;.equ        N = 3                                ; for 7.3728 Mhz/115.200Baud

;********

;.equ        BAUD = 38400                ; Data rate, bauds

;.equ        N = 11                                ; for 7.3728 Mhz/38.400Baud

;********

.equ        BAUD = 19200                ; Data rate, bauds

.equ        N = 23                                ; for 7.3728 Mhz/19.200 Baud

;*********

........

其实AvrDudeGui是不错的

网友:
感谢Wind_Chan的解答!

顺便问一下,avrdude5在什么地方可以下载?如何使用?我原来用avrdude时只能使用USBASP的,不能使用STK500和AVR910,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恳请Wind_Chan赐教!

顺便在问一下阿莫站长:

请问你前面所说的AVRDUDE的教程什么时候能够面世呀?

我等待了许久了……

楼主:
本站有人发过的,我再发一次

包里avrdude.exe为avrdude5。avrdude是DOS界面,命令行形式运行的,不能使用是否因为参数不对。我觉得还是运行包里AvrDudeGui.exe舒服些吧,其实也是调用avrdude的,但Windows界面直观方便,起码不怕敲错命令。

网友:
刷新avr910 的3.8版本,上位机使用CodeVisionAVR4.12版本,芯片选择里还是没看见M48。

网友:
感谢Wind_Chan的提示!

我的错误在于HVProg的种类选择上面,原来我用的是 -c stk500,实际上应该用-c stk500v2!

困扰我几个月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很高兴的哟!!

顺便问一下:

avrdude能否使用HVProg的高压并行编程?如果能够,应该如何使用?

楼主:
jdog说的是AVR Studio R4.12 吧,它带的AVRProg1.40还没更新对新芯片的支持,我说的CodeVisionAVR是C的编译器,最新是1.24.7b版。

火狐的不清楚我没用过,有别的高手解答吗
-----此内容被Wind_Chan于2005-11-15,11:52:11编辑过

网友:
我用avrdude5怎么不能够使用avr910呀?

请大虾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