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MP3解码芯片STA013的请进!(请教!)

楼主(2005-11-14):
(1)在对MP3解码播放的时候,AVR每次从SD卡或别的存储设备读取多少个字节的数据呢?一个扇区的数据对16L等很多AVR来说都不可能(除了外扩RAM),读多少呢?一般?

(3)如果每次从SD卡取出10字节的数据,是不是还有要修改CMD16,改为10就OK了,用CMD17读出来的时候SD就只会发10字节的数据?但是我看到很多程序都没有管CMD16,而是在用:

for(i=0;i<10;i++)

   {*buffer++=read_byte_mmc();

    }

然后读CRC。我认为在for循环后面不会读到CRC。因为不把CMD16该为10的话,SD卡会发512个字节后才发CRC。请解答!

(2)读取的数据放在RAM中,当STA013的请求信号REQ为高的时候可以接受数据,AVR用什么中断方式好些呢?(要是在AVR用SPI口送数据的时候,“SPDR=0X12;”后STA013还没有接收到已经发出来的数据,这种情况不是就有数据丢失吗?)具体的实现方式是什么?

!先谢过!

网友:
http://www.ouravr.net/bbs/bbs_list.jsp?bbs_id=1000&search_mod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