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推荐一款常用的步进电机控制芯片?

楼主(2005-11-14):
我的步进电机是从老式打印机拆下来的,一个小拳头那么大

有六线出来的也有四线出来的~~

请推荐一款比较常用便宜的控制芯片,最好内带驱动(电流不大,应该1A以下)

网友:
最好本站能邮购步进电机,减速电机,对了还有即然邮购部在出售电子元件,为什么不做齐些,我想在这论谈的人人都会在此买的,自己做实验到广场买,因为买的小反而贵了。

包括(贴片的电阻,电容,三极管)。。等,总之是电子的都列上。

网友:
专用芯片没用过,贵还不好买。又用不着细分驱动嘛,三极管就好啦,电路参考一下低压直流继电器的驱动电路吧。

步进电机由数字信号驱动,不用单片机真是可惜了。

网友(2006-02-07):
用L298 好像可以哦

网友:
呵呵,L298可能大材小用了,用L293或754410就行,ULN2003似乎也可以的。

如果要控制方便,用UCN5804/MC3479吧。

网友(2006-04-11):
sla7024或sla7026都不错,我在深圳赛格买拆机件,才4块钱!!!

楼主(2006-06-23):
谢谢各位,以下是我找的一些资料

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L298才13元一片

网友(2007-08-31):
可有人用过UCN5804啊,我电路做出来了,但驱动程序一直有问题,电机都不转的,请高手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2010-02-26):
请推荐一款比较常用便宜的控制芯片,最好内带驱动(电流不大,应该1A以下)
//////////////////////////////////////////////////////////////////////
TMC223可以满足要求带有控制和驱动功能,还带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失速检测功能

网友(2010-11-05):
回复 网友A:

请推荐一款比较常用便宜的控制芯片,最好内带驱动(电流不大,应该1A以下)

网友:
用NEC的MMC-1,09年国赛的指定芯片,用串口操作,三通道,分别可以设定为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外接L298N即可。

网友:
我认为目前比较便宜的方案是使用AT89C2051来分配步进电机时序,主机通过串口给其发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