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0KV的电击棒,电击AVR电路主板,结果。。。。。

楼主(2005-11-15):
昨晚刚好写好一个新产品的程序,(PCB也是我手工焊的)。软硬都是我设计的,写程序只用了2个晚上。(自我感觉一下:我还真是一个天才)

功能完成了。看到墙上挂的电击棒,心想来潮,来点变态的!用30KV的电击棒拷问我的电路。

30KV的电击棒,打在电路板,发出很响的声音和吓人的蓝色电弧。

第一次只电击,电路的地 单片机没有复位。一切正常!

第二次电击,电源(DC) 稳压部份(+24V +5V 地 同时电它们),单片机复位(蕊片没坏)

我的一片LM324 牺牲了! AVR怎么没有有死呢??? 不整死它我不罢体!!!

第三次电击,换上LM324 电击,电路按键 信号输入输出部份 (换名话说:就是用电棒对着PCB扫来扫去的放电) 一阵响声和火光之后。

打扫战场:光耦坏了一个,LM324 坏了, AVR还活着(有复位,但没损坏)

换下牺牲的!再来

第4次电击, 才刚刚对PCB地放电5秒钟, 竟然把在1m之外向PCB供电的24V开关电源比电死了。

24开关电源坏了,没得玩了!

我拿AVR到别的5V系统上做测试,还是好好的!

这下我放心了!!! 因为我只卖烧好的蕊片。提供几个样机。

想想自己从小到大,有时真的不人道!(杀生如麻) 呵呵。。。。。

网友:
有钱啊,没有想到avr还挺牛的

网友:
接下来测试一下AVR的机械性能吧!看看用多大劲才能摔破它?

网友:
兄弟,强啊!!!呵呵,

我以前小的时候经常杀些小动物,现在想想有些麻麻的~~~~~~~~~~~~~

网友:
天天天...天才,拜求解答下偶顶的那个帖子...

网友:
奇怪,我怎么那么小心还坏掉了一盒片子,前天刚又烧了个128,居然把1脚搞错了,拆下来重焊还能用,不过好像有点不正常了。

网友:
真"天才+富翁",呵呵!

网友:
HA,顶下,有这么好的“赖”电,给它做个脉冲群看它有多少能耐,是汉子的话回头给它做雷击浪涌,看它死不死。

网友:
直接对芯片引脚试试~

楼主:
今天晚上要交货(样机),还要特意去买一个24V的开关电源。

现在想想为什么我的M8不会被高压电坏呢,反而 光耦 LM324 开关电源会损坏。

1。AVR 设计为工业型单片机,对过电压,过电流 共模电压 比普通的器件要好一些。

2。我的产品用在工业环境,控制变频器(超级干拢源)。现场走线很长,现场情况复杂

从外部串上380V共模电压很有可能!

所以我在硬件设计上,用了点小聪明。保护电路板上的5V系统,24V的没有做(光耦 LM324  用24V供电)。

这种保护方法我还和别人讨论过,他们说我画蛇添足,BC!

事实。。。。  是相信自己!!!

再讲一点本人秘密:我只有小学毕业证,初中只读了2年。以后的所有知识都是社会这所大学给我的!!!  所有我的官方资料都是假的(身份证 除外)

白天在小区的写字楼上班(别人的大公司),晚上回到自己的小公司(宿舍)上班。

看到那位高学历的人物为一点小事。。。。。。

所以:有时自我感觉:我还真是一个天才!!!

听说:微软的比尔 也是初中没毕业的?!!!

网友:
天才,有的时候我感觉我就是一个“人才”。

网友:
天才,你在5V系统里面用了TVS吧????6KE的就可以了,1.5KE的我也玩过,通过GJB150试验的,老大,这点小事情是不大,但是没几个人知道而已!!!

网友:
楼主这种科学冒险精神值得赞扬。下次打雷的时候建议楼主把你电路板绑在楼顶的辟雷针上再试一次。记得第一时间把实验结果通知大家喔。赞成的同志们请举手。

网友:
有一点还是要澄清一下,微软的比尔是在上大学的时候主动辍学出来开公司的,因为他发现IBM为PC买OS是个大好机会,不容错过

网友:
保护电路中的寄生电感

TVS二极管通路中的寄生电感在发生ESD事件时会产生严重的电压过冲。尽管使用了TVS二极管,由于在电感负载两端的感应电压VL=L×di/dt,过高的过冲电压仍然可能超过被保护IC的损坏电压阈值。

保护电路承受的总电压是TVS二极管钳位电压与寄生电感产生的电压之和,VT=VC+VL。一个ESD瞬态感应电流在小于1ns的时间内就能达到峰值(依据IEC 61000-4-2标准),假定引线电感为每英寸20nH,线长为四分之一英寸,过冲电压将是50V/10A的脉冲。经验设计准则是将分流通路设计得尽可能短,以此减少寄生电感效应。

所有的电感性通路必须考虑采用接地回路,TVS与被保护信号线之间的通路,以及连接器到TVS器件的通路。被保护的信号线应该直接连接到接地面,若无接地面,则接地回路的连线应尽可能短。TVS二极管的接地和被保护电路的接地点之间的距离应尽可能短,以减少接地平面的寄生电感。

最后,TVS器件应该尽可能靠近连接器以减少进入附近线路的瞬态耦合。虽然没有到达连接器的直接通路,但这种二次辐射效应也会导致电路板其它部分的工作紊乱。

网友:
哇,强啊。我公司做的系统也要做高压测试,单片机用的是m16。高压地线与金属箱的外壳线接,用5kv高压去测试各个外接端子(有些端子是直接与cpu线接的)。

开始的时候设计的电路板跳火的特别多,m16就是没有坏。重新设计过电路板后,所以无件都没有坏过了。

网友:
"天才+富翁"---佩服!!!

网友:
M16误接入15V电压,结果M16牺牲了,555

网友(2008-06-23):
我用的ATmega162总是坏复位电路(已坏四片),复位端是通过10K电阻接到5V处,为了加强抗干扰,复位端端还接一个103电容到地,用双龙下载程序,几次就坏了复位(与下载线无关,之前用它下载M16一直都没事),程序设计是开机时某个LED闪六下(软件延时,闪烁完六次和初始化端口后才开中断),复位坏的达不到六次,还有一个现象,坏复位的AVR在线下载程序完后,程序执行是正常的,就是刚上电程序执行不正常。我用的是开关电源,请教高手我该从哪里入手去找这个故障原因,AVR复位端会像普通I/O一样有超压保护吗?

网友:
问题在反复细致调试后解决了。原因是闪烁程序的局部变量没有初始化(犯低级错误也),但新的ATmega162 总是可以的(估计新的ATmega上电时内部RAM大多时候是0)。以下为闪烁程序:

void flicker(void)
   {
     uchar i=0; //后来加上就好了
     while(1)
        {
         delay_ms(300);
          PORTD^=0x02;
          if(++i>=12) break;
        }
   }

   所以就没有留意,芯片烧多了就不行了。还有就是双龙的下载软件很可能会清除内部RAM(误判的又一原因由于各种原因),各种原因导致本人误判了。但根本还是自己水平低(本人用单片机开发才三个月多月而已),忘大虾们见谅。还有最后要提醒各位刚入门的单片机爱好者,当程序出现奇怪的问题时,不要一味怀疑是硬件问题,可以多从软件入手,防止犯些低级错误也。

网友:
老化测试

网友:
有两种人容易受到别人的赏识!
1.学历超高,能力也超强!
2.学历超垃圾,能力比较强,甚至是走召弓虽!

看来我只有努力做第二种人了!

网友:
----------------古墓丽影。。。

网友(2010-10-12):
avr单片机的生命力够强的,没有5V的tvs,也不好说

网友:
距离AVR电路主板多远使用电_击棒的?  请问。

网友:
没有TVS管与反向保护,不挂找我。还有TVS离单片机的GND与VCC的走线长度不一样,一样挂

网友:
不见得吧,我曾经用一个105的安规,充电仅2KV,然后把两个脚靠近放电,放电的火花的就在CPU的上方靠近几毫米的地方,一下,CPU就坏掉,不信你可以试试,按理说应该和CPU没有关系的,因为火花很短,并且也没有和CPU的任何部分产生放电回路,虽然声音很吓人。
补充,AVR我试过,2051也一样

网友:
比尔盖茨是大学没毕业~~~~~

网友:
xiaobendan 仲跻东
不见得吧,我曾经用一个105的安规,充电仅2KV,然后把两个脚靠近放电,放电的火花的就在CPU的上方靠近几毫米的地方,一下,CPU就坏掉,不信你可以试试,按理说应该和CPU没有关系的,因为火花很短,并且也没有和CPU的任何部分产生放电回路,虽然声音很吓人。
补充,AVR我试过,2051也一样
-------------------------------------------------------------
电容放电,电流很大,容易把CPU打坏。30KV的电_击棒的电压高,但电流小。
群脉冲测试仪发的脉冲群,电压高,但脉宽小而能量低,一般不会损坏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