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元电路】Our Robot 1 号机器人的声控电路

楼主(2005-11-15):
下图是声控电路,参考了广茂达MII的设计,只能实现接受预设的某强度的一个声音后启动相应的功能,并不能实现语音识别。

原来打算使用单电源的双运放LM358来实现这部分功能的,但是从稳定性、成本和外围电路复杂程度上考虑,还是LM386N1比较优,所以采用。图中LM386N1的1、8脚接有1个10U的电解,使得整个电路的放大倍数达到200倍,足以将MIC的微弱信号放大到足够单片机ADC输入的需要,调节MIC的4.7K偏置电阻,可以调节MIC灵敏度和音质,当然音质在这里并无多大要求。

LM386N1是90年代初比较流行的小功率功放集成块(同期的还有菲利普的TDA2822),当时本人还用它来做中波调幅收音机,没想到丢了10几年后的芯片现在又用到它了,真是缘分~~~

网友:
LM386音频功放呢,有LM386-1,LM386-2,LM386-3,LM386-4,工作电压不同,输出功率也不同,音质也不同,反正LM386-1音质差得要死,LM386-2就好得多,当然还是LM386-4最好。

网友:
低档单放机里最多的就是2822,386好像在玩具里用得多点.TDA2822的音制好点吧.

网友(2006-01-31):
软件部分具体如何实现呢?

中断方式启动ADC采样,然后检测ADC的值吗?

if(ADC>threshold)

{

do_something();

}

是这样吗?会不会对其他部分造成影响,或者使整个系统运行比较迟钝呢?

还是查询方式呢?

初学者,有些想不通,望高手指点,谢谢!

祝各位春节快乐,身体健康,然后才能多赚RMB,呵呵!
-----此内容被lionmilk于2006-01-31,10:14:08编辑过

网友:
my firstcome here!very good!

网友(2006-03-09):
推荐语音识别芯片

现在这玩意已经不很贵了,广泛用在一些智能玩具上

参考:

http://www.szjtvoice.com/tech/1.htm

http://www.voicetune.com/yychanpin.htm

网友(2019-03-13):
功耗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