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一个时钟电路和程序,用Protues仿真,大家参考。

楼主(2005-11-15):
自己做的一个时钟电路和程序,用Protues仿真,大家参考。

硬件已经实现,用6M晶振,使用内部定时器做时钟,走了几个小时误差不超过1s。

1. Start:开始--结束转换。

2. Clear:清除时钟。

可也有一个问题,在仿真时有的时候就没事,最右边是秒,可有的时候竟然从右边第二个开始是秒,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是软件的BUG。

网友(2006-03-22):
http://bbs.chinaecnet.com/list.asp?boardid=24

那里我上传了

《俄罗斯方块》硬件原理图(proteus仿真)+51单片机程序

万年历电路+KeilC51程序+proteus仿真[贴图]

网友(2006-06-15):
顶!谢楼主,我正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06-07-22):
楼主:

能不能把相关的源程序公开呀!

网友(2006-08-28):
有点闪烁啊。

网友:
这位大哥能不能给我发一份C语言的源程序。我的信箱是siemens777@163.com。我现在急用这方面的东西做实验。谢谢你了!

网友(2008-05-29):
楼主帮帮忙 我的毕业设计题目是 基于单片机交换机电源智能控制器的设计  这几天就要交稿了 但是一地震我每天只能上几分钟网 实在没办法了 都快哭了 我的邮箱是wen86731@163.com 楼主要是会的话帮帮忙吧 不胜感激!

网友:
我做的只是硬件部分 但是要用protues仿真
毕业论文﹙设计﹚的内容要求:
    目前,网络技术迅猛发展。许多企业事业单位,Z.F.等部门已经建设了企业网、校园网等网络。一个存在的问题是在这些单位部门大量地使用交换机设备,特别是汇聚层交换机和接入交换机,有的单位使用交换机达几百台。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交换机设备在原始设计上没有电源控制,即使在无人使用网络的时候也正常工作。这导致了至少二个问题:一是浪费了大量的电能。二是对电气设备而言,长时间的不间断的工作也导致其寿命下降。因此,设计一种交换机的电源控制器就十分必要。
    1.设计的目标有3个:
基于时间段的控制。时间段可以任意设置。
基于无线的控制,即一个主机(通常位于网络中心)和安装在多个交换机上的分机构成无线通道传输实现远程控制。
2设计思路及要求:
调查了解目前这一设计的研究动态,从网络及其各种科技杂志上了解最新的研究进展。
基于89C51单片机系统,实现时间显示,灯光指示,报警指示等。
基于无线传输和编码
要求系统有控制指示,时间精确,体积小,易于安装,造价低廉。
无线系统在实验时采用2262 芯片和2272芯片,先设计8位编码实验。
给出单片机硬件设计线路图,接口连接无线系统
给出系统设计软件的源程序
调试完成。

这是任务书 楼主要是会的话拜托一定要帮帮我啊 地震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感激的N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