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Keil for arm 中编译uclinux???

楼主(2005-11-15):
如何在Keil for arm 中编译uclinux???

网友:
应该不行.

网友:
可以。使用gcc编译器,keil调用gcc

楼主:
to 【2楼】那还要不要装其它的软件啊,比如Cygwin

网友:
在keil的网站有一个gcc安装文件,下载直接安装就可以用keil调用了。

网友:
那如果keil是演示版的,我用它调用GCC编译,还受不受限制啊?

网友:
编译不受限制。用GCC一点限制都没有。只是用GCC不能用keil调试。

楼主:
TO 【4楼】 xiaoku 小苦 : 能不能给个具体的链接啊

网友:
你要找的话,一定能找到。还有,经过试验,原来keil还可以调试

楼主:
已经解决

http://www.keil.com/arm/gnu.htm

Open the Components, Environment, and Books dialog from the Project Menu,

Select the Folders/Extensions Tab,

and Check Use GNU Tools.

-----此内容被shaoshunda于2005-11-29,14:02:49编辑过

网友(2005-12-21):
照楼上的设置还是不行

compiling Blinky.C...

--- Error: can't execute 'gcc'

Blinky.C - 1 Error(s), 0 Warning(s).

cygnus 也装了gccARM331

不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