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元电路】Our Robot 1 号机器人的扩展总线

楼主(2005-11-15):
Our Robot 1 号机器人有2种扩展总线,I2C和并行多功能总线,方便添加各种外接功能模块。对于一般低速度要求的应用模块,可以考虑使用I2C接口;而对于需要高总线传输速度的场合,可以使用并行多功能总线的8位数据IO口,总线上的2个外部中断接口,提供外设对主板MCU的实时操作,另外引出的4个ADC端口则可以直接连接模拟量传感器,不需另外的MCU支持。

1、总线原理方框图

2、两种总线原理图

网友:
喜欢用TWI(IIC)总线,

并行总线是不是想自己做协议?

楼主:
对阿,自己设计规划一个并行的外设传输协议,方便自己,更留给他人更多的想象和发挥的空间,到时搞个外设设计大赛,呵呵,这样的机器人才耐玩嘛。

网友:
怎么觉得在向广茂达靠拢。。。。

网友:
这样搞的话,M16还剩多少资源可以用呢?

楼主(2005-12-18):
可以考虑使用M64或M128

网友:
一步到位就用M128得了。我肯定至少要2个USART。

网友:
这种方法非常可行!!!!我现在机器人的设备多了,M16资源紧缺,几乎所有引脚都被用掉了,还用了总线!现在算是知道这种做法的好处了。

建议这样:

COM口留1个与外部通讯

COM口留一个与设备通讯

I2C与多个设备通讯

留一个并口与设备通讯

SPI不用(线太多,占IO,不合算)

网友(2006-01-18):
SPI就4根线嘛,高速还是用它好,我喜欢接在595、165上来扩I/O。我的M8接T6963的液晶时就用的SPI+165*2+595,显示速度还可以。

网友:
SPI器件需要片选,每并多一个就要多一条片选。速度虽高,但扩展不方便。

IIC------短距离,低速,可寻址

并行IO---短距离,高速

RS485----长距离

网友:
我有个问题,比如用M16的话,假设用PA口做总线,但ADC也在PA口,怎么办呢?加模拟开关隔离总线与外部模拟通道吗?(4066可以吗?)

网友:
M16的IO不太够,应该是用M128吧?

网友:
我觉得可以再加一片CPLD(如EPM7064SLC44或LC84或者ATF1504AS-10 JI44,7064上次到武汉买的是27元一片,AT的1504不知道多少钱一片,估计要比7064便宜,是ATMEL兼容7064的,编程方便)做IO总线扩展,这样不用担心引脚不够了,可以扩展SPI片选接口,还可以外扩存储器,我现在就在这样做一个OSD的项目(M16主控写字符点阵到外部RAM,CPLD再把点阵在合适的时候移到屏幕上),但是编程N麻烦。

用M128的话,编程就方便多了。

-----此内容被eastboy于2006-01-22,09:27:18编辑过

网友:
将来吧,现在只用AVR做,容易入门,慢慢提高,慢慢完善。

要是一上马就AVR,CPLD,FPGA,ARM,DSP什么的,难度过高,恐怕一样好处都得不到。

最后可能是

  ARM主控,带大屏幕LCD,GUI界面 (也可能是FPGA搭建软核NIOSii之类)

  AVR做各种终端,负责电机驱动,传感,遥控等

网友:
嗯,有道理,先从简单的做起!

个人认为,7064本身宏单元不多,不会有太复杂的电路,加上可以用MAXPLUS II的图形方式编程,应用还是十分简单的,就是用VHDL程序来写也比较简单,加入的目的可以减少外部的各种数字逻辑元件,比如外扩存储器时用的74HC573就可以写到CPLD中去。而且可以对VHDL有个入门式的学习,为将来应用FPGA做大规模集成的时候做准备。

网友:
MAXIM有400K I2C的16位I/O,这玩意估计能派上用场,我申请了样片,回头研究研究。

我的意向是:尽量用I2C,软件寻址方便。并口能不用则不用,因为并口本来就很占I/O,再加上地址线更不得了,如果是M16的话这样折腾就没什么资源了(占I/O还无所谓,最主要的是占掉了I/O的第二功能)。

网友:
MAXIM的7319-7329系列?哈哈,新产品,估计不太好买。到不贵$1.34 起价。

用M128+CPLD吧,有N多PWM,外部中断,不用担心资源不够,有许多脚是外部地址/数据总线,用了不咋占资源。

放一块CPLDEPM7064SLC44或EPM71284SLC84都可以,可以去掉所有外围逻辑器件了。主板上就两大块集成电路,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