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AVR的AD参考电压选用外部参考,可以给该引脚施加10V的基准电压吗?

楼主(2005-11-15):
如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去看看数据手册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不可以的,基准电压不能大于供电电压的。

楼主:
手册上没有明确呀?

网友:
看看手册的电气特性部分,专门指出VREF的最大值是AVCC,而AVCC的最大值是VCC+0.3V

网友(2006-02-08):
不可以的

手册上说:ADC 由AVCC 引脚单独提供电源。AVCC 与VCC 之间的偏差不能超过± 0.3V。

若单端通道电平超过了VREF,其结果将接近0x3FF。VREF 可以是AVCC、内部1.1V 基准或外接于AREF 引脚的电压。

(如果片子多的话,可以实验一下吗,呵呵)

网友:
不可以的,因为每个I/O口都有嵌二极管的.保护心片的

网友(2011-08-24):
好老的帖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