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linux下avr-gcc交叉编译搭建的问题

楼主(2005-11-16):
我按照这篇文章搭建了http://linux.chinaunix.net/doc/embedded/2005-01-18/818.shtml

测试的时候我写了一个程序hello.c

int main()

{

print("hi");

}

/usr/local/atmel/avr/bin/下有这么几个文件ar  as  gcc  hello.c  ld  nm  ranlib  strip

我把hello.c放在这个目录下,执行./gcc hello.c

结果出错:/usr/local/atmel/lib/gcc/avr/3.4.0/../../../../avr/bin/ld: cannot open crts8515.o

怎么回事情啊?

高手指教啊?

网友:
应该使用avr-gcc,并带上-mmcu=<mcu型号> 参数:

avr-gcc -mmcu=atmega16 hello.c

如果你使用的是atmega16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