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有尝AVR,HT1261驱动程序设计。

楼主(2005-11-17):
本人由于所做开发事情太多。现在寻求帮忙!写段用M8的 驱动HT1261的程序!

有意的人,可以加:QQ61175160 注:HT1261。我把相关资料发你! 谢谢!希望能人助我!

网友:
(转)

--调试ok的液晶驱动芯片HT1621的c程序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義HT1261 LCD驅動片命令參數

#define BIAS 0X52

#define RC256 0X30

#define SYSTEN 0X02

#define SYSDIS 0X00

#define LCDON 0X06

//定義HT1261 LCD驅動片的引腳

sbit lc=PSW^0;

sbit lcd_data=P1^0;

sbit lcd_cs=P1^1;

sbit lcd_wr=P1^3;

void lcdint(void)//初始化HT1621.

{

lcd_cs=0;

lcd_wr=1;

_nop_();

lcd_wr=0;

_nop_();

}

void sendb0(uchar id,uchar n)

{

uchar i;

for(i=0;i {

if(id>=0x80)

lcd_data=1;

else

lcd_data=0;

lcd_wr=1;

_nop_();

_nop_();

lcd_wr=0;

_nop_();

_nop_();

id<<=1;

}

}

void sendcom(uchar command)

{

uchar a=0x80,i=4,d=8;

lcdint();

sendb0(a,i);

sendb0(command,d);

lcd_wr=1;

lcd_cs=1;

lcd_data=1;

}

void INT1621(void) //送命令字

{

uchar command;

command=BIAS; // 1/3 bais . 4 duty

sendcom(command);

command=RC256; //啟動內部256KRC 振蕩器

sendcom(command);

command=SYSTEN;

sendcom(command);

command=LCDON; //開啟LCD

sendcom(command);

}

//以上程序使能LCD驅動.

void send1621data()

{

uchar a=0x01,b=0x80,c=0x40,d=0x08;

uchar j,k;

lcdint();

sendb0(b,a);

sendb0(c,d);//從display buffer RAM 0x0000 開始

for(j=0;j<16;j++) //將X1[]數組需要顯示的數据逐個送RAM.

{

k=X1[j];

sendb0(k,d);

}

}

//以上是//往HT1621 display buffer RAM送要顯示數据

main()

{

for(;;)

{

INT1621();

send1621data();

...............

...............

}

}

网友(2006-10-29):
顶!原来1621的初始化还有顺序的:)

网友:
抱歉了,以后这样的贴请发到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