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买台示波器,请各位指点一下“带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11-17):
要买台示波器,请各位指点一下“带宽”是什么意思?

常用的100MHz够不够?

现在选下来想用 TDS2014 品牌是泰克Tektronix,不知道够不够用?

若是选用TDS2024其带宽就是200MHz,可能要贵点,呵呵

还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平时就是搞些模电和AVR,有时也要用来做为计量时间参数用哟

网友:
那不如搞个逻辑分析记录仪

可以把输出记录下来而且可以看到时序图哦

楼主:
哦,多谢楼上的关注。

这款示波器也可以记录和打印,当然也可以与PC机相联了,就是不明白100MHz和200MHz之间有多大的区别,在实际应用中有没的意义用200MHz。

网友:
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对于普通的应用100M差不多够了。

示波器带宽就大概就是示波器可以不失真显示信号的最高频率,比如你用100MHZ的示波器来看120MHz的正弦波就会发现即使探头打到X10档,信号还是会衰减很多的。如果看50MHz正弦波+150MHz噪声,就会发现出来的波形很好,因为噪声被滤掉了。

楼主:
哦,多谢楼上大侠的关注!

不知道各位大侠知不知道这类示波器一般成交价为多少,我们问下来就100M都要1.4W哟,好貴!

网友:
泰克的仪器都挺贵的,不过质量很好。

网友:
示波器的带宽时按照你是用的频率确定的,而且至少应该是你需要观察的最高频率的3-5倍,就是说如果单片机的最高的工作频率是8M,那么你所需要的示波器的带宽至少应该是24M,当然要想更准确的观察波形还是需要至少40M的带宽的。不过就单片机的应用来说,100M的带宽足够了,不过你说的泰克的示波器是数字的,我建议你还是买一个带有光标读数的二手模拟示波器的好:)

网友(2008-10-22):
带宽在300M以内的不要买进口的,国产就可以了。

                          示波器选择:

    带宽一般定义为正弦输入信号幅度衰减到-3dB时的频率,即70.7%,带宽决定示波器对信号的基本测量能力。随着信号频率的增加,示波器对信号的准确显示能力将下降,如果没有足够的带宽,示波器将无法分辨高频变化。幅度将出现失真,边缘将会消失,细节数据将被丢失。如果没有足够的带宽,得到的关于信号的所有特性,响铃和振鸣等都毫无意义。

  一个决定您所需要的示波器带宽有效的经验法则是“5倍准则”;即将您要测量的信号最高频率分量乘以5。这将会使您在测量中获得高于2%的精度。

  在某些应用场合,您不知道你的感兴趣的信号带宽,但是您知道它的最快上升时间,大多数字示波器的频率响应用下面的公式来计算关联带宽和仪器的上升时间:带宽 = 0.35 ÷ 信号的最快上升时间。

  带宽有两种类型:重复(或等效时间)带宽和实时(或单次)带宽。重复带宽只适用于重复的信号,显示来自于多次信号采集期间的采样。实时带宽是示波器的单次采样中所能捕捉的最高频率,且当捕捉的事件不是经常出现时要求相当苛刻。实时带宽与采样速率联系在一起。

网友(2009-11-15):
我有个德国进口的示波器   我买来的时候1W5左右   !   买来估计也就1年左右吧也不怎么用还是新的一样呢!   功能肯定强大!    楼主需要的话和我联系 QQ582959925  TEL15150158183 价格可以商量~支持所有正规平台交易!    觉得放着也没用  如果诚心希望来密!

网友:
2005-11-17,13:40:56  2009-11-15,16:51:01  如果诚心希望来密!  又见穿越?!

网友(2010-01-25):
回复 楼主:
数字示波器带宽也称为模拟带宽,指示波器前端输入放大器的带宽,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在幅频特性曲线中,随正弦波频率的增加,信号的幅度下降到3dB(70.7%),此时的频率点称为示波器的带宽。

网友:
而且是专门注册的号来穿越的  Orz

网友(2011-01-30):
楼主的头像好恶心
我最怕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