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Ethernet I/O 制作汇报 修正了线路图错误 准备制版 05-11-21

楼主(2005-11-19):
最近有兴趣学习AVR上网,根据网上资料开始制作。

制作资料来源: www.drftech.com

本论坛相关论题:

   mirrorok

      看我做的AVR单片机以太网项目-step by step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4188&bbs_page_no=1&bbs_id=1000

  主要芯片:ATMega32 RTL8019AS

  制作过程:

05-11-19

   今天在PCB上刚摆好元件,第一次用3D视角看了一下板子布局,传上来看看。

   顶层

   底层

   原作者图

05-11-20

  PCB布线完成,使用自动布线 呵呵

  这次主要检查了元器件的封装,封装花了很多时间,不知站上能否建立共享封装库

  听说SPECCTRA布线功能强大,随手试了下自动布线,初步印象,布线快,横平竖直

05-11-21

  这几天有空就检查检查PCB布线有没有错误,过几天在制版

  关于软件准备采用 FreeRTOS + uIP

  关于嵌入式操作系统,后面可能主要关注 FreeRTOS 及 eCOS 了

  更正了线路错误,准备明天拿去制版

   下面是DXP SP2工程

-----此内容被ztmailbox于2005-11-21,15:25:03编辑过

网友:
顶,加油阿,把他完成

楼主:
听说SPECCTRA布线功能强大,就用了下

上传两个PCB布线图 , 一个是DXP的 , 一个是SPECCTRA的, 大家对比一下,认为谁更好

两个都是自动布,基本没有设定规则,都没有做修饰

个人感觉SPECCTRA布的线要好看, 在DXP里画图,摆元件,到SPECCTRA里布线,到DXP里修饰,挺不错的哦 :)

DXP

armok0187948.rar

SPECCTRA

SPECCTRA布的PCB板子, DXP 的 .PcbDoc 格式

SPECCTRA也传上来,喜欢的下

网友:
唉,自动布线都不怎么样啊。。。。。。布线间距太小了。。。。。。

网友:
LF1S022不好买,即使买到也贵!建议加隔离变压器否则会出问题的!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设下布线规则吧,还有横平竖直并不是一个好扳子的标准,如果有时间建议手动画一下吧,连锻炼都有了。

楼主:
----- LF1S022不好买,即使买到也贵!建议加隔离变压器否则会出问题的!

谢谢提醒, 线路作了处理,可以用带滤波的插座,也可以用普通插座+滤波器

----- 建议楼主还是设下布线规则吧,还有横平竖直并不是一个好扳子的标准,如果有时间建议手动画一下吧,连锻炼都有了。

呵呵,是啊,布线玩的就是规则(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因为不搞这行,所以不会主动学了,更不想手动布了 :) .

这块板子应该可以转起来吧 , 电路简单也算不上高频.

网友:
请问在DXP2004里怎样设置SPECCTRA呢?谢谢~~

网友(2008-01-28):
specctra 的规则没设置好,设置好了就几乎不用手工改动了。例如走线拐角,栅格设定等等。
  自动布线specctra是不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