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感谢在这里得到的帮助,特上传一M16读写24系列的程序,功能齐全,省心,好用,希望对初

楼主(2005-11-19):
可以读写2401到24512,任意字节数的读写,

有详细的说明

如果觉得还可以,就顶一下吧!

-----此内容被summer于2005-11-20,22:41:47编辑过

应 mooyee 梵天的梦 的要求,来给通用的,51和avr都可用,用IO口模拟的

-----此内容被summer于2005-12-01,20:55:05编辑过

网友:
能完整资料上传吗?这样更方便大家查阅和学习啊...

网友:
to:dengyh 就2根线,看看就知道了。

谢谢楼主。

楼主:
to dengyh  里面有比较详细的使用说明

网友:
谢谢啊,我看了下,确实很好!!!替大家谢谢summer 了

网友:
先顶了在看!

网友:
先顶了在看.

网友:
能不能做个通用的,不用TWI

网友:
正需要这个,多谢!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2006-01-06):
做得很好呀!

顶!!

网友:
頂爆你為止!!

网友:
定义下,写得不错。

网友:
多谢分享,下载了,吱一声。

网友:
好人啊,啥也不说了,谢谢啊~!

网友(2006-02-10):
我在调试的时候,发现在一个问题,就是重复调用wt24c(w,x,y)时会出现在死等待.

     wt24c(w,x,y);        //第一次写,成功

     wt24c("adfsfwef",20,20);        //第二次写,函数末返回.

     rd24c(r,b,c);        //读

后来发现是第二次调wt24c时,在程序处在函数:

uchar * wt24c_fc(uchar *p, uint ad, uchar n)

中的i2cstart();//函数没返回

再看下去,发现程序在:

while (!(TWCR & (1<<TWINT)));死等待.

我是新手,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特向各位请教.

网友:
手头正好有个24C256,参考一下。谢谢SUMMER的无私奉献精神。

网友:
我将和和电脑通讯的那部分改成在数码管上显示,可是不知怎么的不成功啊。。

网友(2006-03-31):
最近完成了一个24系列的拷贝机,用的是ATtiny13,试验成功后测试速度,24C16拷贝一片要一秒钟左右,后来为防止不稳定,进行了降频使用,现在达到四秒了。这里面不带任何的按键,只要把两个芯片插好了,程序就自动进行写入,并有指示灯来指示。呵呵。只是有个问题没解决,就是如何能够区别出插上的芯片到底是24C16以下的芯片,还是以上的芯片?到最后也没能让程序自动判断出来,后来没办法在板上加了个跳线。是否有高手给指点一下。另外不能对源片进行任何数据修改为前提的。

网友:
版主您好,我使用了你的模拟IIC程序,我的SDA是PD7,SCL是PD6,晶振16M

我在用的时候发现可以读,但不能写,程序里没有延时函数,我自己写了一个如下:

void tus(uchar t)

{

uint count;

for(count=0;count<t;count++)

asm("NOP");

asm("NOP");

}

void tms(uchar t)

{

tus(1000);

}

希望你能帮我看看,比较急,谢谢

网友:
不错,顶。

有GCC版本的就更好了

网友:
请大侠指点一下这三句怎么理解?:

n=ad_dst/PAGE_SIZE;                //确定地址与块地址的差

if(n) n=(ulong)PAGE_SIZE*(n+1)-ad_dst;

else n=PAGE_SIZE-ad_dst;

楼主:
to:52robot

如果你是用的软件模拟I2总线的话,应该是延时不够长。延时至少5ms!

to:skyhowl

我也记不得了,总之是为了跨页写页边界的考虑,可参考24Cxx的数据守则。

网友:
多谢楼主了,能解释一下“PAGE_SIZE”为何要转换为ulong呢??
-----此内容被skyhowl于2006-04-08,09:06:41编辑过

楼主:
PAGE_SIZE*(n-1)有可能超过PAGE_SIZE的范围啊

网友:
多谢楼主,辛苦了,已经用你的程序在GCC下调通了128读写24C01的实验。

受益ing!!

感谢ing!!

网友:
问下楼主?

1.函数说明:

1) void wt24c(uchar *p_rsc, uint ad_dst, uint num);

功能: 从主机内存的指定地址 p_dst 开始,把 num 个数据写入到24Cxx芯片指定的地址 ad_rsc 开始的地址空间中

2) void rd24c(uchar *p_dst, uint ad_rsc, uint num);

功能: 从24Cxx芯片的指定地址 ad_rsc 开始,读出 num 个字节的数据到主机的指定的地址 p_dst 开始的内存中去;

向楼主求证下?在1)中的变量p_dst,ad_rsc

与函数void wt24c(uchar *p_rsc, uint ad_dst, uint num);的变量不同

是笔误吗?

我是新手,提的问题可能比较可笑,有时间请楼主留意下。

楼主:
to:tearsnow

是啊,呵呵,就是笔误,都搞混了。

网友(2006-05-03):
就怎么办

网友(2006-06-05):
我用的是mega8,下载了前面的程序,用于读写24C32,写操作还好一些,但是读操作不是很顺利,读3~4次成功1次,而且会超时导致系统复位,不知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他的读函数是又问题的,读完最后一位应发非应答位,可是他没有发,不知他是故意把程序搞成这样还是粗心所致那我就不清楚了。

void rd24c(uchar *p_dst, uint ad_rsc, uint num)

{   uchar t=0;

        #if e2prom<32

        t=(((ad_rsc>>8)&0x07)<<1);

        //t<<=1;

        #endif

                WDR();

        i2cstart();                                        //发送起始信号

        if(i2cwt(W_ADD_COM|t)==SLAW)//发送SLA_W, 写字节命令及器件地址

        {

            //i2cwt(W_ADD_COM+t)

            WDR();

                #if e2prom>16

                i2cwt(ad_rsc>>8);                //ad_rsc的高位,  发送要读出数据的地址

                #endif

                i2cwt(ad_rsc);                        //ad_rsc的低位

                                WDR();

                i2cstart();                                //再发送起始信号

                i2cwt(R_ADD_COM|t);                //发送SLA_R, 读命令字节及器件地址

                for(;num>0;num--)

                {   *p_dst=i2crd();                //从器件读出一个字节

                        p_dst++;

                        WDR();

                }

        }

        else syserr=ERR_SLAW;                //写字节命令及器件地址错或对方无应答

                WDR();

/*※※※※※▲▲△△▲※▲△▲■▲※№☆№№☆☆★★☆★★★★★        */

        i2c_NAck();////////////////////////△▲■△△△注意这里■■■

/*@→○◎◎※→←←↑↑←※▲▲※→←※※@▲▲☆★○●★◎◇◆◆◇*/

        i2cstop();

        tms(10);

}

△△△△△▲▲▲▲▲※※※※※→→→●●●→→※※※‰

加入这段程序你在试试,我加上这段程序就一切OK!

void i2c_NAck(void)

{

   TWCR = BIT(TWINT) | BIT(TWEN);

   while (!(TWCR & BIT(TWINT)));

   WDR();

}
-----此内容被_yu-ming于2006-06-05,17:25:29编辑过

网友:
谢谢,_yu-ming 还有版主

我回去试一下

网友:
我仔细看过datasheet了,除了_yu-ming 说的那个问题外,我得程序中还有一个地址的错误,调整过来之后,现在好了,谢谢,谢谢各位了

网友:
能告诉我你的地址错误是在哪里吗?最好是在上传一次。

网友:
写的函数void wt24c(uchar *p_rsc, uint ad_dst, uint num);

要每写完一页延时100毫秒,这样可以保证写入的数据正确,具体的时间请参考AT24Cxx器件手册

网友:
地址错误是我没有区分32这个界线,现在我用24C256试了一下,有一个问题,我想一次从256中按结构体(26字节)读出所有内容,但是好像不行,而且每次读出的字节数还不一样,使用32不会有这个问题,请问大侠何解?img src=./emotion/em001.gif

网友:
^_^,向各位大侠告喜了,从24C256中一次读出所有字节成功,用的就是这里的程序,只不过在连续读出中,加入10ms的延时,^_^

网友:
我用IO口模拟的,结果读出的都是0XFF,请问谁遇到这个问题了, 怎么解决.多谢

网友:
总算解决了

网友(2006-07-12):
程序写的比较乱,但是我还是要支持下!!!!!!

网友:
_yu-ming,你好:

楼主的原程序中是没有WDR();的,能否给出WDR()的详细信息呢?

网友:
太感谢大家乐

网友(2006-08-11):
回60楼:

WDR();是我在程序中加的看门狗复位程序,在规定的时间内喂狗一次,以防止在写I2C的时候程序复位。

网友:
楼主

你的程序可以通过串口向PC机传送读写数据及状态

那能否PC机通过串口向AVR写数

然后存到EEPROM中呀

请指教

网友:
好帖   顶啊     同志们

网友:
多看些已沉的贴,也有收收获的!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收藏并顶!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此程序思路很清析.

谢谢楼主.

我试了一个周.

M128.8M.24LC256.

但有时会因为存贮数据不同出现异常.

不知为什么.

谢谢楼主.

网友(2006-09-21):
你好,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程序,你的程序容易懂.写的不错.

不过读的程序是有点问题.

我是用来读写24c128.用的是M16.

可为什么我读出来的数据总是从0x20开始的呢

比如:我从00开始写0~64

     从05可是读,可读出来的数据是25,26,27.........

我也已经加上了非应答了,还是一样.

这是为什么呢??

有那位高手可以帮我解答.

网友:
和大家一样发现读一次可以,再读一次就不行了,大家有没有改好的,上传一份完整的!

网友:
爱谁是谁吧.

我是爱好者,我就是喜欢爱好者做的东西GCC.本来我打算自己做个编译器的.可是自己没那本事.

谁叫 我们爱好者- 追求无极限呢.玩的就是想法.

网友:
to 大家: AVR不是带了EEPROM为什么还要外挂24CXX,真是有些不明,而且也足够大,非常好用,调用一下库函数就行了,TWI用来做通信很好.

网友:
xiefengwise 不要在这泼凉水 .

内部的你够用难道别人也就够用了吗?

能把源程序贴出来让大家学习的都值得尊敬!!!!只有这样我们这些菜鸟才能很快的进步

网友:
确实不错,非常感谢!

网友:
谢谢:

我试了一下下面的那个(51和AVR通用的),编译报:

!ERROR file '_24CxxMain.o': undefined symbol '_txdpo'

_txdpo',请教是什么?

网友:
我试了你IO模拟的不可以啊

网友(2006-10-23):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另外,这个帖子现在比较乱,有整理好的能上传一份就更好了

网友:
为什么在发STOP信号之后还有再延时10ms ( tms(10); ) ??

网友(2006-11-24):
在这里无私奉献的人可真多,真是个学习AVR的好地方.

顶本帖子,也顶本论坛.

网友(2007-04-21):
好也,慢慢看!!!!!

网友:
点解,我在51调试时。要连续写两次才能把数值写进24C256呢?

读就不用!!!!!!!

网友:
问题解决!

真的在页读时加个NOT_ASK,不过在写时好像没麽问题啊!

C51:

void no_ack(void)

{

SDA_H; DELAY_us;

SCL_H; DELAY_us;

SCL_L; DELAY_us;

}

放在读函数那里

void rd24c(unsigned char  *p_dst, unsigned int ad_rsc, unsigned int num)

{   unsigned char  t=0;

        #if e2prom<32

        t=ad_rsc>>8;

        t<<=1;

        #endif

        i2cstart();                                        //发送起始信号

        if(i2cwt(W_ADD_COM+t))                //发送写字节命令及器件地址

        {

                #if e2prom>16

                i2cwt(ad_rsc>>8);                //ad_rsc的高位,  发送要读出数据的地址

                #endif

                i2cwt(ad_rsc);                        //ad_rsc的低位

                i2cstart();                                //再发送起始信号

                i2cwt(R_ADD_COM+t);                //发送SLA_R, 读命令字节及器件地址

                for(;num>0;num--)

                {   *p_dst=i2crd();                //从器件读出一个字节

                        p_dst++;

                }

                syserr=0;

        }

        else syserr=I2C_ERR;                //写字节命令及器件地址错或对方无应答

/**********************注意这里啊***************************************

************************************************************************/

        no_ack();

/**********************************************************************

***********************************************************************/

        i2cstop();

}

网友:
谢谢,先顶了再看

网友:
像这样的示例在AVR上才能经常看到!谢谢

网友:
谢谢啊,好样的啊

网友:
好东西啊。谢谢了。收下了

网友(2007-09-01):
谢谢啊,我看了下,确实很好!!!      顶一个!

网友(2007-11-09):
谢谢,研究一下

网友:
谢谢啊
我是刚发现这个家庭.
真是很高兴.
向大家学习.

网友:
有个问题:
为什么主函数里调用一次读函数没问题,再调用就执行不下去了呢?(m8)

网友:
105楼的hxke:

把整个帖子看完就知道答案了,代码都有,拷贝下就行!

网友:
呵呵,谢谢,我已经解决了,读最后一个字节的时候加上noack就可以了。

网友:
TWI不错,以前一直用IO模拟,以后要试试TWI了

网友(2007-12-27):
谢谢楼主,我已经测试了,很好用,不过楼主的IIC时钟速率设置太低了,我应用时,读一片AT24C256要10秒,后来计算了时钟,在11.0592MHZ的晶振下只有13.5KHZ,把速度提升到500khz,读出的时间只有1S多了,把TWBR = 0x00; 即可。原来是TWBR = 0x64;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贤,

网友:
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现在才看到!真是感谢!

网友:
看到无私的人,一定要顶……

网友(2008-02-20):
很好用。测试通过。谢谢。

网友:
顶, 昨天还在想 51上面的2402怎么搞了。。

网友(2008-05-15):
我用128读256怎么读不了呀,谁来帮帮我呀

网友(2008-07-17):
不错,不错,挺全面的,不过有个实时性问题,就是轮询来读写在实际应用中不是很现实,应该用中断来处理会更好些,哈哈,昨夜刚好把中断的给调完成功,且设置的参数都不是固定值,加入了公式不用担心计算,省心省力呀

网友:
顶,
我移到GCC,AVR_TWI

而且读的那个函数只能调用一次,写的话只可写64字节!!不解

网友:
MARK说不定用上

网友:
这么好的东东不顶都不行了,呵呵

网友:
用内部自带的差不多啦

网友(2008-08-26):
谢谢,挺详细的。

网友(2009-03-05):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谢了.

网友:
做个记号,顶起来!

网友:
打个记号,备用,读写24系列

网友:
先下了再看

网友:
顶了哈 刚在弄这块哦

网友(2009-05-27):
我收了,谢谢LZ

网友(2009-07-22):
写得非常好,特别是用到的#define预处理宏定义命令。

网友:
很好
很方便

网友(2009-08-31):
弄下来了,顶一个!

网友(2009-10-02):
不错,适合做成库

网友(2009-12-02):
两份例子,一份为硬件IIC做的,一份是I0模拟的!硬件的先前在论坛上也有件到。现在我用的是硬件IIC读写512,为什么我的硬件只能进行一次读操作或写操作,第二次进行读写时,起始信号就发不出去?也就是起始信号发了,等一直在等待起始信号发完。。。始终退不出去。。。我用的是MG32。

网友:
大家都说好那就顶一下再看

网友:
通用24CXXX读写程序(GCC),兼容24C系列存储器(24C01到24C1024),支持跨器件跨页读写,支持连续读写32K字节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4449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jackielau&bbs_id=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