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的晶振频率的选择

楼主(2005-11-23):
马老师:

  根据atmel公司的数据手册上说明,MEGA16 的速度为0~16M ; MEGA16L 的速度为0~8M 但是通过试验(非本人)MEGA16L使用12M晶振工作一切正常, 但是我试验时在定时器初值设置中按12M的晶振设置定初值出现了错误,马老师您能分析一下原因吗?

网友:
0~8M一般是说最低电源时晶振范围(例如电压范围是2.7V~5.5V中的2.7V),如果5V时mega16L 跑12M应该没问题。

楼主:
明白了,谢谢  sflf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