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络变压器及RJ45接法

楼主(2005-11-23):
请教网络变压器及RJ45接法

    网卡芯片是AX88796L,网络变压器用中山汉仁公司的HR601680,他们向我推荐用HR601740,但是我只买到了HR601680,原理图中是HR601680的。

    网络芯片的连接以及与标准RJ45的连接我不敢确定,尤其是RJ45引脚的顺序。

    请各位有空帮我看看。

    图片地址是:

                周晓阳

        bolshie@sina.com

          2005-11-23

网友:
http://www.asix.com.tw/FrootAttach/application/mt68k.pdf

楼主:
多谢mirrorok回复!

    我的设计中将TPI+和TPI-调换了一下,所以也在RJ45的3、6脚调换了一下,我认为没问题,等板子回来焊上去试试看吧

网友(2014-06-10):
楼主,我最近也在搞这个,用的还是HR601680,我只想问问两边的抽头分别要怎么接,你的原理图接成这样有什么原因?

网友:
抽头可以选择 2.5或3.3V电平,一般由PHY来决定的,另一端用75R接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