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操作系统重装后,我的MKII就不能仿真了

楼主(2005-11-24):
今天把操作系统重装后,我的MKII就不能仿真了打开AVRStudio的仿真软件却提示:

Could not connect to JTAGICE mkII on port Auto;重试了几次都不行,而我的JTAGICE mkII 仿真驱动程序已经重装过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我用的是XP的操作系统,以前是2000的操作系统;

楼主:
谢谢阿莫,使用串行口是可以,但为什么会使用USB就不行呢?是COM端口冲突么?

网友:
我的也常出问题

我在2000下用IAR开发环境,用串口,下载程序的时候能发现MKII,但是老是提示目标MCU有问题,我设置的是M128,单片机也用M128,老是不可以,用ICC写,AVR Stdio下用USB和串口下载都没问题....

高手们可知道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我也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不过打仿真器放一个晚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