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CD1602四线制的驱动重新上电复位不稳定问题

楼主(2005-11-25):
我最近用ATMEGA8515驱动LCD1602,采用四线制,程序下载完后可以正常显示,

但要是重新上电的话,就不能正常工作,基本上不显示了,

按照论坛上说的一些经验方法,在初始化程序里,插入2秒的延时,也多次设置了4线的格式。

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还请大家再一起研究下,程序如下:

/*---------------------------------------------

项目:    AVR实验板测试程序:LED & LCD & SOUND 测试

编译器:  Winavr20050214

单片机:  ATMega8515L-8PI

时钟:    6MHz外部时钟

建立时间:2005年11月18号

修改日期:

LCD驱动采用4线驱动方法,数据的双向传输由PA口的PA7-PA6-PA5-PA4

LCD_write函数功能:当command=0时,向LCD写入数据,否则向LCD写入命令

LCD第一行显示寄存器地址:0X80-0X8F

LCD第二行显示寄存器地址:0XC0-0XCF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delay.h>

//注: 内部函数_delay_ms() 最高延时  262.144mS@1MHz 即 32.768ms@8MHz

//    该函数可以实现较精确的定时for()/while()指令很难计算延时时间

//    为了使 _delay_ms()函数的延时正确,须在makefile中设定F_CPU为实际的系统时钟频

//    本范例为8MHz外部晶振振荡器 即 F_CPU=8000000

//定义MCU与LCD的接口

#define LCD_RS_PORT    PORTC

#define LCD_EN_PORT    PORTC

#define LCD_RW_PORT    PORTC

#define LCD_DATA_PORT  PORTA

#define LCD_DATA_DDR   DDRA

#define LCD_DATA_PIN   PINA

#define LCD_RS         (1<<5)   //PORTC5         out

#define LCD_EN         (1<<7)   //PORTC7         out

#define LCD_RW         (1<<6)   //PORTC6         out/in

#define LCD_DATA        0xf0    //PORTA4/5/6/7   out

/*-------函数声明----------------------------------------------------------------*/

void LCD_init         (void);

void LCD_en_write     (void);

void LCD_write_char   (unsigned command,unsigned data);

void LCD_wait_Ready   (void);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void LCD_write_string (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

光标命令

LCD_write_char(0x0e,0);    //光标开

LCD_write_char(0x0d,0);    //光标所在字符闪烁

LCD_write_char(0x0c,0);    //光标关

-------------------------------------------------------*/

//内部函数_delay_us() 最高延时  768 us@1MHz 即 96 us@8MHz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us);//----us级延时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

int main(void)

    {

         delay_ms(2000);

         DDRA = 0XFF;

     //DDRA |= LCD_DATA ;//

         DDRC = 0XFF;

     //DDRC |= LCD_RS  | LCD_EN | LCD_RW ; //

     LCD_init();//初始化

         delay_ms(100);

     LCD_write_char(0x01,0);      //显示清屏

         delay_ms(100);

         LCD_write_char(0x01,0);      //显示清屏

         delay_ms(100);

     LCD_write_string(1,0,"love avr???");

         delay_ms(500);

     LCD_write_string(1,1,"come with me!");

         //delay_ms(500);

     while(1);//到此停止

         /*

     while(1)

        {

         for(k=0;k<240;k++)

                        {

                         LCD_set_xy(12,1);

                         LCD_write_char(0,16+k);

                         for(j=0;j<20;j++) delay_nms(20);

                        }

        }

          */

    }

//----------------ms级延时---------------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for(i=0;i<ms;i++) _delay_ms(1); //延时 i*ms=   毫秒,可自行调节

}

//----------------us级延时---------------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us)

{

    unsigned int i;

    for(i=0;i<us;i++) _delay_us(1); //延时 i*us=   毫秒,可自行调节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_ms(3000);

    LCD_write_char(0x28,0);      //4bit Display

        delay_ms(30);

    LCD_write_char(0x28,0);      //4bit Display

        delay_ms(30);

    LCD_write_char(0x28,0);      //4bit Display

        delay_ms(30);

    LCD_write_char(0x28,0);      //4bit Display

        delay_ms(30);

        LCD_write_char(0x0c,0);      //显示开

        delay_ms(30);

        LCD_write_char(0x0c,0);      //显示开

        delay_ms(30);

    LCD_write_char(0x01,0);      //显示清屏

        delay_ms(30);

    LCD_write_char(0x01,0);      //显示清屏

        delay_ms(30);

    LCD_write_char(0x06,0);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_ms(30);

  }

/*---------------写入使能---------------*/

void LCD_en_write(void)        //EN端产生一个高电平脉冲,写LCD

  {

    LCD_EN_PORT |= LCD_EN;

    delay_us(20);

    LCD_EN_PORT &= ~LCD_EN;

        delay_us(10);

  }

/*-----------------------------------------------------------------------

LCD_write_char    : 英文字符串显示函数

输入参数:*s      :英文字符串指针;

          X、Y    : 显示字符串的位置,X:0-15,Y:0-1

                    LCD第一行显示寄存器地址:0X80-0X8F

                    LCD第一行显示寄存器地址:0XC0-0XCF

编写日期          :2005-10-7

最后修改日期      :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ommand,unsigned data)

    {

                unsigned command_temp,data_temp;

                command_temp = command;

                data_temp = data;

                LCD_wait_Ready();

                LCD_RW_PORT &= ~LCD_RW;                 //RW=0

                LCD_DATA_PORT &= 0X0f;

                if (command == 0)

                {

                   LCD_RS_PORT |= LCD_RS;             //RS=1

                   LCD_DATA_PORT |= data_temp&0xf0;   //send high 4bit

                }

                else

                {

                   LCD_RS_PORT &= ~LCD_RS;            //RS=0

                   LCD_DATA_PORT |= command_temp&0xf0;//send high 4bit

                }

                LCD_en_write();

                LCD_DATA_PORT &= 0X0f;

                command_temp=command_temp << 4;         //send low 4bit

                data_temp=data_temp << 4;

                if (command==0)

                        LCD_DATA_PORT |= data_temp&0xf0;

                else

                        LCD_DATA_PORT |= command_temp&0xf0;

                        LCD_en_write();

                LCD_RW_PORT |= LCD_RW;

                LCD_RS_PORT ^= LCD_RS;

    }

void LCD_wait_Ready(void)                  //等待LCD空闲

    {

                LCD_DATA_DDR &= ~0x80;                 //PD7 I/O口方向设置为输入

                LCD_RW_PORT |= LCD_RW;                 //RW=1

                LCD_RS_PORT &= ~LCD_RS;                //RS=0

                LCD_EN_PORT |= LCD_EN;                 //EN=1

                while (!( LCD_DATA_PIN&0x80 ) == 0);   //RW=1,读PD7,为0表示空闲;

                LCD_EN_PORT &= ~LCD_EN;                //EN=0

                LCD_DATA_DDR |= 0xf0;

    }

/*-----------------------------------------------------------------------

LCD_set_xy        : 设置LCD显示的起始位置

输入参数:x、y    : 显示字符串的位置,X:0-15,Y:0-1

                    LCD第一行显示寄存器地址:0X80-0X8F

                    LCD第一行显示寄存器地址:0XC0-0XCF

编写日期          :2005-10-7

最后修改日期      :

-----------------------------------------------------------------------*/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 (y == 0) address = 0x80 + x;

           else

           address = 0xc0 + x;

           LCD_write_char( address, 0 );

    }

/*-----------------------------------------------------------------------

LCD_write_string  : 英文字符串显示函数

输入参数:*s      :英文字符串指针;

          X、Y    : 显示字符串的位置

编写日期          :2005-10-7

最后修改日期      :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LCD_set_xy( X, Y );

                while (*s)

        {

         LCD_write_char( 0, *s );

                 s ++;

        }

    }

-----此内容被benladn911于2005-11-25,11:22:40编辑过

以下红色文字由版主:dengyh 于:2005-11-27,15:46:24 加入。
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意以上两点,标题应该改成如:“请教:ADC 可以不使用中断吗?”。

谢谢你的支持。

注:你可以使用编辑功能修改标题,并将这段红色文字删除。谢谢你的支持!
-----此内容被benladn911于2005-12-01,21:25:15编辑过

网友:
看前两天的帖子,我也用1602,mega8l,4线;相同的问题。

我得解决方法是:1、把32个字符显示一遍,2、把光标复位清零,就没有问题了。

我分析很多人都遇到了,说明是1602的问题,无论你怎么延长时间,怎么延时复位,都不顶用,你要是直接加一个复位信号(0V),有可能显示正确,但不能保证每次成功。

哪位大侠有妙着能告诉我们吗?
-----此内容被bg9fu于2005-11-25,11:56:19编辑过

网友:
我也碰到相同问题,一开始还以为程序跑飞了。

楼主:
bg9fu 想请教你:2、把光标复位清零,就没有问题了。 -----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參考那個M8做的數字電源,有相關的程序,我試過,比較正常。

网友:
benladn911,

Don't use LCD_write_char() before LCD initialized, write 2 (4-bits) directly to LCD, because each LCD_wirte_char() will send 2 and 8 (two 4-bits) instead of 2 (one 4-bits). Refer to datasheet or to my posts before.

Here is correct code:

void LCD_init(void) {

  // send three 2 (4-bits) to LCD, don't use LCD_write_char here

  // delay between each nibble

// you can use LCD_write_char() here to send any comment now;

LCD_write_char(0x28,0);      //4bit Display

   delay_ms(2);

   LCD_write_char(0x0c,0);      //显示开

   delay_ms(2);

}

楼主:
Epegic,thanks for your help! thank you !

网友:
把光标复位清零就是:送命令字02、01,现在好了吗?

楼主:
还没搞定,我再试试,等调可以了,一定和大家分享其中的成果,呵呵,刚学GCC

网友:
楼上各位,你们有没有搞妥这个问题啊!!!!

惨啊!!这事终于发生在我身上了,

增加以上程序,开机有时还是没有显示!!按复位可以显示了。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_nms(1000);

  unsigned int i=0;

  for (i=0;i<20;i++)

    {

      LCD_write_char(0,0x28); //4bit test

      delay_nms(15);

    }

  LCD_write_char(0,0x0c); //显示开

  delay_nms(5);

  .............................

"

线路板做好!!!还赶明天交客户!!搞了一个晚上了!!!

楼主: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继续努力!!!!!!!

网友:
换一个电源或者检查一下电路布线是否合理,或换一片单片机试一下!!!

网友:
终于搞掂了原来是初始化的代码不正确试一试这个!!

void Lcdinit( void ) {

     DelayMs(50);                 /*************

     LCD_write_char(0x30,0);

         DelayMs(6);

         LCD_write_char(0x30,0);       这段加上去,不用阿莫介绍延时的那种

         DelayMs(1);

         LCD_write_char(0x30,0);

         DelayMs(1);

     LCD_write_char(0x02,0);                 *******************/

         DelayMs(1);

         LCD_write_char(0x28,0); //4bit test            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Ms(1);

           LCD_write_char( 0x08, 0);                        // 显示关闭

        DelayMs(1);

        LCD_write_char( 0x01, 0);                        // 显示清屏

            DelayMs(1);

    LCD_write_char( 0x06, 0);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1);

    LCD_write_char( 0x0C, 0);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DelayMs(10);

}

网友:
我暂时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哈。

我遇到的问题跟你们不太一样。

我的情况是:

必须上电LCD才能复位……好在,这期间,LCD仍旧能够正常地接受任何指令。

楼主:
哈哈,总算解决了,呵呵,谢谢大家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

楼主:
按照  fangmcu 方谭 兄的方法解决了,真的要好好感谢fangmcu 方谭 兄了,呵呵。

void Lcdinit( void ) {

     DelayMs(50);                 /*************

     LCD_write_char(0x30,0);

    DelayMs(6);

    LCD_write_char(0x30,0);       这段加上去,不用阿莫介绍延时的那种

    DelayMs(1);

    LCD_write_char(0x30,0);

    DelayMs(1);

     LCD_write_char(0x02,0);                 *******************/

    DelayMs(1);

    LCD_write_char(0x28,0); //4bit test       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Ms(1);

      LCD_write_char( 0x08, 0);         // 显示关闭

        DelayMs(1);

   LCD_write_char( 0x01, 0);         // 显示清屏

       DelayMs(1);

    LCD_write_char( 0x06, 0);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1);

    LCD_write_char( 0x0C, 0);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DelayMs(10);

}

网友:
不用谢!!大家以后多交流就是了!!

网友(2005-12-29):
-----此内容被xcm_gz于2005-12-29,03:58:10编辑过

网友(2006-03-22):
各位大虾你们好,我是个初学者,请问一下:内部函数_delay_ms() 最高延时  262.144mS@1MHz 即 32.768ms@8MHz和内部函数_delay_us() 最高延时  768 us@1MHz 即 96 us@8MHz是怎么做出来的??请赐教!!!!谢谢

网友:
自己写个ASM汇编程序就明白了。

8位减法  dec     bren

_delay_us() /_delay_loop_1(uint8_t __count)

16位减法  sbiw,1  bren

_delay_ms() /_delay_loop_2(uint16_t __count)

网友:
就是用汇编程序写,然后在C里面调用吗??

网友:
这是GCCAVR自动生成的,用户不需理会。

原理是这样,实际运行代码也是这样。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还有点问题,你的意思是直接把上面你给的那几句放在C里面吗??我用的是ICCAVR!!!

网友:
ICCAVR???一般用for(;;)来做,时间自己算

嵌入汇编是可以的,不过我也不清楚ICCAVR如何嵌入汇编。

上面的不是完整的ASM指令,示意而已。

整个延时时间要考虑调用,赋值,循环,返回的时间才能精确,GCCAVR是自动算出而且以inline嵌入的,没有调用返回时间,人工算还是比较麻烦。

网友(2006-05-10):
请问一下,我也用了上面的程序,但不知道为什么第一行显示总是不正确,主要现象为前面要显示的几个字不见了,而第二行显示正常

网友:
是用了benladn911的程序

网友:
我碰到这样的问题:

    如果加电冷启动显示正常的话,用看门狗复位就会出现乱屏现象,在程序启动阶段WHILE(1)前初始化LCD两次后看门狗复位正常了,可加电冷启动又有问题了。

网友(2006-07-15):
请问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ommand,unsigned data) 函数中最后两行程序 LCD_RW_PORT |= LCD_RW;

LCD_RS_PORT ^= LCD_RS;      起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
坛里有成熟的4线,很好用,也很好移植。好像是iccavr

网友(2006-08-21):
对这问题,我也有深刻的认识,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开始还以为程序出现了问题,后来经过调试达到了每次开机都能正常工作了,我的做法就是加了这一段:

for(p=0;p<5;p++)

lcd_init();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_nms(15);

    lcd_write_char(0x28,0);      //4bit test

    lcd_write_char(0x0C,0);      //显示开

    //lcd_write_char(0x01,0);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har(0x06,0);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

LCD初始化时最好清屏指令不用,正常复位OK之后再写一条清屏指令,复位很可靠。

网友:
可怜,以前发的那个ICCAVR 4位16XX液晶的程序被忽略了。

网友:
DelayMs(50);                 /*************

     LCD_write_char(0x30,0);

    DelayMs(6);

    LCD_write_char(0x30,0);       这段加上去,不用阿莫介绍延时的那种

    DelayMs(1);

    LCD_write_char(0x30,0);

    DelayMs(1);

实际上这才是重要的吧!资料上也是叫这么做,不知道为什么必须送三次?

网友:
35楼说的对,我试过。真的要这样才能稳定。

网友(2006-11-14):
还是按照数据手册来稳妥

网友(2007-01-22):
好像见过这个问题。

你们看ST706第22版的datasheet, 里面有对这个问题的说明。

这还是我在前一家公司发现的。

休眠以后必须确保LCD上全部IO脚都为低电平, LCD电源也必须关闭,否则重新上电时LCD不会产生复位信号。重新上电时, 必须等电压稳定后,过约10ms才可以把IO口拉高。

网友(2010-03-21):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89846&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1602&bbs_id=1000

void LCD_init(void)
{
LCD_DDR=0xff;         //设为输出
CLRBIT(LCD_PORT,RW);  //设为永远W状态

_delay_ms(100);
write_command(0x33);
Delay_10ms(2);
write_command(0x32);
Delay_10ms(2);

write_command(0x28);
write_command(0x0c);  //显示开--对应开关显示控制指令
write_command(0x01);  //清屏--对应清屏指令

Delay_10ms(2);         //delay
}

能解决问题

网友A: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89846&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1602&bbs_id=1000

void LCD_init(void)
{
LCD_DDR=0xff;         //设为输出
CLRBIT(LCD_PORT,RW);  //设为永远W状态

_delay_ms(100);
write_command(0x33);
Delay_10ms(2);
write_command(0x32);
Delay_10ms(2);

write_command(0x28);
write_command(0x0c);  //显示开--对应开关显示控制指令
write_command(0x01);  //清屏--对应清屏指令

Delay_10ms(2);         //delay
}

能解决问题

不错,在我遇到的情况中,这个是唯一正常的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2010-07-07):
谢谢了我也搞定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1-03-15):
CVAVR里面库函数里有LCD四线驱动程序的。。。

网友(2011-09-23):
今天,用四线制驱动1602,遇到了楼主的问题,看了这些贴子终于搞定了,真的感谢fangmcu 方谭

网友:
同样问题,加上后解决问题

网友(2012-01-11):
Lcdwriteinitcommand(3); //第一次
delay_ms(5);
Lcdwriteinitcommand(3); //第二次
Lcdwriteinitcommand(3); //第三次
Lcdwriteinitcommand(2); //变成4bit

我四线在低位,这四次只送1Byte。
很多人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要送三次0x3,当工程师不要不明就里。

假如刚开始是8bit那设定第一次将会变为8bit。
但假如是4bit,且是第一个Data则会在二次之后确定变成8bit。
那如果你现在LCD是在4bit且在第二个Data则要在第三次才会确定为8bit。
结束上面三次确定一定是8bit,在送成4bit就绝对不会顺序乱掉。

网友:
另外我在KS0066U的规格书没看到有写这个东西,也是后来除错才发现的。

网友:
奇怪为啥这么复杂,我用C51来初始化LCD1602四线模式一般只要0x32再加个0x28,只要写入命令延时是对的基本没问题(如果查忙的代码正确连延时都省了),哪有这么复杂的(0x32就是先写入高位3为8Bit单行,再写入低位2为4Bit单行模式,相当于8Bit到4Bit的切换,后面0x28就是完整的4Bit命令,意思是设为双行模式4Bit)。

网友(2012-07-07):
引用 楼主:
按照  fangmcu 方谭 兄的方法解决了,真的要好好感谢fangmcu 方谭 兄了,呵呵。

void Lcdinit( void )  ...

真的解决了,太好了。

网友(2013-04-30):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我的1602是3.3V的。同时还有一个怪现象,时而上电能复位,时而没有显示。如果在没有显示状态,等1-2分钟,显示的内容就正常了,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找到原因了,是调节对比度的那个脚电压在变化,每次没有显示时,调节一下对比度就可以了,估计是液晶的品质不好。

网友(2014-09-13):
引用 网友A: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89846&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1602& ...

_delay_ms(100);
write_command(0x33);
Delay_10ms(2);
write_command(0x32);
Delay_10ms(2);
加上以上几句开机就能显示正常,非常感谢

网友(2015-07-22):
抄好程序,解决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