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时出现问题请~!!高手帮我看一下!

楼主(2005-11-25):
#include <iom16v.h>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i)                      /*晶振为8M*143-2*/

{

for(i=1;i<(unsigned int)1142;i++)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a ;

for(a=0;a<n;a++){;}

delay_ms(a);

}

/********************************************************************/

/*延时程序*/

unsigned char keypressed()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有键按下返回1,否则返回0*/

{

   DDRC=0;                /*设置为输出入口*/

   PORTC=0xff;            /*设置有键按下,端口被拉底置0*/

   if(PINC!=0xff)         /*如果pc端口不是全1,就说明是有键按下*/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扫描键值*/           /*行扫描的原理:使列为低电平,没有键按下行电平为高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int keycode[][8]={0x08,0x10,0x11,0x12,0x113,0x14,0x15,0x1c,

                  0x16,0x17,0x18,0x1f,0x19,0x1a,0x1b,0x1e,

                              0x0f,0x00,0x03,0x09,0x02,0x01,0x1d,0x07,

                 };

int key[]={0x7f,0xbf,0xdf,0xef,0xf7,0xfd,0xfb,0xf7};

unsigned int keycan;

delay_ms(10);             /*消抖*/

if(keypressed()==1)    /*查键值*/

{

   int i,j,n,m,tempc,tempb;

   DDRB=0;

   PORTB=0x07;

   tempb=PINB;

   DDRC=0;

   PORTC=0xff;

   tempc=PINC;

   for(i=0;i<8;i++)

   {

     tempc=key;

     if(tempc==PINC)

         {

           n=i;

           continue;

         }

   }

   if((PINB&0xff)==0x03)m=0;

   else if((PINB&0xff)==0x05)m=1;

   else if((PINB&0xff)==0x06)m=2;

do{

   }while((keyressed())==1); /*等待释放*/

keycan==keycode[m][n];

delay_ms(5);

}

return keycan;

}

/***************************************************************************/

/*主要程序*/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keycan;

keycan=0x08;

if((keyressed())==1)

    {

     switch(keycan)

     {

     case 0x08:                                   //VOLUME Control up

         {DDRD=0xff;

          PORTD=0xff;

          }

         }

   }

}

编译后出现以下语句!!!

我是用ICCAVR 7软件

C:\icc\bin\imakew -f a3.mak

    iccavr -o a3 -LC:\icc\lib\ -g -Wl-W -bfunc_lit:0.0x2000 -dram_end:0x25f -bdata:0x60.0x25f -dhwstk_size:16 -fihx_coff -S2 @a3.lk

unknown file type @a3.lk, passed to linker

!ERROR unknown file type '@a3.lk'

C:\icc\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什么意思!能帮我解决一下吗???

网友:
你看一下编译设置

网友:
编译器中的芯片设置为M16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