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S485/RS422什么IC 比较稳定、抗干扰....75LPC179,SN75176,MAX490,MAX491

楼主(2005-11-25):
用RS485/RS422什么IC 比较稳定、抗干扰....75LPC179,SN75176,MAX490,MAX491....

我用179比较易坏。

网友:
偶用75176好象还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TI的东西,65xxx是工业级的,75xxx是普通级的,75176好象可以用65184替代吧。

不过实际使用中176也不好坏,坏的原因很多,可能是你买的货是旧,最可能的是电路设计不好,环境恶劣时抗干扰没做好,连线有问题等。

网友:
我用max3085,效果很好,只是价格高了些

楼主(2006-02-10):
我用的是75179,只是接口拔插多一点.有没有好的测试方法?

网友:
max3080全双工、带失效保护、可驱动255个终端,最高115200bit/s,就是价格高些。另外,对于RS485/RS422的高稳定和抗干扰,芯片选择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接口部分的设计以及总线的保护设计,如光隔、虚地技术以及2级防雷保护,降低共模电压等……

网友(2009-10-23):
能不能详细点介绍啊 楼上的大哥

网友:
只要是真的器件,问题都不大,怕就怕买到李鬼了

网友:
485的保护电路很重要,不能光靠片子抗,有经过气体放电管,半导体放电管,电感(电阻),TVS再接485芯片

网友:
记得 MAX 有专门的应用笔记的。

网友:
我最近要用转485的选得是75176,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我用max485屏幕线不行一定要用网线。

网友(2011-01-18):
max3082

看我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1833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outt60777&bbs_id=9999

网友:
ADM2587 ,自带隔离DCDC供电(单电源),数据磁隔离,速度还很快,比MAX那个好。

网友:
65LS176 芯片,进口的德国PLC上就用它作为串口模块,1年的坏货率约5%,有2%在我们公司检测都不通过,通讯总线有柜装防雷。

网友:
ADM2587 这个也太贵了吧!问了都是40多!

网友:
LS 美芯的东西假货多,不敢用啊。正品也不便宜,索性一步到位吧。ADM2587外面再加些防雷电路,就是准安规了。
嫌贵也可以考虑立功致远的RSM485工业模块啊,效果和ADM2587差不多,30多元的,自带总线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A:
ls 美芯的东西假货多,不敢用啊。正品也不便宜,索性一步到位吧。adm2587外面再加些防雷电路,就是准安规了。
嫌贵也可以考虑立功致远的rsm485工业模块啊,效果和adm2587差不多,30多元的,自带总线保护。

自带总线保护,有共模扼流圈么?

网友:
LS 全电气隔离后对共模电压的抑制率更高了。理论上不超过隔离电压,就不会对后面的电路造成实质影响。

换句话说如果都要做到同一个级别的保护 ADM那种可以省掉共模电感。

网友:
我见过的 485 产品~~~~多数是  485IC出来就 和 485线接上  最多阻容保护一下

网友(2011-10-22):
公司用的是SP202E,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品,防雷电路加了一大堆,但总是出问题。尤其是到了夏季,是一打雷就是坏一大批产品。退回公司返修的产品都快堆成山了,看着就心疼啊!不知道是芯片问题,还是我们的防雷电路没做好。我们公司的设备和别人的都放在一个基站里,人家都没防雷电路呢。可是雷过来了,一测我们的设备肯定死,人家的设备还好好运行着呢。这让我们情何以堪啊。简直是坑爹啊,我都怀疑我们的防雷电路的功能究竟是防雷还是引雷了?

网友(2011-11-24):
申请了四片ADM2587样片,先用用看,呵呵

网友(2012-02-21):
vp3082,一直在用,没见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