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WM控制直流电机用不用考虑PWM波的频率呢?

楼主(2005-11-27):
如题。我问过了阿,没人说话啊,帮个忙了,查不到相关资料。

网友:
电感元件要不要考虑频率?

网友(2006-08-18):
15.625KHZ

网友(2007-08-08):
要用的啊 开关会导致 电流脉动  从而导致转距抖动

                这 是要考虑的

                 所以才会有很多 新的方法 去解决电流脉动问题

     比如非 对称的PWM 方式

              三电平 甚至多电平

网友:
大于1kHz,否则不稳.

网友:
是否频率提高会提高速度呢?

我用moto的33886桥芯片,手册上说最多10KHz

现在用5K的PWM控制,跳到100%感觉还不到电机速度上限

网友:
我用298驱动电机,频率2K时电机就发出刺耳的高频噪声,改为200时噪声削弱很多了。

另外采用15K左右时,发现50%占空比时,电机驱动电压只有额定的1/4~1/3。扭矩很小,根本不能用的。一直没想通什么原因,是电机的缘故吗??记得原来做过小车的驱动,20K时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
我试验发现,4K~15K之间都有啸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