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N次试验,终于知道如何编写供C调用的汇编子程序

楼主(2005-11-28):
通过N次试验,终于知道如何编写供C调用的汇编子程序

ICCavr中,参数通过r16/r17,r18/r19传递。

r16/r17是整体的,传递uchar和uint会全部占用,当uchar时,r17空置。

r18/r19同理。

如果还有参数要传递,则是通过Y指针指向的软件堆栈传递。

每一个char和int都占用2个字节,如果是char,高字节空置。

也就是说,参数总要占用偶数个空间。

例如传递参数如下:

uchar *point1,uchar *point2,uchar data1,uchar data2,uchar data3

共5个参数

那么point1通过r16/r17传递,point2通过r18/r19传递

data1通过Y+0指向的软件堆栈传递,data2通过Y+2指向的软件堆栈传递,data3通过Y+4指向的软件堆栈传递。

终于可以把俺的c程序大瘦身了,呵呵呵。

网友:
能否给个小小小例子捏~

网友:
还是不很清楚,能否来个例子?biansf2001

网友:
估計樓主的意思是說,只要程序(變量)按照一定格式書寫,系統就可以最好的優化!! 但也希望樓主給個例子!!

楼主:
.s汇编文件

;多字节相加

;sum[number]+=add[number]

;void BytesAdd(uchar *sum,uchar *add,uchar number)

_BytesAdd::

        clc                ;c<-0

        mov        r26,r16

        mov        r27,r17        ;x<-sum

        mov        r30,r18

        mov r31,r19        ;z<-add

        ld        r0,y        ;r0<-number

balp:

        ld        r1,x

        ld        r2,z+

        adc        r1,r2        ;sum+=add+c

        st        x+,r1        ;store sum

        dec        r0

        brne balp        ;branch if number!=0

        ret

;******************************************************

;多字节相减

;minuend[number]-=subtrahend[number]

;void BytesSub(uchar *minuend,uchar *subtrahend,uchar number)

_BytesSub::

        clc                ;c=0

        mov        r26,r16

        mov        r27,r17        ;x=minuend

        mov        r30,r18

        mov r31,r19        ;z=subtrahend

        ld        r0,y        ;r0=number

bslp:

        ld        r1,x

        ld        r2,z+

        sbc        r1,r2        ;minuend-=subtrahend+c

        st        x+,r1        ;store minuend

        dec        r0

        brne bslp        ;branch if number!=0

        ret

;*******************************************************

C调用:

uchar sum[5],add[5];

uchar minuend[5],subtrahend[5];

BytesAdd(sum,add,5);//sum+=add,5bytes

BytesSub(minuend,subtrahend,5);//minuend-=subtrahend

网友:
我感觉用C写程序在多字节运算上方便,如果这都要用汇编写的话,还用C干吗?

楼主:
5楼的:

我用到一个5字节的多字节运算,你打算让我用float吗?

那请问5*5的结果你打算用什么?

网友:
不可重入。

需要cli,否则可能因为嵌套调用而出错。

例如

    运行该函数时发生了中断,然后中断中偏偏又调用这个函数,结果。。。

C函数的啰嗦代码有一部份是因为增加了 寄存器保护 等,实现可重入性。

网友(2006-12-05):
收藏起来,慢慢学习。

网友(2007-05-08):
看看马忠梅的书就明白了.

网友(2007-06-28):
谢谢,辛苦了.程序是看懂了,不知可有机会用.

网友:
更喜欢GCC的C嵌套汇编,编译器自动保护寄存器,自动与C接口,还能进行优化。

GCC的头文件中,大量使用了嵌套汇编。

网友:
5楼的:

我用到一个5字节的多字节运算,你打算让我用float吗?

那请问5*5的结果你打算用什么?

全部用汇编啊!

网友(2007-10-09):
不错

汇编返回值到c也如此吗?

网友(2007-12-11):
有所收获..,不知其它型号的单片机是不是一样道理,看来要看一下,可能以后会有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