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查询方式读取ADC的数据?

楼主(2005-11-29):
小弟想不用中断方式来读取ADC的值,请问可否提供一个用查询的方式读取ADC的程序例子?

网友:
void adc_init(unsigned char adc_channel)

{

        ADCSRA = 0x00;

        ACSR = 0x80;

        ADMUX = (0<<REFS1)|(1<<REFS0)|adc_channel;

        ADCSRA = (1<<ADEN)|(0<<ADSC)|(0<<ADIE)|(1<<ADPS2)|(1<<ADPS1)|(1<<ADPS0);

}

unsigned int GetAdcValue(unsigned char adc_channel)

{

        unsigned int adc_value=0,temp=0;

        unsigned char i=0;

    adc_init(adc_channel);

        delay_nms(30);

        for(i=0;i<2;i++)

        {

                ADCSRA|=(1<<ADSC);

                CLI();

                while((ADCSRA & 0x10)==0);

                SEI();

                ADCSRA |= (1<<ADIF);

                temp = ADCL;

                temp |= (int)ADCH<<8;

        }

        for(i=0;i<5;i++)

        {

                ADCSRA|=(1<<ADSC);

                CLI();

                while((ADCSRA & 0x10)==0);

                SEI();

                ADCSRA |= (1<<ADIF);

                temp = ADCL;

                temp |= (int)ADCH<<8;

                adc_value = adc_value + temp;

        }

        adc_value = adc_value/5 ;

         return adc_value;

}

网友:
ADCSRA|=_BV(ADSC); //启动ad

                while(!(ADCSRA&_BV(ADIF)));

                ret=ADCL;

                ret|=(uint)(ADCH<<8);

                ad=ret; //ad数组放8次ad转换的结果

                ADCSRA|=1<<ADIF;//清零标志

楼主:
真是很感激以上两位啊!先试试了

网友(2007-12-05):
请教上面的CLI();和SEI();指的是什么;
请兄弟指点;谢谢!

网友(2010-05-26):
回复 网友A:

cli()关全局中断...
sei ()开全局...

网友(2010-12-14):
mark一下,最近在学这个

网友(2012-09-13):
mark 。正在研究ADC ,谢谢哦

网友(2013-04-25):
必须要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