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贴庆祝一下:人生中的第一个C项目也是GCC项目

楼主(2005-12-02):
程序是小程序,写的很菜,请高手们指正一下,以增加我学GCC路上的信心!今天打算把串口加上去,用功能码来查询当前的计数值,和设置向上向下清零等操作。源程序如下:

/*项目名称:双向计时器,计时范围0-9999s 采用动态扫描

晶振:内部1Mhz  调试方法:JTAG+实验板 采用AVRSTUDIO4.12+WINAVR GCC

PA口对应数码管的七段 PB0-PB3对应数码管的位控制

日期:2005-12-1晚20:03分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signal.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pgmspace.h>

#include <avr/delay.h>

#define set_led1 PORTB|=0x01  //宏定义,个位选通位

#define clr_led1 PORTB&=~(1<<PB0) //关掉个位

#define set_led2 PORTB|=(1<<PB1) //选通十位

#define clr_led2 PORTB&=~(1<<PB1) //关掉十位

#define set_led3 PORTB|=(1<<PB2)  //选通百位

#define clr_led3 PORTB&=~(1<<PB2) //关掉百位

#define set_led4 PORTB|=(1<<PB3)  //选通千位

#define clr_led4 PORTB&=~(1<<PB3)  //关掉千位

unsigned char count,direction;  //定义时间计数及方向寄存器

unsigned int timer;   //计时寄存器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 PROGMEM={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FLASH存储区显示数据

void disp(unsigned int data){   //显示程序,并将INT数转换成BCD码再表查送显示

   unsigned char temp;

   temp=data/1000;          //求千位

   if(temp) data-=1000*temp;

   PORTA=pgm_read_byte(table+temp);  //将千位送显示

   set_led4;

   _delay_ms(1);

   clr_led4;

   temp=data/100;   //求百位

   if(temp) data-=100*temp;

   PORTA=pgm_read_byte(table+temp);  //将百位送显示

   set_led3;

   _delay_ms(1);

   clr_led3;

   temp=data/10;  //求十位

   if(temp) data-=10*temp;

   PORTA=pgm_read_byte(table+temp);   //将十位送显示

   set_led2;

   _delay_ms(1);

   clr_led2;

   PORTA=pgm_read_byte(table+data);  //余数为个位,直接查表送显示

   set_led1;

   _delay_ms(1);

   clr_led1;

}

void load_timer_val(){

   TCNT0=12;    //250ms

}

void init(){

   DDRA=0xff;

   DDRB=0xff;

   DDRD=0b00011111;

   PORTD=0b11100000;

   PORTA=0xff;

   PORTB=0x10;

   TCCR0=5;    //FSYS/1024分频,普通定时模式250MS

   TIMSK=1;    //允计计数中断

   direction=1;   //上电复位时默认向上计数

   load_timer_val();

}

SIGNAL(SIG_OVERFLOW0){  //计数器0中断程序

   count++;

   if(count>4)

      {

            if(direction){

                    count=0;    //向上计数,最大为9999

                    timer++;

                   if(timer>9999) timer=0;

                   }

         else {

                    count=0;    //向下计数,大于65535时,自动为0

                        timer--;

                        if(timer==65535) timer=9999;

                        }

                    load_timer_val();

                }

   }

int main(){

   init();   //初始化设置

   sei();   //开中断

  while(1){

   disp(timer);

   if(bit_is_clear(PIND,PD7)){   //PD7为向上计数设置按键

         _delay_ms(2);

                 loop_until_bit_is_set(PORTD,PD7);

                 direction=1;

                 }

   if(bit_is_clear(PIND,PD6)){  //PD6为向下计数设置按键

         _delay_ms(2);

                 loop_until_bit_is_set(PORTD,PD6);

                 direction=0;

                 }

   if(bit_is_clear(PIND,PD5)){   //PD5为数据清零按键

         _delay_ms(2);

                 loop_until_bit_is_set(PORTD,PD5);

                 timer=0;

                 }

  }

   return 0;

}

楼主:
我用的芯片是MEGA16,当然MEGA16只做这个东西是大材小用了。边学习边搜索。呵

网友:
请问楼上:你用的JTAG有芯片程序吗?若有请上传!!!

          我的对于AVRSTUDIO4.12不能仿真。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JTAG仿真器程序不在我手上。可能在笔记本里,我明天查找一下后,上传给你。看是否能运行?

网友:
49131916 能否上传更详细的资料,如电路图,实物图等。

这样我们就能将你的贴子整理到网站上供其它人参考。你的人生第一个C项目也会更完美了 :)

网友:
好的!在这先谢谢了!

楼主:
好的,现在就画个图来,实物图在家里运行着呢。

网友:
你用IO口直接驱动LED,它的亮度如何。我用16的IO直接驱动4个的时候,亮度就很难保证,改用9013驱动。

网友:
不可能,电路有问题。

一个LED流过10mA已经很亮了,何况AVR的IO能力达到30mA以上.

网友:
扫描达不到10mA

楼主:
jackrich不好意思,那个文件没有找到。上次电脑坏了,我也是别人发的。

还有那个说亮度的,亮度还可以的。直接扫描驱动4-8个都不成问题

网友:
编译通不过,

> "make.exe" all

make.ex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all'.  Stop.

> Process Exit Code: 2

楼主(2006-01-10):
通的过的。。我是用STUDIO4。12+WINAVR GCC

网友:
我是做LED的,在扫描的时候5mA就可以了.

网友:
恭喜呀,我也在学gcc

网友(2006-02-11):
太感谢了

  _delay_ms(2);

       loop_until_bit_is_set(PORTD,PD5);

这个延时去掉后,按键就没有抖动了

网友:
-------- begin --------

avr-gcc (GCC) 3.4.3

Copyright (C) 2004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This is free software; see the source for copying conditions.  There is NO

warranty; not even for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g++    -c -o GCC1.o GCC1.C

process_begin: CreateProcess((null), g++ -c -o GCC1.o GCC1.C, ...) failed.

make (e=2): The system cannot find the file specified.

make.exe: *** [GCC1.o] Error 2

> Process Exit Code: 2

网友(2006-03-30):
我受下了!

网友(2006-08-22):
多多学习,我收下了

网友:
没那么严重吧,上升到人生的高度了

网友(2006-10-06):
int main(){

   init();   //初始化设置

   sei();   //开中断

  while(1){

   disp(timer);

   if(bit_is_clear(PIND,PD7)){   //PD7为向上计数设置按键 调试时怎么PIND7为零??

         _delay_ms(2);

       loop_until_bit_is_set(PORTD,PD7);

       direction=1;

       }

   if(bit_is_clear(PIND,PD6)){  //PD6为向下计数设置按键

         _delay_ms(2);

       loop_until_bit_is_set(PORTD,PD6);

       direction=0;     //走到这里TIMER就不会加了??//

       }

   if(bit_is_clear(PIND,PD5)){   //PD5为数据清零按键

         _delay_ms(2);

       loop_until_bit_is_set(PORTD,PD5);

       timer=0;

       }

  }

   return 0;

}

所以上拉时D口输出为1,但PIN却为0,我想就一个按键接在D口,怎么实现按下为零了,,,,

网友(2009-12-01):
avr 的 一定要好好学学呵呵

网友:
楼主gcc版本最好也写上。

网友:
看不明白哦

网友(2010-05-07):
我也正在摸索中!

网友:
哇,最近很流行挖坟啊

网友(2010-12-24):
不错,仿真通过

网友(2012-02-09):
能把前面的宏定义给讲解一下,不懂,我是刚开始学习GCC。。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