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相电流是用什么原理来控制

楼主(2005-12-02):
如题,我是说比如说用拨码开关来选择电流大小,是用什么原理来达到他的相电流发生改变的呀,老大们,

网友:
改变d/a的参考电压!或者改变cpu A/D的输入参考!

楼主(2006-02-13):
谢谢,大概我明白了,可是有一点,这个参考电压的改变那本身的电路可能会就有点麻烦的因为有精度要求呀,我用lm336/2.5的不知是否用电阻组成网络从而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原来我还以为是用改变其比较器的参考的电压呢,因为这个改变比较容易,

网友:
正做一款MCU+L6056+L298的,试验中...........

网友:
  我做的是一款EPM3128+L6056+L6203的驱动器,在电流控制那里也很费神。不过,最后就是用电阻组成的网络解决了。那就是根据权电阻D/A电路原理来分析的~-~

楼主:
其实在这个项目里开关电源也有着同样重要的问题,因为一般用变压器进行变压再整流很难达到其功率(不然体积和发热就是一个大问题),这里我推荐一款开关电源控制芯片it3845a,电路再网上搜一下很多,这是目前驱动器里面用利不得较多的,特别是在功率较大的驱动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