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C访问SD卡的源代码

楼主(2005-12-03):
[原创]资源共享:开放我的mmc/sd操作原代码 有一个访问SD/MMC卡的源代码,但是不是GCC的,我把它改成了GCC的,但是我现在手头没有可以用来测试的硬件(正在外面制板)。现在把源代码放到网站上,希望有现成硬件的朋友帮忙测试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错误。

代码在AtmanAVR & Visual Studio 2005中完成修改的。

在AtmanAVR中编译完成:

Generating Code...

Program memory usage: 2118 bytes, 3.23% full.

Global variables usage: 291 bytes

-----此内容被linhaimi于2005-12-03,21:40:37编辑过

注:

原来代码里面有一个延时8us的函数,我把它改成了一个宏,且象征性的延时一个周期。
-----此内容被linhaimi于2005-12-03,21:44:17编辑过

网友:
我现在就测试,等我啊

网友:
GCC比CVAVR优化能力强,比我编译的小.建议使用这个代码,用GCC来编译.

网友:
mmc.o(.bss+0x0): In function `MMC_Port_Init':

D:\AVR\sd/mmc.c:24: multiple definition of `LBA_Opened'

main.o(.bss+0x0):D:\AVR\sd/main.c:4: first defined here

mmc.o(.bss+0x1): In function `MMC_Port_Init':

D:\AVR\sd/mmc.c:24: multiple definition of `sectorPos'

main.o(.bss+0x1):D:\AVR\sd/main.c:4: first defined here

mmc.o(.bss+0x2): In function `MMC_Port_Init':

D:\AVR\sd/mmc.c:25: multiple definition of `readPos'

main.o(.bss+0x2):D:\AVR\sd/main.c:4: first defined here

55555555~~~~~~

楼主:
"

BUFFER_TYPE sectorBuffer; //512 bytes for sector buffer

//--------------------------------------------------------------

        word        readPos=0;

        byte        sectorPos=0;

        byte    LBA_Opened=0; //Set to 1 when a sector is opened.

    byte    Init_Flag;    //Set it to 1 when Init is processing.

//---------------------------------------------------------------

// Prototypes

//---------------------------------------------------------------

"

从mmc.h移到mmc.c中试试.

我试了一下,如果只是把mmc.h和mmc.c加入到工程中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在别的源文件中引用mmc.h的话就出现了那些错误提示,我在main.c中加了一条#include "mmc.h"就出错了,但是将上面这些变量声明放在mmc.c中又编译通过了.

-----此内容被linhaimi于2005-12-04,00:37:18编辑过

-----此内容被linhaimi于2005-12-04,00:38:24编辑过

网友:
对把sectorbuffer移到mmc.c里就可以了,另外还要加入sbi和cbi、BV的定义。

现在MMC_Init()已经通过了,要去睡觉了。

楼主:
麻烦再试一下能不能正常收发SD卡的数据^_^

网友:
另外请大家使用时候注意下面函数:

unsigned char MMC_Start_Read_Sector(unsigned long sector);

void MMC_get_data(unsigned int Bytes,unsigned char *buffer);

void MMC_get_data_LBA(unsigned long lba, unsigned int Bytes,unsigned char *buffer);

void MMC_GotoSectorOffset(unsigned long LBA,unsigned int offset);

void MMC_LBA_Close(void);

如果你的RAM足够大,那么你可以一次缓冲完一个sector,这些函数可以删除(因为我写这些函数时候,使用的CPU是8515) 如果使用例如MEGA8515这样的CPU,RAM不足1KB,你只能定义例如sectBuf[64]这样小的DATA BUFFER. 那么这些函数就可以保留,先使用MMC_Start_Read_Sector(unsigned long sector)打开一个LBA,时候再去读数据到你的循环缓冲区sectBuf[64],分8次完成一个LBA数据.
-----此内容被elefan于2005-12-04,13:38:56编辑过

网友:
我的板上3310液晶的接法和sd卡不兼容,正在改硬件,之后才能试程序,晚上看看能不能搞定。

网友:
哎呀,按照原定义,片选和spi口要在同一个port,我这不是这样的,不好改啊

楼主:
试一试在调用片选功能的时候将端口改成你的硬件的端口喃?

网友:
好东东要顶

网友:
共享的要顶一下

网友(2006-02-04):
thanks, i love it.

网友:
好东西,有时间移植到ARM上.

网友:
hotpower最近是不是在玩ARM啊?拉我们一把啊~~~

网友:
关于MMC的代码,网络上公开的还是不少的:

1.在Procyon AVRlib有MMC的WINAVR代码。

下载地址:

http://hubbard.engr.scu.edu/embedded/avr/avrlib/index.html

代码开发,很详细的,可以参考。

2.Cornell大学的网站上也有:

可以参考"KaOS Operating System and Loader"

http://instruct1.cit.cornell.edu/courses/ee476/FinalProjects/s2005/acl34/kaos/index.html

一个要付费的,听说不错:

FlashFile - SD/MMC FAT12/16 File Systems for AVR

http://www.prllc.com/productcart/pc/viewCat_P.asp?idCategory=10

网友(2006-05-11):
您好: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如果对SD卡进行文件操作,这样操作呀,有相关的资料吗?给我发一份,我的邮箱是lizq791003@126.com,如果有中文的最好了,本人英文比较差。

网友(2006-07-17):
呵,我已经做好了,读写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关键是怎么加入FAT文件系统呢?呵。

网友(2007-11-15):
我新来的,感谢大家的努力.等我有了成果和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2007-12-17):
这个时软件模拟SPI的吧,有没有硬件SPI的?

网友(2008-04-01):
测试完的例子上传呀

网友:
怎么没有下文了呢 代码是否可用呢??

网友(2009-10-21):
挖坟党还真厉害啊~~4年前的帖子,乖乖

网友(2009-12-08):
绝对不是开玩笑!楼主小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