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烧写程序报读取芯片ID码:53 53 53 校验失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5-12-04):
请教:烧写程序报读取芯片ID码:53 53 53 校验失败是什么意思?

我用的是ATMEGA8515L,第一次可以写程序进去,且运行正常,第二次就出现校验失败,请问是什么原因?是芯片坏了吗?谢谢

楼主:
顶!有人出现过吗?不知会不会熔丝位原因?还是芯片坏了呢。

楼主:
程序还能运行,就是写不进程序。郁闷。

网友:
可能是接触不好吧,如果不是的话,那可能是芯片坏了!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但程序可以运行呢,接触应该良好,就是写不进程序,我又没有设加密位。才写过一次程序呢,不会这么快就会坏吧,原因真难找呀。

网友:
每块芯片都有一个ID码,标识芯片的厂商和型号,ATMEGA8515L的ID码是多少我不清楚,但报ID码校验失败是指从芯片读出的ID码与出厂的ID码不相匹配。在烧录是可以将ID码校验关闭。可能与ISP烧录时电压不足或接触不好有关。

楼主:
晕,原因已找到。原来不知什么时候掉了点微小东西把MOSI与MISO脚接通了。

网友(2013-04-20):
我也是这个问题!  还好看到此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