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做个舵机控制器.今天买了个二手的60M双踪示波器.700块.大家说我吃亏没有.

楼主(2005-12-04):
功能不多.就是一个普通的示波器.国厂的江苏的

网友:
晕,如果就是为了干这个太亏了!舵机控制的东东根本用不到示波器嘛,用声卡就搞定了!

我以前弄舵机控制的时候都是用声卡看波形的!

网友:
其实普通舵机的控制就是一个简单方波脉冲----20ms周期 1~2mS占空,不同产品稍有不同。

根本就用不着 示波器之类,用单片机模拟都能猜出来了。

不过,声卡倒是很好,几乎免费(买了电脑就有了),速度44.1KHz,够用了。

楼主:
哈哈。买都买了有什么办法。声卡的我也用过就是老跳我才去买的。左右跳差不多有5MS。那舵机还不乱套了。哈哈。头脑一发热700块就没了。三瓶茅台酒啊。反正示波器这东西有和没有差不多吧。以后还想找人带带成为一火腿呢。不知道我们论坛里有没有。

网友:
声卡测直流要把输入电容去掉。

应该不会有 5ms那么厉害吧? 不过我还没用过声卡做低速示波器,按理是没问题的。

网友:
700塊不貴啦, 留在日後也有用武之地的!

网友:
是不贵。

不过,当你用过 泰克 的数字示波器后,对模拟示波器就没什么兴趣了。呵呵,

以前TDS?????,彩色300MHz双踪好像要3万,听说现在也要2万。

楼主:
"声卡测直流要把输入电容去掉"

我用的是LINE IN 我那上面没有输入电容的。

肯定有5MS。左右跳去有两格呢。而我的程序就算进出中断时间有差别也不过是几十us嘛。反正以后有得用。不过那机子参数不是很理想。国厂的没办法。最小到0。1us/DIV。有十倍扩展。测60M不是问题。1mv/DIV

网友:
但记得有文章说过 要拆掉输入隔直电容的。

LINE IN应该也有隔直电容的,只是你看不出哪个是罢了。

就算是hifi 功放,也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纯直流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