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mega162串口接收数据为何会不稳定 --------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楼主(2005-12-06):
我用  mega162  的串口收从另一单片机发的数据, 上电(或断开和合上串口线)时,容易出错,数据不准,  若出错后则一直保持错误接收,正确后一直正确接收, 请高人指教

以下红色文字由版主:HJJourAVR 于:2005-12-07,09:05:14 加入。
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谢谢你的支持。

注:你可以使用编辑功能修改标题,并将这段红色文字删除。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出错后则一直保持错误接收???

不解...

网友:
你用的波特率是多少,推荐9.6K比较好.

有正确过吗?  你的另外一个mcu是什么片子?

你确信的的通信数据模式以及帧格式都是匹配的吗?

建议你直接发到PC的串口调试器里看看,是否正常? 两个片子都可以正常的跟PC通讯后再相互通信!

网友(2006-04-07):
小弟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每次上电后收发的数据总是出现错误,但是当重新烧写其中一个单片机时,收发又正常了。我的程序如下,请高手赐教!

发送:

//////////////////////////////

#include <iom162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stdio.h>

////////////////////////////

void init()

{

         DDRA=0xFF;

         PORTA=0x00;//

         DDRB=0xFF;

         PORTB=0x00;

         DDRC=0xFF;

         PORTC=0x00;//

         DDRD=0xFF;//

         PORTD=0x00;//

         DDRE=0x07;//0000 0111

         PORTE=0x00;

         UCSR1B=0x00;//设置波特率时要先关闭UART

         UBRR1H=0x00;

         UBRR1L=0x67;//设置波特率为9600bps

         UCSR1B=0x08;//0000 1000打开串口:8位数据,使能收发,使能接收中断

}

///////////////////////////////

//查询方式发送一个字节

void USART_Transmit(unsigned char x)

{

         UDR1=x;

         while(!(UCSR1A&0x40));

         UCSR1A|=0x40;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USART_Transmit(0xAA);

         USART_Transmit(0xBB);

         }

}

接收

#include <iom162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stdio.h>

////////////////////////////

void init()

{

           DDRA=0xFF;

         PORTA=0x00;

         DDRB=0xFF;

         PORTB=0x00;

         DDRC=0xFF;

         PORTC=0x00;//

         DDRD=0xFF;//

         PORTD=0x00;//

         DDRE=0x07;//0000 0111

         PORTE=0x00;

         UCSR0B=0x00;//设置波特率时要先关闭UART

         UBRR0H=0x00;

         UBRR0L=0x67;//设置波特率为9600bps

         UCSR0B=0x90;//1001 0000打开串口,8位数据,使能收发,使能接收中断

}

//////////////////////////////

//中断方式接收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SART_Receive:20

void USART_Receive()

{

         unsigned char i=0;

         i=getchar();

         if(i==0xAA) PORTE|=BIT(PE1);

         if(i==0xBB) PORTE|=BIT(PE2);

}

////////////////////////////

void main()

{

         init();

         CLI();

         SEI();

         while(1);

}

网友(2007-11-15):
我也遇到了这个怪问题,只要上电错,全错,上电对,全对。

网友:
可否这样试一下,上电后,延迟1秒再激活串口,

网友A:
应该买偶的新书,里面有一步一步的调试和使用串口通信的整个过程.

网友:
串口线加上拉电阻。
上电延时100ms后再打开串口。

网友(2013-03-04):
引用 网友A:
应该买偶的新书,里面有一步一步的调试和使用串口通信的整个过程.

有关于162的吗?我们公司没人用162,因为工作需要,我用的是162 ,想买本关于162的书看看,不知贵书里是否有讲解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