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ALL RTOS提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楼主(2005-12-07):
我现在正在使用该系统开发一个项目,不过该系统由于是测试阶段,所以还是不太放心,不过因为他的方便,还是采用了

该程序是用定时器0来调度的,因为定时器1的优先级比0高,所以没法用定时器1了,我在该系统下用定时器1的时候,发现老是复位

网友:
如果使用rtos,同时使用AVR芯片,建议用avrx。这个很好。

网友(2015-08-06):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芯片?51系列的tmer中tmer0的优先级最高啊。还有用small rtos是可以用定时器1的,你出现的老复位,是别的原因,仔细查查,不要产生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