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步进电机驱动方案,想直接用IO口驱动功率块可以吗???

楼主(2005-12-07):
请教有关步进电机驱动方案,想直接用IO口驱动功率块可以吗???

小弟想直接用3个IO口通过光藕给驱动功率块来直接驱动3相6线步进电机(Y形接法),不知道这种想法可以不?请大侠们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
通常是可以的,你可以查一下你用的功率模块的相关参数(工作电压\导通电流\关断电流)

楼主:
多谢楼上的关注

一切都还未定,不知道这一做要几多票子。想先做一个2A以下的电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