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AD、DA有关的两个电路,大侠们指导一下

楼主(2005-12-08):
    第一张图是在本论坛找到的,用于模拟输入的二阶滤波,我的板子上面有两组电源(5V,12V),

是完全隔离的,如果lm324的电源接5V,就是输出范围不够宽,所以我用12V的,结果ADC0的电压

乱跳,这是什么原因???

    第二张图,我的pwm是没分频的,8M,查手册,光耦TLP521好像频率跟不上,不知道有没有人

这样做过。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滤波的效果怎么样,能否达到精度要求。(我的pwm是11位的)

    小弟第一次接触硬件,希望各位多多指导,谢谢先!

网友:
TLP521到10K就不好了.可以换6N136

网友:
我的板子上面有两组电源(5V,12V), 是完全隔离的

请问你是如何完全隔离的?

楼主:
晚上试了一下,原来是没有共地的原因,真是太菜了

我把两组电源的地直接用导线联在一起就行了,

就不知道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

第二个图我把光耦去掉测了一下,

输出电压(0-5V)的变化大约有0.06V的跳动

所以想再加一级滤波的

还有光耦就用6N136的

楼主:
还有那个TBS是不是要用两个比较好?

网友:
你的PWM有8M?不是用MCU做的吧?

关于RC滤波,我计算过,当时间常数满足 tao > 2000T 时,纹波大约在 0.23mV/V(其实用pSpice模拟一下更方便,我当时是拿Excel算的)。而且,分两级滤波比一级要好。唯一缺点是电压上升下降都比较慢。

网友:
学习下....硬件啊...

楼主:
是MCU做的,频率应该是8M/2048=3906.25

但是当占空比为1/2048的时候,光耦还是要有8M的速度吧

按照tao > 2000T,图中的RC太小了,是吗?

网友:
说错了一点,是tao > 200T 就可以到达“纹波大约在 0.23mV/V”,也就是你期望的1mV/5V(相当于12bit了),此时,初始电压建立时间为 2000T 左右。

建议试一下 IrDA的收发器件(笔记本上的红外端口),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只是比较贵,我问过好像要10元一套(不记得了)

网友:
而且,这里使用场管做开关速度是否跟得上?因为它的驱动是需要脉冲电流的,而光耦不一定能提供出来。说不定用高频的小三极管还好一点,反正小电流情况下,三极管的饱和压降也很小的。

再提一个问题:其实不需要考虑到极端的 1/2048 吧?此时开关的压降就不能忽略了,也就是理论上的‘0’是到不了的。

楼主:
好的,我再去试看看,谢谢各位
-----此内容被maoxia007于2005-12-09,14:11:14编辑过

网友(2007-02-22):
看看这个“一种基于PWM的电压输出DAC电路设计”刚找的

网友(2012-06-21):
好东西,我看看,最不懂这个了。。。。。。。。。

网友:
按照楼主的AD电路,5V和12V必须共地,否则采样肯定是乱跳的,如果不需要前后级隔离,这样共地用就行,如果需要隔离,可以考虑使用V/F变换,经高速光耦隔离后再变回来进行AD采样。
一般TVS管的漏电是比较大的,如果前级输出阻抗小就无所谓了,如果前级输出阻抗比较大,要考虑换漏电比较小的稳压管做保护,并且接在R41后边。

网友(2013-02-20):
学些,标记一下。

网友(2013-05-03):
标记下 学习啦